51单片机PWM做的wav语音报时程序

楼主:
stc8051单片机的PWM做的wav语音报时程序

主程序预览: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Myfun.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dio.h"
#define dian 11
#define fen 1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UART1_Recv_count;  //接收计数

bit UART1_Overflow_Flag;   //缓冲区满标志

void main()
{
// uchar i;
PWMInit();         //初始化
settimer1(250);                  //约11k读取   晶振使用30m都可以
P1M0=0x08;
P1M1=0x00;          //1.3强拉输出
////////////////////////////////////////////////////
P3M0=0x40;
P3M1=0x00;          //P3.6强拉输出 led

   LED=1;

   uartInit();
   EA=1;  //开总中断
   ES=1;
   // LED=0;
//transmitString("开始。。。。");
               UART1_Recv_count = 0;            //缓存清零
              UART1_Overflow_Flag=0;        //允许串口继续接收数据
   while(1)
   {

    if (UART1_Overflow_Flag==1)     //串口中断数据接收完毕,开始处理   接收格式言 时分字符形式:1022就是10点22分

      {

/////////////////播现在是北京时间/////////////////////////
        delay1();
                soundtospeak(13);
        delay1();

/////////////////播时的"20"语音/////////////////////////

   if((UART1_Recv_BUF[0]-0x30)==2)// 播20语音
              {
                              soundtospeak(2);
               delay1();
                          soundtospeak(10);
               delay1();
                   }
///////////////////播时的"10"语音//////////////////////
   if  ((UART1_Recv_BUF[0]-0x30)==1)//小于9大于19点

                          {
                     soundtospeak(10);         //播10语音
             delay1();

                      }

/////////////////////播时"x"时语音////////////////////////////////
        if  (((UART1_Recv_BUF[0]-0x30)==1)&&((UART1_Recv_BUF[1]-0x30)>0)||(((UART1_Recv_BUF[0]-0x30)==2)&&(0<(UART1_Recv_BUF[1]-0x30))&&((UART1_Recv_BUF[1]-0x30)<4))||((UART1_Recv_BUF[0]-0x30)==0))//如为整点不报0语音
            {
            soundtospeak(UART1_Recv_BUF[1]-0x30); //此函数将读完一个数才退出

            delay1();
                }

            soundtospeak(dian);        //播"点"语音
            delay1();

////////////////以下为分时间语音//////////////////////////////////////

           if((UART1_Recv_BUF[2]-0x30)==5)// 播50语音
              {
                              soundtospeak(5);
               delay1();
                          soundtospeak(10);
              delay1();
                 if  ((UART1_Recv_BUF[3]-0x30)==0)        //如果分钟为整分情况下
                    {
                    soundtospeak(fen);        //播"分"语音
            delay1();
                        }
                   }
          if((UART1_Recv_BUF[2]-0x30)==4)// 播40语音
              {
                              soundtospeak(4);
               delay1();
                          soundtospeak(10);
              delay1();
            if  ((UART1_Recv_BUF[3]-0x30)==0)
                    {
                    soundtospeak(fen);        //播"分"语音
            delay1();
                        }
                   }
           if((UART1_Recv_BUF[2]-0x30)==3)// 播30语音
              {
                              soundtospeak(3);
               delay1();
                          soundtospeak(10);
              delay1();
                  if  ((UART1_Recv_BUF[3]-0x30)==0)
                    {
                    soundtospeak(fen);        //播"分"语音
            delay1();
                        }
                   }

           if((UART1_Recv_BUF[2]-0x30)==2)// 播20语音
              {
                              soundtospeak(2);
               delay1();
                          soundtospeak(10);
              delay1();
                if  ((UART1_Recv_BUF[3]-0x30)==0)
                    {
                    soundtospeak(fen);        //播"分"语音
            delay1();
                        }
                   }

           if  ((UART1_Recv_BUF[2]-0x30)==1)//播10语音
                {
                     soundtospeak(10);
             delay1();

            if  ((UART1_Recv_BUF[3]-0x30)==0)
                    {
                    soundtospeak(fen);        //播"分"语音
            delay1();
                        }
                }

         if(((UART1_Recv_BUF[3]-0x30)>0))
          {
           if  ((UART1_Recv_BUF[2]-0x30)==0)//播0语音
                {
                     soundtospeak(0);
             delay1();

                }
          }
/////////////////////播"x"分语音////////////////////////////////
          if ((((UART1_Recv_BUF[2]-0x30)==0)&&((UART1_Recv_BUF[3]-0x30)>0))||((UART1_Recv_BUF[3]-0x30)>0) )
          {

                    soundtospeak(UART1_Recv_BUF[3]-0x30); //此函数将读完一个数才退出
            delay1();
            soundtospeak(fen);        //播"分"语音
            delay1();
           }
//////////////////////////////////////////////////////

              UART1_Recv_count = 0;            //缓存清零
              UART1_Overflow_Flag=0;        //允许串口继续接收数据
      }
   }

}

网友A(2022-01-08):
引用 网友B:
这里也有一个http://www.51hei.com/mcu/1535.html

666,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