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参加过单片机论文答辩的大神分享的经验?通常答辩时都会被问及哪些问题?...

楼主(2016-04-18):
请问各位参加过单片机论文答辩的大神分享的经验?通常答辩时都会被问及哪些问题?自己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各位参加过答辩的大神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A:
回帖奖励 +1 黑币

首先会让你对你的设计进行全面的介绍,介绍完毕以后会对你这个设计的一些相关内容进行提问,只要对你的系统足够了解,回答正确就ok了

网友B:
回帖奖励 +1 黑币

只要这个设计是你自己做的,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啦。。。一般都会问你这个系统的工作原理,还有你这个系统有什么用,有什么优越性,还会针对你这个系统的某一个部分做提问,比如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用到电机,老师就问了这个电机的正反转你是怎么控制的,是什么原理。。。我回答是用的l298n,然后在黑板上话了个h桥控制电路,然后。。。然后老师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