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常用控制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6-04-18):
1.冷却风扇的同步控制插座电路原理图

该装置的应用电路工作原理见下图。对于用电设备的散热,通常可以利用冷却风扇来驱热。利用LCE制成的同步控制插座不用对设备及其线路作任何改动,只要将用电设备的电源插头插入到电源插座CZ1中,将电风扇的插头插入到电源插座CZ2中即可。在用电设备通电时,电风扇就会自动启动运转,用电设备的电源断开时,电风扇也随即停止工作。

2.电度表空载节能器电路原理图

该装置的应用电路工作原理见下图。我们知道,在电度表中,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是并接在电网上的,不管回路中是否接有负载,电压线圈始终是在消耗电能的。如果我们利用LCE模块则可以将电度表的空耗问题彻底解决,当电流线圈回路中有负载RL串入时,电压线圈也即刻接通,不影响用电计量;当负载RL断开时,电压线圈中的电流也被切断,这样就存在有空载损耗了。

3.共用天线放大器电源自控器电路原理

该装置的应用电路工作原理见图3。通常共用天线放大器和用户电视机的电源开关是分离的。有时没有一能电视机工作,而天线放大器仍然接通电源,白白消耗电能。而另一些时候,也可能有多台电视机正在接收节目,而共用天线放大器的电源开关没有合上,这样当然得不到好的接收效果。采用LCE模块则可以很方便地进行自动控制。

当电视机用的插座CZ1、CZ2、CZ3(当然还可以设计安装更多的电源插座,只要所用的LCE功率允许)中的任意一只插有电视机的电源开关合上时,共用天线放大器的电源就自动供电。这样既不会浪费电能,又不影响电视机用户,且无须专人管理。

4.高、低压顺序控制开关工作原理

该装置的应用电路工作原理见下图。在一些由真空管组成的电子设备或其它某种设备中,对于几种电源电压,如高压、低压需按一定的顺序启动。如果一时疏忽,可能会误操作。而利用LCE模块则可以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T1是低压变压器,它的初级线圈串联在LCE的②脚中;T2是高压变压器,这的初级线圈串联在LCE的①脚中。正常启动的顺序应是:先按下开关S1,过一会儿,让真空管的灯丝预热后,再按动开关S2。如果其操作顺序相反,先按动开关S2,其电路是不会工作的,这样就能确保操作程序的正确性。

5.放映室灯光同步转换器工作原理

该装置的应用电路工作原理见下图。在放映幻灯或电影、录像时,往往要将室内的照明灯熄灭。放映结束时,又要马上将电灯点亮,利用LCE模块可能很方便地实现这种自动转换。

当放映电源开关S2闭合时,交流继电器J立即励磁吸合,其常闭触点j断开,切断了照明灯H的电源,H处于熄灭状态。放映结束时,将开关S2断开,此时继电器J释放,其触点j复位闭合,照明灯H得电点亮。S1是室内电源开关。

6.停电应急灯自动转换器工作原理

该装置的应用电路工作原理见下图。在一些不允许照明灯间断的特殊场合(如正在做外科手术等),利用LCE模块制作的停电应急照明灯自动转换器可以达到停电后照明无间断效果。其中H1是常态照明设备;H2是停电应急时的照明设备。

网友A(2017-11-19):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