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动抢红包机器人!再也不怕抢不到了

楼主(2016-04-18):
机器人抢红包大作战

高清无码火腿肠抢红包机器人:盯——红包!—— 抢!

是的,机械臂前端是一根火腿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台抢红包机器人?和果壳实验室的小伙伴一起制作吧!

需要准备的材料:
Arduino Mega2560
面包板 ×1
杜邦线 若干
按键开关 ×1
10K 电阻  X1
10K 滑动变阻 X3
舵机 ×3
2mm亚克力板 约40cm×40cm
橡皮筋 ×2
火腿肠 ×1

需要准备的设备:
激光切割机
一台装有python+opencv+numpy环境的电脑
外置的摄像头
摄像头支架

抢红包机器人的原理是啥?

开始制作抢红包机器人时,我们试图找一个更加简单的方案:将四块TSC200颜色传感器贴在手机屏幕上红包将出现的位置的四个角,当这四个颜色传感器同时检测到微信红包的橘黄色时,可以判断为有新的红包发出来,这个时候Arduino就开始进行抢红包操作。

然而当我们拿到TSC200颜色传感器模块的时候却十分奔溃,虽然TSC200芯片非常小,但做成模块后电路板就足足占了大半个屏幕,脸都遮没了……

所以我们转而寻求另外一条途径——计算机图像识别。

用一个摄像头拍摄手机画面,通过开源的计算机视觉库openCV分析画面信号,判断出是否有新的红包出现,当红包出现时即向Arduino发送指令,Arduino控制搭载火腿肠的机械臂在屏幕上进行三次点击,完成抢红包操作。

我该怎么制作它?

抢红包机械臂机械部分主要由亚克力制成的机械臂结构、执行动作的舵机和负责触屏任务的火腿肠组成,机械臂通过Arduino进行调试。

为了将尽可能简化程序,我们设置了三个滑动变阻器和一个按钮来手动设置机械臂的路径,初次使用时,使用变阻器控制机械臂的每个动作,并将每个动作对应的角坐标记录下来填写到程序中,再重新烧写程序。

连接滑动变阻器到Arduino控制器

我们使用三个10k滑动变阻器作为电位器用于手动控制机械臂。分别将三个电位器的1号引脚接入GND端,3号引脚接入VCC端,三个电位器的2号引脚分别接入Arduino的A0、A1、A2端。当电位器转动时,2号引脚输出不同的电压型号, Arduino读取各个电位器的2号引脚的型号,控制舵机转动到对应的角度。

滑动变阻器
连接按键开关到Arduino控制器

为了方便查看手动操作时舵机转动的角度,我们用了一个设置一个输出角度信息的按钮。当我们转动舵机到我们需要的角度时,按一下按钮,Arduino便会通过串口返回一个舵机转过的角度。我们将这些角度数值记录下来烧写进Arduino中,下次操作时,只需要给Arduino发送一个串口指令,机械臂就会按设定的角度开始执行。

轻触开关

轻触开关接线图

连接舵机到Arduino控制器

舵机的选择不像普通的电机那么古板,它可以根据你的指令旋转至0至180度之间的任意角度然后精准地停下来,因此让舵机来驱动机械臂执行动作是简单经济的方案。我们使用Arduino的11、12、13端口输出PWM信号来控制舵机。

将三台舵机的红线接入VCC端、棕色线接入GND端,三台舵机的黄线分别接入Arduino的11、12、13号端口。
制作机械臂结构

我们在纸上会绘制机械臂大致的外形,然后在AutoCAD绘制各个部位的零件图,输出激光切割软件可以读取的PDF文档,然后用激光切割机在一块2mm厚的亚克力板上切割出零件,将零件拼装在一起,并用胶水或螺丝固定住。

机械臂概念草图:

机械臂零件图:

组装成的机械臂各个部件:

组装完成的机械图:

夹上火腿肠就可以出现触摸屏幕了:

图像(红包)识别

我们在python上调用openCV视觉库对进行图像处理。计算机获取到视频信号后,首先进行颜色过滤处理,将橙黄色之外的颜色过滤掉,然后获取黄色色块的轮廓、面积、质心位置。程序通过面积和质心判断是否有新的红包出现,当有红包出现时,python脚本即通过串口向Arduino发送指令。

计算机图像界面

好了,坐等红包赶紧发过来!

抢红包机器人大联欢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我们这么有意思的东西当然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啦。现在我们将开源我们的全部内容,召集感兴趣的小伙伴一起共同制作各种抢红包机器人,来看看谁的设计更蠢萌,“手”更快!

你是不是也想参与并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抢红包机器人?是不是也想在除夕夜炫耀一把?现在就可以勾搭实验君的AI!

网友A(2016-07-02):
大神 你太牛了

网友B:
抢红包都用上了机器人你不是一般的牛啊。

网友C(2017-03-22):
这个外挂好像没人能查出来!

网友D:
神一样的人物!

网友E(2017-04-24):
膜拜大神!

网友F:
求例程,好想要个源码

网友G(2017-10-18):
大神 怎么让传感器模块与其他模块链接

网友H(2018-01-20):
现在有抢红包神器软件了!

网友I:
这个值得学习的。

网友J:
有创意,大神,你太牛了!

网友K(2020-05-13):
你这个用的啥电机啊,小白一枚T T

网友L:
好厉害呀!都使用机器人了!

网友M:
自动抢红包完全可以用autojs脚本啊。不过你确实挺厉害,做了个机械臂

网友N(2020-09-15):
有些灵敏度低屏幕不能用这个模拟手指。

网友O: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P:
哈哈哈,火腿肠,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