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足机器人,你也可以拥有!

楼主(2016-04-18):
这是仿生机器人,它是由外运行的EZ -B的12舵机,使用的脚本EZ-机器人的六足机器人。

步骤1:供应

建立这个,需要:

一块纸板,至少可以有2张 20厘米x 20厘米的正方形

12个标准180度舵机

12伺服杆连接东西

2-3包纸奶昔吸管(大的)

1包标准尺寸的纸吸管

Ez-b和电源外壳

1个7.2伏锂聚合物电池

1个超声波传感器

堆支架(吸管可以用于这些的地方)

12机器螺丝(如果支架的尺寸一样)(只需要使用支架)

步骤2:工具

建立这个,需要:

——热胶枪和胶棒

——一个钻和钻头

——记号笔或铅笔

——用美工刀或其他某种方式削减吸管

——十字螺丝刀

——扁头螺丝刀

——台或桌子

——安装了Ez-builder 的电脑

步骤3:构建基础1

注意:如果在支座处用吸管对步骤3至5是不利的。步骤2到5必须重复为两个六边形。

1、通过切割两个相同的10厘米边长的六边形开始。(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可以谷歌)

2、擦除线

3、从六边形两侧开始测量1.5厘米。

4、连接线和标记的中间。

5、在每一行的中间钻一个孔(这是非常重要的,孔勉强适合这个机器的螺丝钉,如果太大,螺丝头就会滑落)

步骤4:构建基础2

注意:步骤7A是支架和步骤7B是用于吸管。

6、附加一些支架在一起,或者减少一些冰沙/大吸管,有6个,每个4.7厘米长。

7a、把一台机器螺钉穿过每个孔,并用支架连接在一起。

7b、胶水的吸管的目的集中在中间线绘制

基本已经完成。

第五步:添加伺服系统1

1、中心每个伺服和螺旋伺服武器。(确保它们是直接指向远离伺服)

2、切6块大吸管,每个0.6至0.7厘米的长度并用胶水把它们粘到伺服系统,正好相反位伸出伺服。

3、找到中间的每一个侧面。

4、胶臂连接的伺服系统,因此只有标签的伺服在基地。 (这边是顶部)

5、切成6块大吸管,每9厘米的长度和6块定期吸管每1厘米的长度。

6、用胶水把1个 1 1厘米的一根吸管粘到每个9厘米的吸管最后保持在90度。

7、翻转机器人,并插入每个1厘米的吸管到每个0.6厘米的吸管和拉9厘米的吸管朝向底座中间的另一端并用胶水粘住(重复每个伺服)

步骤6:添加伺服系统2

1、切割6个0.6或0.7厘米的大吸管并用胶水粘到他们相反的可移动件上(同以前一样)

2、胶水把第一组和第二组伺服系统通过粘合,这样伸出两侧联锁的标签。(见上图)

3、在根部,你可以使用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主要原则是他们应该高约8厘米宽3厘米x 1-2厘米厚。

4、现在伺服系统已添加。

第七步:添加Ez-B

1、在基地的ez-b.顶部挖一个勉强够大的洞。

2、坚持EZ-B和电源外壳和插件在伺服器里。

3、把超声波传感器粘在底座上(把一个乐高片放在传感器和底座之间,就像一个隔块,一个更容易连接的方法)现在六足机器人完成。

网友A:
制作成本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