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下,如何通过光敏电阻改变led的亮度,分3档。

楼主(2016-04-18):
求下具体方法,有个大体思路也行。

网友A:
光敏电阻上的电压会随光照强度产生变化,用AD转换采样这个电压,事先规定好三个档位对应的数值范围,得出的采样数值接近哪个档位,就让那个LED亮起来。     在此基础上可以加入很多功能,就看你的发挥和需要了。认为我说的有道理,请加分。

网友B:
看看,拿点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电阻上的电压会随光照强度产生变化,用AD转换采样这个电压,事先规定好三个档位对应的数值范围,得出的 ...

请问,我是使用的LED点阵,用164做行驱动,然后三极管放大。AD转换采样后怎么做呢

网友C:
这个要用到数模转换,因为单片机只能发出高低电平,不能产生模拟信号...

网友D:
他阻值会变化 你可以根据这个算他的百分比

网友E:
你可以看看光敏电阻小夜灯,里面有个电路图,是根据光敏电阻的特性控制电压大小,再根据电压大小设定档位。这是我的小小建议。

网友F:
这个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测光强,需要一个A/D转换,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送给单片机。
                     第二部分是执行部分,就是控制数码管发光同时控制亮度。控制亮度可以用改变扫描数码管的
                     频率或点亮时间来实现。

网友G:
1,自带adc采集亮度,pwm输出

网友G:
。居然回车就回复,2,用pcf8591之类的采集,然后输出

网友H:
光敏电阻对于光线很是敏感。你可以测一个光敏电阻在不同的光线下的电阻值。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分为3等。

网友I:
这需要硬件电路,采集电压值,通过,PWM控制LED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