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测试程序的51单片机版本

楼主(2016-04-19):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DA=P1^0;                          // 将p1.0口模拟数据口
sbit SCL=P1^1;                          // 将p1.1口模拟时钟口
#define MIN    0x02 //秒寄存器
#define SEC   0x03 //分寄存器
#define HOUR   0x04 //时寄存器
#define DAY    0x05 //日寄存器
#define WEEK   0x06 //周寄存器
#define MONTH 0x07 //月寄存器
#define YEAR   0x08 //年寄存器
#define read_ADD 0xA3 //写器件地址
#define write_ADD 0xA2 //读器件地址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unsigned char g8563_Store[4]; /*时间交换区,全局变量声明*/
unsigned char code c8563_Store[4]={0x00,0x59,0x07,0x01}; /*写入时间初值:星期一 07:59:00*/
bit   bdata SystemError;                // 从机错误标志位
//--------------------------------------------------------------------------------------------------
// 函数名称: iic_start()
// 函数功能: 启动I2C总线子程序
//--------------------------------------------------------------------------------------------------
void iic_start(void)
{ EA=0;            //时钟保持高,数据线从高到低一次跳变,I2C通信开始
          SDA = 1;
          SCL = 1;
          delayNOP();      // 延时5us
          SDA = 0;
          delayNOP();
          SCL = 0;
         }
//--------------------------------------------------------------------------------------------------
// 函数名称: iic_stop()
// 函数功能: 停止I2C总线数据传送子程序
//--------------------------------------------------------------------------------------------------
void iic_stop(void)
  {
           SDA = 0;       //时钟保持高,数据线从低到高一次跳变,I2C通信停止
           SCL = 1;
           delayNOP();
           SDA = 1;
           delayNOP();
           SCL = 0;
  }
  //--------------------------------------------------------------------------------------------------
  // 函数名称: slave_ACK  // 函数功能: 从机发送应答位子程序
  //--------------------------------------------------------------------------------------------------
   void slave_ACK(void)
    {
             SDA = 0;
             SCL = 1;
             delayNOP();
             SDA = 1;
             SCL = 0;
              }
//--------------------------------------------------------------------------------------------------
// 函数名称: slave_NOACK  // 函数功能: 从机发送非应答位子程序,迫使数据传输过程结束
//--------------------------------------------------------------------------------------------------
void slave_NOACK(void)
  {
           SDA = 1;
           SCL = 1;
           delayNOP();
           SDA = 0;
           SCL = 0;
           }
//-------------------------------------------------------------------------------------------------
// 函数名称: check_ACK  // 函数功能: 主机应答位检查子程序,迫使数据传输过程结束
//--------------------------------------------------------------------------------------------------
  void check_ACK(void)
     {   SDA = 1;      // 将p1.0设置成输入,必须先向端口写1
                SCL = 1;
                F0 = 0;
                if(SDA == 1)    // 若SDA=1表明非应答,置位非应答标志F0
                F0 = 1;
                SCL = 0;
             }
//--------------------------------------------------------------------------------------------------
// 函数名称: IICSendByte
// 入口参数: ch
// 函数功能: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IICSendByte(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data n=8;     // 向SDA上发送一位数据字节,共八位
           while(n--)
           {
                   if((ch&0x80) == 0x80)    // 若要发送的数据最高位为1则发送位1
                           {
                                   SDA = 1;    // 传送位1
                                   SCL = 1;
                                   delayNOP();
                                   SDA = 0;
                                   SCL = 0;
                           }
                                   else
                                           {
                                                    SDA = 0;    // 否则传送位0
                                                    SCL = 1;
                                                    delayNOP();
               SCL = 0;
            }
               ch = ch<<1;    // 数据左移一位
     }
}
//--------------------------------------------------------------------------------------------------
// 函数名称: IICreceiveByte // 返回接收的数据  // 函数功能: 接收一字节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ICreceiv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data n=8;    // 从SDA线上读取一上数据字节,共八位
         unsigned char tdata;
         while(n--)
         {
                 SDA = 1;
                 SCL = 1;
                 tdata = tdata<<1;    // 左移一位,或_crol_(temp,1)
                 if(SDA == 1)
                         tdata = tdata|0x01;    // 若接收到的位为1,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1
                         else
                    tdata = tdata&0xfe;    // 否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0
                    SCL=0;
         }
  return(tdata);
  }
//--------------------------------------------------------------------------------------------------
// 用户调用子程序
// 函数名称: write_CFGbyte
// 入口参数: CFG_add寄存器地址,CFG_data要写入寄存器的数值
// 函数功能: 发送n位数据子程序
//--------------------------------------------------------------------------------------------------
void write_CFGbyte(unsigned char CFG_add,unsigned char CFG_data)
{
    //unsigned char idata send_da,i=0;
     iic_start();                // 启动I2C
     IICSendByte(write_ADD);     // 发送器件写地址
     check_ACK();                // 检查应答位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或已坏,置错误标志位SystemError
                      }
                      IICSendByte(CFG_add);       // 发送寄存器地址
                      check_ACK();                // 检查应答位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或已坏,置错误标志位SystemError
                               }
                                      IICSendByte(CFG_data);       // 发送寄存器数据
                                      check_ACK();                // 检查应答位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或已坏,置错误标志位SystemError
                                              }
                                                      iic_stop();         // 全部发完则停止
}
//--------------------------------------------------------------------------------------------------
// 用户调用子程序  // 函数名称: receiveNbyte
// 入口参数: CFG_add寄存器地址地址
// 出口参数: receive_da
// 函数功能: 接收某个寄存器数据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receive_CFGbyte(unsigned char idata CFG_add)
{   unsigned char idata receive_da;
                    iic_start();
                    IICSendByte(write_ADD); //器件写地址
                    check_ACK();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0); }
                                     IICSendByte(CFG_add); //寄存器地址 check_ACK();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0); }
                                                   iic_start();
                                                   IICSendByte(read_ADD); //器件读地址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0);
                                                           }
                                                           receive_da=IICreceiveByte();
                                                           slave_NOACK();       // 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非应答位
                                                           iic_stop();
                                                           return(receive_da);
                                                   }
//--------------------------------------------------------------------------------------------------
// 用户调用函数  // 函数名称: receive_CFGNbyte
  // 入口参数: CFG_add寄存器地址地址,n连续读数位,* buff存储区地址
   // 函数功能: 接收n个寄存器数据子程序
   //--------------------------------------------------------------------------------------------------
   void receive_CFGNbyte(unsigned char CFG_add, 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 buff)
   { unsigned char receive_da,i=0;
           iic_start();
           IICSendByte(write_ADD); //器件写地址
           check_ACK();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IICSendByte(CFG_add); //寄存器地址
                           check_ACK();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iic_start();
                                    IICSendByte(read_ADD); //器件读地址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while(n--)
                                                            {
                                                                    receive_da=IICreceiveByte();
                                                                    buff[i++]=receive_da;
                                                                    slave_ACK();    //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
                                                                    slave_NOACK();    // 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非应答位
                                                              iic_stop();
   }
//--------------------------------------------------------------------------------------------------
// 用户调用函数
// 函数名称: P8563_Readtime
// 函数功能: 读出时间信息
//--------------------------------------------------------------------------------------------------
void P8563_Readtime()
{   unsigned char time[7];
         receive_CFGNbyte(MIN,0x07,time);
         g8563_Store[0]=time[0]&0x7f; /*秒*/
         g8563_Store[1]=time[1]&0x7f; /*分*/
         g8563_Store[2]=time[2]&0x3f; /*小时*/
         g8563_Store[3]=time[4]&0x07; /*星期*/
         }
//--------------------------------------------------------------------------------------------------
// 用户调用函数  // 函数名称: P8563_settime
// 函数功能: 写时间修改值
//--------------------------------------------------------------------------------------------------
void P8563_settime()
{
unsigned char i;
        for(i=2;i<=4;i++)
        {
                write_CFGbyte(i,g8563_Store[i-2]);
        }
                write_CFGbyte(6,g8563_Store[3]);
  }
//--------------------------------------------------------------------------------------------------
// 用户调用函数  // 函数名称: P8563_init // 函数功能: 初始设置
//--------------------------------------------------------------------------------------------------
void P8563_init()
{
         unsigned char i;
         if((receive_CFGbyte(0x0a))!=0x8) /*检查是否第一次启动,是则初始化时间*/
                 {
                         for(i=0;i<=3;i++)
                         g8563_Store[i]=c8563_Store[i]; /*初始化时间*/
                         P8563_settime();
                         write_CFGbyte(0x0,0x00);
                         write_CFGbyte(0xa,0x8); /*8:00报警*/
                         write_CFGbyte(0x01,0x12); /*报警有效*/
                         write_CFGbyte(0xd,0xf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