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两路ADC采样两路PWM输出可调程序

楼主:
#
使用的是STC12C5A60S2芯片,不能仿真实在是很蛋疼啊

dac.c文件: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dc.h"
#include "key.h"
#include "pwm.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clocks

unsigned char in_str[]="0.00V";
unsigned char d[5];
uint  ch=0, number=0;
uint light_input, key_input, shi_input;

void  ADC_Init();                                  // 初始化A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延时
void  ADC_lcd1602();

void ADC_start()
{
        uint a = 0;

        PWM_Initial();
        PWM_clock(2);      // PCA/PWM时钟源为 定时器0的溢出

        while(1)
        {
                ADC_lcd1602();
                a = KeyPro();

                if(a == 0)
                {
                         PWM_start(0,1);
                         CCAP0L = 0XC0;
                         CCAP0H = 0XC0;   //模块0初始输出 占空因数为25%
                         PWM_start(1,1);
                         CCAP1L = 0XC0;
                     CCAP1H = 0XC0;   //模块1初始输出 占空因数为25%
                }

                else if(a == 1)
                {
                         PWM_start(0,1);
                         CCAP0L = 0X80;
                         CCAP0H = 0X80;   //模块0初始输出 占空因数为50%

                         PWM_start(1,1);
                         CCAP1L = 0X40;
                     CCAP1H = 0X40;   //模块1初始输出 占空因数为75%
                }

                else if(a == 2)
                {
                         PWM_start(0,1);
                         CCAP0L = 0X40;
                         CCAP0H = 0X40;   //模块0初始输出 占空因数为75%

                         PWM_start(1,1);
                         CCAP1L = 0X40;
                     CCAP1H = 0X40;   //模块1初始输出 占空因数为75%
                }
                else if(a == 3)
                {
                         PWM_start(0,1);
                         CCAP0L = 0X80;
                         CCAP0H = 0X80;   //模块0初始输出 占空因数为50%

                         PWM_start(1,1);
                         CCAP1L = 0X80;
                     CCAP1H = 0X80;   //模块1初始输出 占空因数为50%
                }
        }
}

void ADC_lcd1602()
{
         uint L = 0, K = 0;
         if (number==8000)
                                {
                                        shi_input =shi_input&0xff;
                                        L = (uint)((4700l*shi_input)/255);
                                        d[1] = L / 1000;          //最高位
                                        L = L % 1000;
                                        d[2] = L / 100;                  //次高位
                                        L = L % 100;
                                        d[3] = L /10;                        //...
                                        d[4] = L % 10;                        //....

                                        num_lcdDis(0,0x06,d[4],2);
                                        num_lcdDis(0,0x05,d[3],2);
                                        num_lcdDis(0,0x04,d[2],2);
                                        num_lcdDis(0,0x03,d[1],2);
                                        num_lcdDis(0,0x02,d[0],2);
                                //        delay5ms();

                                        light_input = light_input&0xff;
                                        K =   (uint)((4700l*light_input)/255);
                                        in_str[1] = K / 1000;          //最高位
                                        K = K % 1000;
                                        in_str[2] = K / 100;                  //次高位
                                        K = K % 100;
                                        in_str[3] = K /10;                        //...
                                        in_str[4] = K % 10;                        //....

                                        num_lcdDis(1,0x06,in_str[4],2);
                                        num_lcdDis(1,0x05,in_str[3],2);
                                        num_lcdDis(1,0x04,in_str[2],2);
                                        num_lcdDis(1,0x03,in_str[1],2);
                                        num_lcdDis(1,0x02,0,2);
                //                        delay5ms();
                                          number=0;
                        }
}

void ADC_Init()
{

    ADC_RES = 0;                                           //清除上次采集的结果
        IE=0xa0;
        P1ASF=0xe0;                                            //设置AD输入通道为 P1.0-1.2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ch ;   //选择开启的通道
    Delay(2);                                              //上电启动AD转换的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x;
    while (n--)
                {
                          x=5000;
                          while (x--);
                }
}

void ADC_isr(void) interrupt 5 using 1   //中断服务程序,每100ms读一次AD
{

        ADC_CONTR &= !ADC_FLAG;
        if (number==20)
        {
                if (ch==0  )
                 {
                         shi_input= ADC_RES;
                 }
                else if(ch==1)
                {
                        light_input= ADC_RES;
                        //light_input = 127;
                }
          //else if (ch==2)  { key_input= ADC_RES; }
            if(++ch>1)
                    ch=0;
        }

        number++;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ch ;
}

pwm.c
#include<reg52.h>
#include "pwm.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void PWM_clock(U8 clock);
void PWM_start(U8 Module,U8 mode);
void PMW_mode(void);
U16 count = 0;

void DelayMs(U8 ms) //在11.0592M晶振下,stc10f系列(单周期指令)的ms级延时
{
        U16 i;
        while(ms--)
        {
           for(i = 0; i < 850; i++);
        }
}

sfr CCON     = 0xD8;         //PCA控制寄存器
sfr CMOD     = 0xD9;         //PCA模式寄存器
sfr CCAPM0   = 0xDA;         //PCA模块0模式寄存器 //模块0对应P1.3/CEX0/PCA0/PWM0(STC12C5A60S2系列)
sfr CCAPM1   = 0xDB;         //PCA模块1模式寄存器 //模块1对应P1.4/CEX1/PCA1/PWM1(STC12C5A60S2系列)
sfr CL       = 0xE9;    //PCA 定时寄存器 低位
sfr CH       = 0xF9;         //PCA 定时寄存器 高位
sfr CCAP0L   = 0xEA;         //PCA模块0的 捕获寄存器 低位
sfr CCAP0H   = 0xFA;    //PCA模块0的 捕获寄存器 高位
sfr CCAP1L   = 0xEB;         //PCA模块1的 捕获寄存器 低位
sfr CCAP1H   = 0xFB;         //PCA模块1的 捕获寄存器 高位
sfr PCA_PWM0 = 0xF2;         //PCA PWM 模式辅助寄存器0
sfr PCA_PWM1 = 0xF3;         //PCA PWM 模式辅助寄存器1
sbit CF   = 0xDF;       //PCA计数溢出标志位
sbit CR   = 0xDE;       //PCA计数器 运行控制位
sbit CCF1 = 0xD9;       //PCA模块1中断标志
sbit CCF0 = 0xD8;       //PCA模块0中断标志

//* CCAPOH = CCAPOL = 0XC0; //模块0输出 占空因数为25%
//* CCAPOH = CCAPOL = 0X80; //模块0输出 占空因数为50%
//* CCAPOH = CCAPOL = 0X40; //模块0输出 占空因数为75%

void PWM_clock(U8 clock)
{
        CMOD |= (clock<<1);
        CL = 0x00;
        CH = 0x00;
}

void PWM_Initial(void)           // 模块0,模块1设置为PWM输出,无中断,初始占空因素为50%
{
        U16 a = 0;
        TMOD|=0x02;                    // timer 0 mode 2: 8-Bit reload
        TH0=0xff;
        TR0=1;
        PWM_clock(2);                 // PCA/PWM时钟源为 定时器0的溢出
        CCAP0L = 0X80;
        CCAP0H = 0X80;         //模块0初始输出 占空因数为50%
        CCAP1L = 0X80;
        CCAP1H = 0X80;         //模块1初始输出 占空因数为50%
        PWM_start(2,2);
}

void PWM_start(U8 module,U8 mode)
{
        if(module==0)
        {
                switch(mode)
                {
                        case 0: CCAPM0 = 0X42;break;         //模块0设置为8位PWM输出,无中断
                        case 1: CCAPM0 = 0X53;break;         //模块0设置为8位PWM输出,下降沿产生中断
                        case 2: CCAPM0 = 0X63;break;         //模块0设置为8位PWM输出,上升沿产生中断
                        case 3: CCAPM0 = 0X73;break;         //模块0设置为8位PWM输出,跳变沿产生中断
                        default: break;
                }
        }
        else if(module==1)
                {
                        switch(mode)
                        {
                                case 0: CCAPM1 = 0X42;break;         //模块1设置为8位PWM输出,无中断
                                case 1: CCAPM1 = 0X53;break;         //模块1设置为8位PWM输出,下降沿产生中断
                                case 2: CCAPM1 = 0X63;break;         //模块1设置为8位PWM输出,上升沿产生中断
                                case 3: CCAPM1 = 0X73;break;         //模块1设置为8位PWM输出,跳变沿产生中断
                                default: break;
                        }
                }
        else if(module==2)
                {
                        switch(mode)
                        {
                                case 0: CCAPM0 = CCAPM1 = 0X42;break; //模块0和1设置为8位PWM输出,无中断
                                case 1: CCAPM0 = CCAPM1 = 0X53;break; //模块0和1设置为8位PWM输出,下降沿产生中断
                                case 2: CCAPM0 = CCAPM1 = 0X63;break; //模块0和1设置为8位PWM输出,上升沿产生中断
                                case 3: CCAPM0 = CCAPM1 = 0X73;break; //模块0和1设置为8位PWM输出,跳变沿产生中断
                                default: break;
                        }
                }
        CR=1; //PCA计数器开始计数
}

void PCA_Intrrpt(void) interrupt 7
{
        if(CCF0)
                CCF0=0;
        if(CCF1)
                CCF1=0;   //软件清零
        if(CF)
                CF=0;     //软件清零
}

STC12C5A60S2 ADC PWM

网友A(2016-09-07):
不错,顶一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