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基于单片机的自行车测速系统怎么设计

楼主(2016-04-19):
新手求教基于单片机的自行车测速系统怎么设计

网友A:
用霍尔传感器,算出自行车车轮轮胎的距离。

网友B:
必须用到霍尔传感器。

网友C:
刚好我也在弄这个。。。在虚心求教中

网友D:
用霍尔传感器,测量转一圈的时间和车轮直径就可以测速了

网友E:
简单的就用霍尔传感器来检测自行车的转速,再结合自行车轮胎的半径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F:
又学习到一种方法

网友G:
霍尔测出车轮转一圈,然后圈数*轮胎周长,就是走过的路径长度了

网友H(2017-04-23):
转速测量方法:
转速的测量方法很多,根据脉冲计数来实现转速测量的方法主要有M法(测频法)、T法(测周期法)和MPT法(频率周期法)。系统采用了第一种方法(测频法)。由于转速是以单位时间内转数来衡量,在变换过程中多数是有规律的重复运动。根据霍尔效应原理,将一块永久磁钢固定在自行车的轮毂上,随着自行车轮子的转动,磁钢也随着轮子同步转动,在自行车车体上安装一个霍尔传感器,当车轮转动时,受磁钢的影响霍尔传感器会输出脉冲信号,其频率和转速成正比。脉冲信号的周期与电机的转速有以下关系:
V=N*L
式中:V为自行车车速;N为车轮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L车轮的周长。根据上式即可计算出自行车当前的速度。

网友I:
这种地方用霍尔不好 市售的霍尔多数都不是主动的 自己不带磁铁 要在自行车辐条上贴 有可能影响车轮的动平衡 自行车轮转速较慢 需要很多个触发点才能尽量准确 不然 哪怕转了95% 只要没到触发点误差就是一整圈 测电机转速可以用一个 随便几千转出去差一圈问题不大 自行车走走停停累积起来误差就大了
我认为用红外对射管比较好 非接触 无磨损 易于固定 辐条就相当于码盘了 辐条密度大 测辐条又不改变原车东西  每一根遮断一次 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对于泥水和阳光等因素影响也易于解决 在发射和接收头前面套一节小管子就可以

汽车ABS传感器 车速传感器 曲轴转速 凸轮轴相位都是霍尔传感器 无一不是主动的 自己带磁铁 靶盘的实体部分接近导通磁场 我自己用市售的霍尔传感器+磁铁试了试 不那么好实现 可能手艺还是差点吧 不是老没反应就是老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