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_3264双色点阵万年历三种显示

楼主:
DS3231_3264双色点阵万年历三种显示

程序预览: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P4 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CHAR 0xab

#define ES_ON AUXR |= 0x10; ES=1
#define ES_OFF AUXR &= 0xEF; ES=0

#include "zimo2.h"
#include "DS3231 + AT24C32.h"        // 导入DS3231 + AT24C32驱动程序

sbit KEYS=P2^0;            //调整键,按一次设置状态位加1,轮流切换到设置年,月,日,时,分,秒,星期,正常状态.
sbit KEYA=P2^1;            //加一键,在设置状态时按一次相应设置位加1
sbit KEYD=P2^2;            //减一键,在设置状态时按一次相应设置位减1
sbit KEYM=P2^3;            //显示模式键,在设置三行或二行显示
uchar MODE=0;               //显示模式指示,0为二行显示,1为三行显示

#include <set.h> //键控设时间头文件

//原程序中的联接

sbit G1=P0^4;
sbit G2=P0^5;
sbit R1=P2^6;
sbit R2=P2^7;
sbit LS=P0^6;
sbit CK=P0^7;
sbit OE=P2^5;

#define  ABCD P0                   //ABCD接到P2.0-P2.3

bit  SHAN;               //闪烁标志位,
uchar TC=0,TC1=0;                //延时计数用
uchar con=1;                       //秒计数器,用于1.5秒轮显公农历日期,分时显示公农历
uchar CKTIME_1=0;                   //时间快慢调整标志

sbit GPS_POW=P1^7;                                  //gps电源控制

uchar data row;                                        //行扫描变量
uchar data RD1[8];                                //数据缓存
uchar data GD1[8];
uchar data RD2[8];
uchar data GD2[8];

uchar  miao1,miao2;           //秒数据,1十位,2个位
uchar fen1,fen2        ;           //分数据
uchar shi1,shi2        ;           //小时数据
uchar ri1,ri2        ;           //日数据
uchar yue1,yue2;           //月数据
uchar nian1,nian2;           //年数据
uchar week;                 //星期
uchar Dtemp;         //温度

uchar idata NL_yue;                //农历月 1~12
uchar idata NL_ri;                //农历日 1~30
uchar y1,y2,r1,r2;                //农历显示数据
#include "nongli.h"

uchar SJ[6],RQ[6];

bit RX_over;   //GPS数据接收结束标志位
bit DW_OK;           //GPS定位成功标志位

uint ADC_L;                  //ADC亮度数据
uint ADC_T;                  //ADC温度数据
bit ADCL;                  //亮度ADC标志
bit ADCT;                  //温度ADC标志
uchar t1,t2;          //温度显示数据

void Delay (uchar t)
{ uchar i,j;
   for (i=0;i<t;i++)
    {
         for(j=0;j<10;j++)
           {  _nop_();
        _nop_();
                }
         }
}

/////////////////////////////////////////////////////////////////////////////////////////////////////////////////////////////

/**************************************
初始化DS3231并设初始时间
**************************************/
void Time_Initial()
{          Delay (200);
        if(read_random(DS3231_AL2MIN) != 1)   //用DS3231的闹铃2位检测失电状态,如标志不是原来的,测初始时钟
    {
                ModifyTime(DS3231_AL2MIN,1);                //写入初始化标志化闹铃2位为1,并初始化时间日期。
                ModifyTime(DS3231_SECOND,0);           //秒
                ModifyTime(DS3231_MINUTE,43);           //分
                ModifyTime(DS3231_HOUR,10);           //时
                ModifyTime(DS3231_DAY,4);           //日
                ModifyTime(DS3231_MONTH,4);           //月
                ModifyTime(DS3231_YEAR,16);           //年

    }

}

/*******读取当前时间*********/
void GetAllTime()
{
        uchar temp;

        temp=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秒
        miao1=temp/10;
        miao2=temp%10;

        temp=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分
        fen1=temp/10;
        fen2=temp%10;

        temp=read_random(DS3231_HOUR);           //时
        shi1=temp/10;
        shi2=temp%10;

        temp=read_random(DS3231_DAY);           //日
        ri1=temp/10;
        ri2=temp%10;

        temp=read_random(DS3231_MONTH);           //月
        yue1=temp/10;
        yue2=temp%10;

        temp=read_random(DS3231_YEAR);           //年
        nian1=temp/10;
        nian2=temp%10;

        Dtemp = read_random(DS3231_TEMP_H);

        TH3231=        read_temp();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uchar data Rx_temp ;
        static uchar fg_count=0;        //数据间隔,计数
        static uchar Rx_count=0;
        static uchar n=0;                     //握手信号计数
        static uchar da_count=0;         //数据计数
//        static bit RX_start;    //GPS数据接收开始标志位
        uchar idata GPRMC[6]={0x24,0x47,0x50,0x52,0x4D,0x43};    //GPS选择接收字符$GPRMC,

           if(RI)
     {
                   RI=0;
                    Rx_temp=SBUF;

/******* 监控握手信号进行软件复位自动下载 ******/
              if(Rx_temp==0x7f)
              {                                                   //STC下载指令是0x7f
                   n++;
                   if(n>20)                      //如果连续收到20次0x7f
                   {
                               IAP_CONTR=0x60;  //复位至ISP区
                                        n=0;
                   }
              }
                  else
                          n=0;

/********* GPS数据处理 **************/
                  if(Rx_count<6)
                  {
                            if(Rx_temp==GPRMC[Rx_count])    //比较开始$GPRMC字符,
                               Rx_count++;
                     else
                                 Rx_count=0;
                   }
                else  //找到GPRMC开始保存数据
                {
                         if(Rx_temp==',')                                //如果收到逗号,
                        {
                                fg_count++;                                        //计数增加
                                da_count=0;
                        }
                        else
                        {
                                 if(fg_count==1)                                //保存时间数据
                                {
                                        if(da_count<6)                   //只保存前6位时间数据
                                                SJ[da_count++]=Rx_temp;
                                }
                                else
                                        if(fg_count==2)                        //保存定位信息
                                        {
                                                if(Rx_temp=='A')        //如果收到A
                                                        DW_OK=1;                //则定位成功
                                                else
                                                        DW_OK=0;
                                        }
                                        else
                                                if(fg_count==9)                                  //保存日期数据
                                                        RQ[da_count++]=Rx_temp;
                                                else
                                                        if(fg_count>10)                         //接收完毕
                                                        {
                                                                 RX_over=1;
//                                                                RX_start=0;
                                                                fg_count=0;
                                                                da_count=0;
                                                                Rx_count=0;
                                                        }
                        }
                }
        }

}

void GPSdata()
{

        static uchar idata hour[2],min[2],sec[2],year[2],mon[2],day[2];        //临时时间数据 ,为了预防数据传输的误码,使用了2次数据比较
        static uchar a,max;

        RX_over=0;
                                                                                                   //保存临时时间数据
        hour[a]=(SJ[0]-0x30)*10        + (SJ[1]-0x30);                 //时
        min [a]=(SJ[2]-0x30)*10        + (SJ[3]-0x30);                 //分
        sec [a]=(SJ[4]-0x30)*10        + (SJ[5]-0x30);                 //秒
        day [a]=(RQ[0]-0x30)*10 + (RQ[1]-0x30);                 //日
        mon [a]=(RQ[2]-0x30)*10 + (RQ[3]-0x30);                 //月
        year[a]=(RQ[4]-0x30)*10 + (RQ[5]-0x30);                 //年
        a++;
        for(max=0;max<6;max++)
        {
                 SJ[max]=0;
                RQ[max]=0;
        }
        if(a>1)
        {
                a=0;
                //如果第二次秒比上次小1,并且分,时,日,月年相同
                if(sec[1]-sec[0]==1&&min[1]==min[0]&&hour[1]==hour[0]&&day[1]==day[0]&&mon[1]==mon[0]&&year[1]==year[0])
                {
                        sec[1]+=1;                  //GPS时间是包含毫秒的,加上1秒补偿传输和程序处理的延时
                        if(sec[1]>59)
                        {
                                 sec[1]=0;
                                min[1]+=1;
                                if(min[1]>59)
                                {
                                 min[1]=0;
                                 hour[1]+=1;
                                }
                        }
                        hour[1]+=8;                        //转换为北京时间 ,东8区要+8
                        if(hour[1]>23)                //如果超过23则到了第二天
                        {
                                hour[1]-=24;        //
                                day[1]+=1;                //日+1

                                switch(mon[1])                //获取每月最大天数
                                {
                                         case 2:                         //2月
                                                if(year[1]%4==0)  //判断是否闰月,只取2000-2099年,因此简单的%4运算
                                                        max=29;                  //闰月29天
                                                else
                                                        max=28;                  //正常28天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4,6,9,11月
                                                max=30;                                 //30天
                                                break;
                                        default:
                                                max=31;                  //其他月份1,3,5,7,8,10,12月31天
                                        break;
                                }
                                if(day[1]>max)
                                {
                                        mon[1]+=1;
                                        day[1]=0;
                                        if(mon[1]>12)
                                        {
                                                 year[1]+=1;
                                                mon[1]=0;
                                        }
                                }
                        }
                        //                 写入时间数据到DS3231
                        ModifyTime(DS3231_SECOND, sec[1]/10*16 + sec[1]%10 );          //秒
                        ModifyTime(DS3231_MINUTE, min[1]/10*16 + min[1]%10 );          //分
                        ModifyTime(DS3231_HOUR, hour[1]/10*16 + hour[1]%10 ); //时
                        ModifyTime(DS3231_DAY, day[1]/10*16 + day[1]%10 );         //日
                        ModifyTime(DS3231_MONTH, mon[1]/10*16 + mon[1]%10 );         //月
                        ModifyTime(DS3231_YEAR, year[1]/10*16 + year[1]%10 ); //年

                        GPS_POW=1;                         //关闭GPS电源
                        GetAllTime();                 //读取全部时间
                        GetNL_ri();                         //农历转换
                }
        }
}

void loaddata1()
{        /**************装载上半屏一线点阵时间数据****************/
           {
         RD1[0]=tab[shi1][row];//~
        if(SHAN&set_S==4) GD1[1]=tab[shi2][row]; else RD1[1]=tab[shi2][row];//调时状态时字闪.
        if(SHAN) RD1[2]=tab[10][row];else RD1[2]=tab[15][row];//~
        RD1[3]=tab[fen1][row];//~
        if(SHAN&set_S==5) GD1[4]=tab[fen2][row]; else RD1[4]=tab[fen2][row];//调时状态分字闪.
        if(SHAN) RD1[5]=tab[10][row]; else RD1[5]=tab[15][row];//~
        RD1[6]=tab[miao1][row];//~
        if(SHAN&set_S==6) GD1[7]=tab[miao2][row]; else RD1[7]=tab[miao2][row];//调秒状态秒字闪.
           }
   /**************装载下半屏一线点阵数据公历****************/
     if(con==1)
        {

        GD2[0]=tab[nian1][row];//~
        if(SHAN&set_S==1) RD2[1]=tab[nian2][row]; else GD2[1]=tab[nian2][row];//调年状态时年闪
        GD2[2]=tab[13][row];//~
        GD2[3]=tab[yue1][row];//~
        if(SHAN&set_S==2) RD2[4]=tab[yue2][row]; else GD2[4]=tab[yue2][row];//调月状态时月闪
        GD2[5]=tab[14][row];//~
        GD2[6]=tab[ri1][row];//~
        if(SHAN&set_S==3)  RD2[7]=tab[ri2][row]; else GD2[7]=tab[ri2][row];//调日状态时日闪

        }
/**************装载下半屏一线点阵数据农历****************/
        if(con==2)
        {
        if(NL_yue==1)                                           //如农历为1月,显”正“月
             {
        GD2[0]=NLmonth_tab[14][row*2];//~
        GD2[1]=NLmonth_tab[14][row*2+1];
                  }
                  else                                             //其它月份显示正常
                  {
                  GD2[0]=NLmonth_tab[NL_yue][row*2];//~
        GD2[1]=NLmonth_tab[NL_yue][row*2+1];
        }
                  GD2[2]=NLmonth_tab[13][row*2];
        GD2[3]=NLmonth_tab[13][row*2+1];              //显"月"

                  if(NL_ri==10) {                                     //如农历日为10,显示"初十",不显"十十"
                  GD2[4]=NLday_S[0][row*2];
        GD2[5]=NLday_S[0][row*2+1];
                  GD2[6]=NLday_S[1][row*2];
        GD2[7]=NLday_S[1][row*2+1];
                                  }  else  if(NL_ri==20) {           //如农历日为20,显示为"二十",不显"廿十"
                  GD2[4]=NLmonth_tab[2][row*2];
        GD2[5]=NLmonth_tab[2][row*2+1];
                  GD2[6]=NLday_S[1][row*2];
        GD2[7]=NLday_S[1][row*2+1];
                                  } else
                                                                {

      GD2[4]=NLday_S[r1][row*2];              //其它日期显示: "初一,十一,廿一"等农历习惯.
        GD2[5]=NLday_S[r1][row*2+1];
        GD2[6]=NLmonth_tab[r2][row*2];
        GD2[7]=NLmonth_tab[r2][row*2+1];
                         }
        }
/**************装载下半屏一线点阵星期数据****************/
          if(con==3)

        {        //没有温度控头,显“星期X”用这段,
         /*   GD2[0]=tab[15][row];   //显空格
        GD2[1]=WEEK_S[8][row*2];//~
        GD2[2]=WEEK_S[8][row*2+1];//~
        GD2[3]=WEEK_S[9][row*2];//~
        GD2[4]=WEEK_S[9][row*2+1];//~
        if(SHAN&set_S==7) GD2[5]=tab[15][row]; else GD2[5]=WEEK_S[now[5]][row*2];//调周状态周字闪.
        if(SHAN&set_S==7) GD2[6]=tab[15][row]; else GD2[6]=WEEK_S[now[5]][row*2+1];//调周状态周字闪.
        GD2[15]=tab[15][row];//~
                  */
                 //----有温度探头,显“周三,18.6C”用这一段。
        GD2[0]=WEEK_S[10][row*2];//~
        GD2[1]=WEEK_S[10][row*2+1];//~
        if(SHAN&set_S==7) GD2[2]=tab[15][row]; else GD2[2]=WEEK_S[week+1][row*2];//调周状态周字闪.
        if(SHAN&set_S==7) GD2[3]=tab[15][row]; else GD2[3]=WEEK_S[week+1][row*2+1];//调周状态周字闪.
        GD2[4]=tab[15][row];//~显示空格
        if(t1==0)  GD2[5]=tab[15][row]; else GD2[5]=temp10[t1][row];//显示温度十位
        GD2[6]=temp10[t2][row];//~显示温度个位
        GD2[7]=tab[16][row];//~显示℃符号

        }

}

void loaddata()
{
        uchar data row1,row2;

        row1=row+8;                //        上1/2屏行扫描
        row2=row-8;                //        下1/2屏行扫描

        if(row<8)
        {
                GD1[0]=(Num5[2][row]<<3)|(Num5[0][row]>>3);
                GD1[1]=(Num5[0][row]<<5)|(Num5[nian1][row]>>1);
                if(SHAN&set_S==1) RD1[2]=(Num5[nian1][row]<<7)|(Num5[nian2][row]<<1);  else  GD1[2]=(Num5[nian1][row]<<7)|(Num5[nian2][row]<<1) ;
                GD1[3]=Num5[yue1][row];
                if(SHAN&set_S==2) RD1[4]=Num5[yue2][row]<<2;  else GD1[4]=Num5[yue2][row]<<2;
                GD1[5]=Num5[ri1][row]<<1;
                if(SHAN&set_S==3) RD1[6]=Num5[ri2][row]<<3; else GD1[6]=Num5[ri2][row]<<3;
                GD1[7]=RD1[7]=Num8[week][row];
                if(row==3)                //日期点
                {
                        GD1[3]|=0xC0;
                        GD1[4]|=0x01;
                        GD1[5]|=0x80;
                }

                {
                           RD2[0]=Num14[shi1][row1];
                        RD2[1]=Num14[shi2][row1]>>2;
                        RD2[2]=Num14[shi2][row1]<<6;
                        if(SHAN&set_S==4)  { GD2[1]=Num14[shi2][row1]>>2; GD2[2]=Num14[shi2][row1]<<6; }
                        RD2[3]=Num14[fen1][row1];
                        RD2[4]=Num14[fen2][row1]>>2;
                        RD2[5]=Num14[fen2][row1]<<6 ;
                        if(SHAN&set_S==5){          GD2[4]=Num14[fen2][row1]>>2; GD2[5]=Num14[fen2][row1]<<6 ; }
                        RD2[6]=Num12[miao1][row1]<<1;
                        RD2[7]=Num12[miao2][row1];
                        if(SHAN&set_S==6) GD2[7]=Num12[miao2][row1];
                        if(row==3|row==4)
                        {
                                if( SHAN)
                                {
                                        RD2[2]|=0x0c;
                                        RD2[5]|=0x0c;
                                }
                                else
                                {
                                        RD2[2]|=0x00;
                                        RD2[5]|=0x00;
                                }
                        }
                }
        }
        else
        {
                {
                           RD1[0]=Num14[shi1][row2];
                        RD1[1]=Num14[shi2][row2]>>2;
                        RD1[2]=Num14[shi2][row2]<<6;
                        if(SHAN&set_S==4) {                         GD1[1]=Num14[shi2][row2]>>2; GD1[2]=Num14[shi2][row2]<<6;}
                        RD1[3]=Num14[fen1][row2];
                        RD1[4]=Num14[fen2][row2]>>2;
                        RD1[5]=Num14[fen2][row2]<<6 ;
                        if(SHAN&set_S==5){                        GD1[4]=Num14[fen2][row2]>>2;GD1[5]=Num14[fen2][row2]<<6 ; }
                        RD1[6]=Num12[miao1][row2]<<1;
                        RD1[7]=Num12[miao2][row2];
                        if(SHAN&set_S==6) GD1[7]=Num12[miao2][row2];
                        if(row==12|row==13)
                        {
                                if( SHAN)
                                {
                                        RD1[2]|=0x0c;
                                        RD1[5]|=0x0c;
                                }
                                else
                                {
                                        RD1[2]|=0x00;
                                        RD1[5]|=0x00;
                                }
                        }
                }

                GD2[0]=Num8[y1][row2];
                GD2[1]=Num8[y2][row2];
                GD2[2]=Num8[11][row2];
                GD2[3]=NL  [r1][row2];
                GD2[4]=Num8[r2][row2]>>1;

                GD2[5]=Num8[r2][row2]<<7  | Num5[t1][row2-1]>>2;
                RD2[5]=Num5[t1][row2-1]>>2;
                GD2[6]=RD2[6]=Num5[t2][row2-1] | Num5[t1][row2-1]<<6;
                GD2[7]=RD2[7]=Num5[17][row2];

        }
}

void loaddata2()         //另一种三行显示方式
{
        uchar data row1,row2;

        row1=row+8;                //        上1/2屏行扫描
        row2=row-8;                //        下1/2屏行扫描
         RD1[0]=Num14[shi1][row];
        if(shi1==0)           RD1[0]=tab[15][row];;   //使用这一行将在时十位为0时消隐,注释不使用显示0X
         RD1[1]=Num14[shi2][row];
                 if(SHAN&set_S==4)          RD1[1]=tab[15][row];  //调时状态时闪
         if(SHAN) RD1[2]=tab[10][row]; else RD1[2]=tab[15][row];
     RD1[3]=Num14[fen1][row];
         RD1[4]=Num14[fen2][row];
                          if(SHAN&set_S==5)          RD1[4]=tab[15][row];  //调时状态时闪
         GD2[6]=RD2[6]=tab[ri1][row];
         GD2[7]=RD2[7]=tab[ri2][row];
                 if(SHAN&set_S==3)  GD2[7]=RD2[7]=tab[15][row];
        if(row<8)
           {
             if((shi1*10+shi2)>11) RD1[6]=ampm[1][row];else   RD1[6]=ampm[0][row];          //显示:上 下
                 RD1[7]=ampm[2][row];                                                                                                  //显示:午

                GD2[0]=RD2[0]=Num5[t1][row];
                GD2[1]=RD2[1]=Num5[t2][row]<<2|Num5[17][row]>>6;
                GD2[2]=RD2[2]=Num5[17][row]<<2;
                if(yue1>0) GD2[3]=Num5[yue1][row]>>2;
                GD2[4]=Num5[yue2][row];
                        if(SHAN&set_S==2) GD2[4]=Num5[19][row] ;  //调月时月闪
                GD2[5]=Num8[11][row];                                                //显示“月”
                }
                else
                {
                        RD1[5]=GD1[5]=Num5[miao1][row-8];
                        RD1[6]=GD1[6]=Num5[miao2][row-8]<<2;
                                                if(SHAN&set_S==6) RD1[6]=GD1[6]=Num5[19][row-8] ;  //调秒时秒闪
                    GD1[7]=Num8[week][row-8];

                GD2[0]=Num8[y1][row-8];
                GD2[1]=Num8[y2][row-8];
                GD2[2]=Num8[11][row-8];
                GD2[3]=NL  [r1][row-8];
                GD2[4]=Num8[r2][row-8]>>1;         //调整下农历日分隔,显得好看
                GD2[5]=Num8[r2][row-8]<<7;

                }

}

void xianshi()
{
        uchar i,j;

        for(row=0;row<16;row++)                           //扫描16行
        {
                if(MODE==1)  loaddata1(); else if(MODE==2) loaddata2() ; else loaddata();        //根据MODE键值选择显示方式
                for(i=0;i<8;i++)                                         //扫描1行
                {
                         for(j=0;j<8;j++)                         //发送1个数据
                        {
                                R1=!(RD1[i]&0x80);                //发送最高位,如是逆向取模则发送最低位 &0x01
                                R2=!(RD2[i]&0x80);                //由于数据是低电平有效,所以进行取反
                                G1=!(GD1[i]&0x80);
                                G2=!(GD2[i]&0x80);
                                CK=0;                                        //时钟下降
                                RD1[i]<<=1;                                //数据左移1          如是逆向取模则改为右移>>
                                RD2[i]<<=1;                                //
                                GD1[i]<<=1;
                                GD2[i]<<=1;
                                CK=1;                                   //时钟上升
                        }
                }
                ABCD=row;                        //行选
                 LS=0;
                NOP4;
                LS=1;                                //锁存上升,显示输出
                OE=0;
                TH0=255-ADC_L;        //
                TR0=1;
        }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24.576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BRT = 0xB0;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OE=1;
        TR0=0;
}

void ADC() interrupt 5         using 2
{
//        uchar t;
        uint ADC_temp;
        static uchar m;
        static uint TO;
        static uint max,min;

        ADC_CONTR&=0xEF;          //清除ADC中断标志位

        ADC_temp=ADC_RES<<2 | ADC_RESL        ;

        if(m==0)
                min=max=ADC_temp;
        if(ADC_temp>max)
                max=ADC_temp;
        if(ADC_temp<min)
                min=ADC_temp;
        TO+=ADC_temp;
        m++;
        if(m<10)
                ADC_CONTR |= 0x08;           //启动下次AD转换
        else
        {
                ADC_temp=(TO-min-max+4)>>3;        //
                TO=0;
                m=0;

                if(ADCL)
                        {
                                ADC_L=ADC_temp/16;
                                if(ADC_L>7)//限制最高亮度或者时间夜晚无人时自动降低亮度
                                        {
                                                if((shi1*10+shi2)>7&(shi1*10+shi2)<23)
                                                        {
                                                                ADC_L=7;
                                                                ADCL=0;
                                                        }
                                                else
                                                        {
                                                                ADC_L=1;
                                                                ADCL=0;
                                                        }
                                        }
                        }

                if(ADCT)
                {
/*
                        ADC_T=(ADC_temp>>2);
                        if(ADC_T>39 & ADC_T<190)
                        {
//                                t=temp[ADC_T-40];
                                //////////////////////////////////////////
                                t1=temp[ADC_T-40]/10;
                                t2=temp[ADC_T-40]%10;

                                //////////////////////////////////////////
                                if(t1==0)         //首位0消隐
                                        t1=19;
                                if(ADC_T<60)  //低于0显示-
                                        t1=18;
                        }
                        else
                                t1=t2=18;
                        ADCT=0;
*/
                                t1=Dtemp/10;
                                t2=Dtemp%10;
                }
        }

}

void main()
{
        static uchar count,a;
        WDT_CONTR=0x36;                  //启动看门狗,64分频,约1s多
        P0M1=0x00;
        P0M0=0xff;          //以下为接LED点阵屏设为强推,适应有下拉或上拉电阻输入的屏
        P2M1=0x00;
        P2M0=0xe0;
  P4M1=0x00;
        P4M0=0xff;

        P1M1=0x18;                          //P13,P14高阻模式        ,0001100
        P1ASF=0x18;                          //P13,P14做ADC输入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TMOD=0x11;                         //16bit
        AUXR |= 0x80;                //         1T
        EA=1;          ES=1;        ET0=1;
        EADC=1;                                  //开启ADC中断

        Time_Initial();   //根据DS1302状态是否进行初始化
        GetAllTime();                //读取全部时间
        GetNL_ri();                        //农历运算
        GPS_POW=0;

        while(1)
        {
   //以下代码是作为秒点延时之用,

                   TC++;
             if(TC==35)         //        具体数据根据时钟频率调整,0.5秒换一次。
            {
                    TC=0;
                    SHAN=!SHAN;             //闪烁标志取反
                        }

                   TC1++;                //每循环一次TC1加1
                if(TC1==90)             //计时设CON值轮换,参数根据时钟频率调整,基本上1.5秒变一次
                {
                           TC1=0;          //TC1清零,重新计数
                           con++;        //con加1,轮换显公农历,星期
                           if(con==4)    con=1;   //2秒公农历星期期轮流显示.
                           if((set_S>0)&(set_S<4))   con=1;   //调年月日状态下,第三行不轮换.
                          }

                WDT_CONTR|=0x10;                   //喂狗
                keyscan();               //扫键并设置时间
                GetAllTime();                //读取全部时间
                GetNL_ri();                        //农历运算

                //GetTime();                                   //读取时间
                //GetNL_ri();
                if(RX_over&&DW_OK)           //接收完一帧数据并且收到定位成功信息后进行数据处理,定位后的时间肯定是准确的
                if(RX_over && (RQ[4]>0x30 & RQ[4]<0x39) )        //如果信号较差能收到时间却没有定位可以用这句降低处理条件
                         GPSdata();

                if(shi1==1&&shi2==0&&fen1==0&&fen2==0)         //1点同步时间
                 {
                        ES_ON;                                //打开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
                        GPS_POW=0;                        //打开GPS电源
                 }

                count++;
                if(count>40)
                {
                        count=0;
                        a++;
                        ADCL=1;
                        ADC_CONTR=0xcb;                         //进行亮度AD转换
                        if(a>4)
                        {
                                 a=0;
                                while(ADCL);
                                ADCT=1;
                                ADC_CONTR=0xcc;                 //进行温度AD转换
                                }
                         }

                 xianshi();
        }
}

网友A(2016-04-19):
有用数码管显示的吗?

网友B:
应该注明是“转”------这桃源客的程序。程序中的“GPS”意义不大,3231的精度满可以了。

网友C(2016-09-22):
有用数码管显示的吗???

网友D:
刚收到一块3264,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D:
刚收到一块,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E(2017-02-09):
正好有一块屏,可以借鉴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F:
谢谢分享做一玩玩

网友G(2019-02-27):
谢谢,正学习点阵屏

网友H:
刚好在显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2019-09-19):
点阵 用什么软件生成的

网友J:
编译都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