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立方全部不亮

楼主(2016-04-19):
光立方 层共阴,束共阳,64组阳极,接573。
8层阴极接2803输出端,2803。10脚~18脚接的470欧电阻。万能表测量led灯阳极和阴极为负电压1.0v~5.3v之间。
线都检查了。没接错和断线问题。
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led均会亮。
测量led每个脚都有电 不过都是负电压。。。。
求助,为什么上电所有led都不亮

网友A:
LZ,要是已经核对没啥地方不对的,LED 却不亮。极有可能是 LED 的极性接反了,还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要是已经核对没啥地方不对的,LED 却不亮。极有可能是 LED 的极性接反了,还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

  按照电路图接好  所有灯不亮  查资料和检查线路半天无果,捣鼓半天 终于发现问题所在   可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用手触碰 LED正负极  一层的灯的就亮
碰那一层 那一层就亮 这是什么鬼  怎么破
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检查所有接线和焊点没问题,后来用导线把层负极和2803输出直接连接层亮,接电阻不亮,把电阻拆了,从新焊上  正常点亮,等几天整理下资料重新发个制作贴

网友B:
检测下电源供电,然后检测下每层引脚电压

网友C(2017-01-02):
极有可能是 LED 的极性接反了

网友C:
问题怎么结局的,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