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屏怎么和stc单片机接线

楼主(2016-04-19):
小白求教

网友A:
准确的连接我不知道,但可以提供一点意见:首先找找这个屏幕的文档,里面会有连接示意图的。其实,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连接,而是连接好之后与单片机之间如何交换数据或命令,看DI只有一条线,显然是基于串行通讯的,比如spi方式。究竟详细的通讯协议是什么,还是要看文档上是怎么说的。否则,即使连接好,也不知道怎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连接我不知道,但可以提供一点意见:首先找找这个屏幕的文档,里面会有连接示意图的。其实,最重要的 ...

是SPI方式的,单片机下载了程序,就是点不亮,试了几个程序都不行。

网友B:
按SPI方式连接。

网友A:
建议:首先用别的手段或正常工作的机器上,验证屏幕确实没问题;然后就可以专心排除代码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的驱动板共支持三种接口;分别为三线SPI、四线SPI、IIC;
所以在使用每种接口的时候需要做一定的硬件 ...

大神,要做那些硬件配置,已经两天还没点亮,哭。。

网友A:
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最好将代码也贴出来,大家才能有针对性地帮助你。

网友D:
这个屏有datasheet吧,一般会给出与MCU的接线图;点亮它很容易吧,看到屏的供电电压为3.3v,可以在电路中使用一个电压转换芯片;至于如何通信还得你自己去看看接线图,才可以着手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