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黑论坛看见了一个朋友的电路图有点不懂想请问一下这个晶振电路能用无源晶振代替吗

楼主(2016-04-20):
这是论坛的朋友发的那个51单片机的飞机游戏,请问这个晶振电路能用50mhz的无源晶振代替吗?

网友A:
我是来打酱油的,看一下芯片手册, 有些是可以内置的

网友B:
不行,无源晶振30MHZ以上属于泛音晶振,即使单片机能工作,频率也达不到50MHZ

网友C:
不能直接代替。

网友D:
可以替换成无源的但是不能这么高的晶振,50M一般高级单片机用了,如果是AT单片机最高24M,stc的单片机可以到35M,而且STC12和15系列的可以不要晶振,这个图用无源的代替现在的只需要接在18引脚和19引脚之间就好了,另外引脚分别通30PF的陶瓷电容接地,做起振和微调频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