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完的原理图,一编译好多错误

楼主:
大神们看一下原理图和图片,给点建议

网友A(2016-04-20):
懂了,放错工程了》》》》

网友B:
注意电源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应接GND,不能悬空。注意U10一7912稳压器引脚排列与7812不同。电容c4、c5取耐压大于25v以上,并注意正负极性。

网友A:
嗯,现在会了,谢谢

网友C(2018-03-27):
你没有创建PCB工程,你创建PCB工程后把这个原理图计入到里面去再编译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