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名字,几个三极管中间一个电机

楼主(2016-04-20):
求助这是什么电路
几个三极管中间一个电机

网友A:
H桥,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电路

网友B:
H桥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桥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谢谢

网友C:
因该是一个三极管控制的电机驱动电路吧

网友D:
H桥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电路,适用于大部分的电机驱动

网友E:
H桥电机驱动

网友F:
不给图怎么知道啊!

网友G:
桥式电机驱动电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网友H:
简单的H桥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