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通信例程 发送和接受数组

楼主(2016-04-20):
can 收发数据
以上压缩包的所有内容可以到本帖最后下载附件

部分例程源码预览: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sys.h"
#include "fat.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中文汉字支持程序 驱动代码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LX-1A开发板
//青岛智芯科技
//电话:13012418100
//修改日期:2018/10/28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

//以下下字段一定不要乱改!!!
//字节0~3,  记录UNI2GBKADDR;字节4~7  ,记录UNI2GBKADDR的大小
//字节8~11, 记录FONT16ADDR ;字节12~15,记录FONT16ADDR的大小
//字节16~19,记录FONT12ADDR ;字节20~23,记录FONT12ADDR的大小
//字节24,用来存放字库是否存在的标志位,0XAA,表示存在字库;其他值,表示字库不存在!

//系统文件夹
const unsigned char *folder[2]=
{
"SYSTEM",
"FONT",
};
//系统文件定义
const unsigned char *sysfile[3]=
{
"GBK16.FON",
"GBK24.FON",
"UNI2GBK.SYS",
};
//字节0~3,  记录UNI2GBKADDR;字节4~7  ,记录UNI2GBKADDR的大小
//字节8~11, 记录FONT16ADDR ;字节12~15,记录FONT16ADDR的大小
//字节16~19,记录FONT12ADDR ;字节20~23,记录FONT12ADDR的大小
//字体存放,从100K处开始
//100K,存放UNICODE2GBK的转换码

u32 FONT16ADDR ;//16字体存放的地址
u32 FONT24ADDR ;//24字体存放的地址
u32 UNI2GBKADDR;//UNICODE TO GBK 表存放地址

//更新字体文件
//返回值:0,更新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正点原子@ALIENTEK
//V1.1
#ifdef EN_UPDATE_FONT
u8 temp[512];  //零时空间
u8 Update_Font(void)
{
        u32 fcluster=0;
        u32 i;
        //u8 temp[512];  //零时空间         在这里定义,会内存溢出
        u32 tempsys[2];  //临时记录文件起始位置和文件大小
        float prog;
        u8 t;
        FileInfoStruct FileTemp;//零时文件夹
        //得到根目录的簇号
        if(FAT32_Enable)fcluster=FirstDirClust;
        else fcluster=0;
        FileTemp=F_Search(fcluster,(unsigned char *)folder[0],T_FILE);//查找system文件夹
        if(FileTemp.F_StartCluster==0)return 1;                                                  //系统文件夹丢失
        {
                //先查找字体
                FileTemp=F_Search(FileTemp.F_StartCluster,(unsigned char *)folder[1],T_FILE);//在system文件夹下查找FONT文件夹
                if(FileTemp.F_StartCluster==0)return 2;//字体文件夹丢失

                fcluster=FileTemp.F_StartCluster;      //字体文件夹簇号
                FileTemp=F_Search(fcluster,(unsigned char *)sysfile[2],T_SYS);//在system文件夹下查找SYS文件
                if(FileTemp.F_StartCluster==0)return 3;//FONT12字体文件丢失
                //LCD_ShowString(20,90,"Write UNI2GBK to FLASH...");
                //LCD_ShowString(108,110,"%");
                F_Open(&FileTemp);//打开该文件
                i=0;
                while(F_Read(&FileTemp,temp))//成功读出512个字节
                {
                        if(i<FileTemp.F_Size)//不超过文件大小
                        {
                                SPI_Flash_Write(temp,i+100000,512);//从100K字节处开始写入512个数据
                                i+=512;//增加512个字节
                        }
                        prog=(float)i/FileTemp.F_Size;
                        prog*=100;
                        if(t!=prog)
                        {
                                t=prog;
                                if(t>100)t=100;
                                //LCD_ShowNum(84,110,t,3,16);//显示数值
                        }
                }
                UNI2GBKADDR=100000;//UNI2GBKADDR从100K处开始写入.
                tempsys[0]=UNI2GBKADDR;
                tempsys[1]=FileTemp.F_Size;                   //UNI2GBKADDR 大小
                SPI_Flash_Write((u8*)tempsys,0,8);//记录在地址0~7处

                delay_ms(1000);
                //printf("UNI2GBK写入FLASH完毕!\n");
                //printf("写入数据长度:%d\n",FileTemp.F_Size);
                //printf("UNI2GBKSADDR:%d\n\n",UNI2GBKADDR);

                FONT16ADDR=FileTemp.F_Size+UNI2GBKADDR;//F16的首地址
                FileTemp=F_Search(fcluster,(unsigned char *)sysfile[0],T_FON);//在system文件夹下查找FONT16字体文件
                if(FileTemp.F_StartCluster==0)return 4;//FONT16字体文件丢失

                //LCD_ShowString(20,90,"Write FONT16 to FLASH... ");
                 //printf("开始FONT16写入FLASH...\n");
                F_Open(&FileTemp);//打开该文件
                i=0;
                while(F_Read(&FileTemp,temp))//成功读出512个字节
                {
                        if(i<FileTemp.F_Size)//不超过文件大小
                        {
                                SPI_Flash_Write(temp,i+FONT16ADDR,512);//从0开始写入512个数据
                                i+=512;//增加512个字节
                        }
                        prog=(float)i/FileTemp.F_Size;
                        prog*=100;
                        if(t!=prog)
                        {
                                t=prog;
                                if(t>100)t=100;
                                //LCD_ShowNum(84,110,t,3,16);//显示数值
                        }
                }
                tempsys[0]=FONT16ADDR;
                tempsys[1]=FileTemp.F_Size;                   //FONT16ADDR 大小
                SPI_Flash_Write((u8*)tempsys,8,8);//记录在地址8~15处

                delay_ms(1000);
                //printf("FONT16写入FLASH完毕!\n");
                //printf("写入数据长度:%d\n",FileTemp.F_Size);

                FONT24ADDR=FileTemp.F_Size+FONT16ADDR;//F16的首地址
                //printf("FONT16SADDR:%d\n\n",FONT16ADDR);
                //LCD_ShowString(20,60,"Write FONT12 to FLASH... ");
                //FONT12暂时不加入

                FileTemp=F_Search(fcluster,(unsigned char *)sysfile[1],T_FON);//在system文件夹下查找FONT12字体文件
                if(FileTemp.F_StartCluster==0)return 5;//FONT12字体文件丢失
                //printf("开始FONT12写入FLASH...\n");
                F_Open(&FileTemp);//打开该文件
                i=0;
                while(F_Read(&FileTemp,temp))//成功读出512个字节
                {
                        if(i<FileTemp.F_Size)//不超过文件大小
                        {
                                SPI_Flash_Write(temp,i+FONT24ADDR,512);//从0开始写入512个数据
                                i+=512;//增加512个字节
                        }
                        prog=(float)i/FileTemp.F_Size;
                        prog*=100;
                        if(t!=prog)
                        {
                                t=prog;
                                if(t>100)t=100;
                                //LCD_ShowNum(84,80,t,3,16);//显示数值
                        }
                }
                tempsys[0]=FONT24ADDR;
                tempsys[1]=FileTemp.F_Size;                   //FONT16ADDR 大小
                SPI_Flash_Write((u8*)tempsys,16,8);//记录在地址16~23处

                //printf("FONT12写入FLASH完毕!\n");
        //        printf("写入数据长度:%d\n",FileTemp.F_Size);
        //        printf("FONT12SADDR:%d\n\n",FONT12ADDR); */
        }
        t=0XAA;
           SPI_Flash_Write(&t,24,1);//写入字库存在标志        0XAA
        //LCD_ShowString(20,90,"  Font Update Successed  ");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return 0;//成功
}
#endif

//用这个函数得到字体地址
//在系统使用汉字支持之前,必须调用该函数
//包括FONT16ADDR,FONT12ADDR,UNI2GBKADDR;
u8 Font_Init(void)
{
        u32 tempsys[2];//临时记录文件起始位置和文件大小
        u8 fontok=0;
        SPI_Flash_Read(&fontok,24,1);//读出字库标志位,看是否存在字库
        if(fontok!=0XAA)return 1;
        SPI_Flash_Read((u8*)tempsys,0,8);//读出8个字节
        UNI2GBKADDR=tempsys[0];
        //printf("tempsysgbk[0]:%d\n",tempsys[0]);
        //printf("tempsysgbk[1]:%d\n",tempsys[1]);

        SPI_Flash_Read((u8*)tempsys,8,8);//读出8个字节
        //printf("tempsysf16[0]:%d\n",tempsys[0]);
        //printf("tempsysf16[1]:%d\n",tempsys[1]);
        FONT16ADDR=tempsys[0];

        SPI_Flash_Read((u8*)tempsys,16,8);//读出8个字节
        //printf("tempsysf12[0]:%d\n",tempsys[0]);
        //printf("tempsysf12[1]:%d\n",tempsys[1]);
        FONT24ADDR=tempsys[0];
        return 0;
}

#include "flash.h"
#include "lc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gui.h"
//code 字符指针开始
//从字库中查找出字模
//code 字符串的开始地址,ascii码
//mat  数据存放地址 size*2 bytes大小
u32 FONT16ADDR ;//16字体存放的地址
u32 FONT24ADDR ;//24字体存放的地址
u32 UNI2GBKADDR;//UNICODE TO GBK 表存放地址
void Get_HzMat(unsigned char *code,unsigned char *mat,u8 size)
{
        unsigned char qh,ql;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foffset;
        qh=*code;
        ql=*(++code);
        if(qh<0x81||ql<0x40||ql==0xff||qh==0xff)//非 常用汉字
        {
            for(i=0;i<(size*2);i++)*mat++=0x00;//填充满格
            return; //结束访问
        }
        if(ql<0x7f)ql-=0x40;//注意!
        else ql-=0x41;
        qh-=0x81;
        foffset=((unsigned long)190*qh+ql)*(size*2);//得到字库中的字节偏移量

        Flash_Read(mat,foffset+FONT16ADDR,32);

}
//显示一个指定大小的汉字
//x,y :汉字的坐标
//font:汉字GBK码
//size:字体大小
//mode:0,正常显示,1,叠加显示

void Show_Font(u16 x,u16 y,u8 *font,u16 charColor,u8 size,u8 mode,u8 DispDirec)
{
        u16 temp,t,t1;
        u16 y0=y;
        u8 dzk[32];
        u16 tempcolor;

        Get_HzMat(font,dzk,size);//得到相应大小的点阵数据
        if(mode==0)//正常显示
        {
            for(t=0;t<size*2;t++)
            {
                    temp=dzk[t];//得到12数据
                for(t1=0;t1<8;t1++)
                        {
                                if(temp&0x80)LCD_DrawPoint(x,y,charColor,DispDirec);
                                 else
                                {
                                        tempcolor=POINTLCD_COLOR;
                                    LCD_DrawPoint(x,y,tempcolor,DispDirec);
                                        POINTLCD_COLOR=tempcolor;//还原
                                }
                                temp<<=1;
                                y++;
                                if((y-y0)==size)
                                {
                                        y=y0;
                                        x++;
                                        break;
                                }
                        }
            }
        }else//叠加显示
        {
            for(t=0;t<size*2;t++)
            {
                    temp=dzk[t];//得到12数据
                for(t1=0;t1<8;t1++)
                        {
                                if(temp&0x80)LCD_DrawPoint(x,y,charColor,DispDirec);
                                temp<<=1;
                                y++;
                                if((y-y0)==size)
                                {
                                        y=y0;
                                        x++;
                                        break;
                                }
                        }
            }
        }
}

u16 my_strlen(u8*str)
{
        u16 len=0;
        while(*str!='\0')
        {
                str++;
                len++;
        }
        return len;
}

void my_stradd(u8*str1,u8*str2)
{
        while(*str1!='\0')str1++;
        while(*str2!='\0')
        {
                *str1=*str2;
                str2++;
                str1++;
        }
        *str1='\0';//加入结束符
}

void Get_HzMat24(u8 *code,unsigned char *mat)
{
        unsigned char qh,ql;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foffset;
        qh=*code;
        ql=*(++code);

         qh-=0xa0;
         ql-=0xa0;
         foffset=((unsigned long)94*(qh-1)+(ql-1))*72;
         Flash_Read(mat,foffset+FONT24ADDR,72);

}

void LCD_ShowString24(u16 x,u16 y,u8 *font,u16 charColor,u8 mode,u8 DispDirec)
{
        u8 temp,t,t1;
        u16 y0=y;
        u8 dzk[36];
        u16 tempcolor;

        Get_HzMatsting24(font,dzk);//得到相应大小的点阵数据
        if(mode==0)//正常显示
        {
            for(t=0;t<36;t++)
            {
                    temp=dzk[t];
                for(t1=0;t1<8;t1++)
                        {
                                if(temp&0x80)LCD_DrawPoint(x,y,charColor,DispDirec);
                                 else
                                {
                                    tempcolor=POINTLCD_COLOR;
                                    LCD_DrawPoint(x,y,tempcolor,DispDirec);
                                        POINTLCD_COLOR=tempcolor;//还原
                                }
                                temp<<=1;
                                y++;
                                if((y-y0)==24)
                                {
                                        y=y0;
                                        x++;
                                        break;
                                }
                        }
            }
        }else//叠加显示
        {
            for(t=0;t<36;t++)
            {
                    temp=dzk[t];//得到12数据
                for(t1=0;t1<8;t1++)
                        {
                                if(temp&0x80)LCD_DrawPoint(x,y,charColor,DispDirec);
                                temp<<=1;
                                y++;
                                if((y-y0)==24)
                                {
                                        y=y0;
                                        x++;
                                        break;
                                }
                        }
            }
        }
}
void Get_HzMatsting24(unsigned char *code,unsigned char *mat)
{
        unsigned char qh;
        unsigned long foffset;
        qh=*code;
        qh=qh-' ';
        foffset=(unsigned long)qh*36;
        Flash_Read(mat,foffset+2030000,36);
}
u8 Font_Init(void)
{
        u32 tempsys[2];//临时记录文件起始位置和文件大小
        u8 fontok=0;
        Flash_Read(&fontok,24,1);//读出字库标志位,看是否存在字库
        if(fontok!=0XAA)return 1;
        Flash_Read((u8*)tempsys,0,8);//读出8个字节
        UNI2GBKADDR=tempsys[0];
        //printf("tempsysgbk[0]:%d\n",tempsys[0]);
        //printf("tempsysgbk[1]:%d\n",tempsys[1]);

        Flash_Read((u8*)tempsys,8,8);//读出8个字节
        //printf("tempsysf16[0]:%d\n",tempsys[0]);
        //printf("tempsysf16[1]:%d\n",tempsys[1]);
        FONT16ADDR=tempsys[0];

        Flash_Read((u8*)tempsys,16,8);//读出8个字节
        //printf("tempsysf12[0]:%d\n",tempsys[0]);
        //printf("tempsysf12[1]:%d\n",tempsys[1]);
        FONT24ADDR=tempsys[0];
        return 0;
}

can收发程序 - 备份.zip

can收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