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软件中出现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调试没错误,但是出现这个

网友A(2016-04-20):
把你的工程文件打包上传过来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工程文件打包上传过来看一下

我的程序吗?

网友C:
之前好像遇到过这种情况,重启下软件看看,之前我重启后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好像遇到过这种情况,重启下软件看看,之前我重启后就好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C:
你程序怎么样?发出来给大家看看。不然就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D:
在 C51选项那里点击 9 应该能通过,如果原来是默认选8的话。这个与选用的单片机有关。

网友E:
应该是全局变量用的太多,data已经到120,内存超了,应该多用局部变量。

网友F:
用的什么芯片?错误的原因是代码溢出了,也就是太多了,data够,但是code不够,那个WARNING不用管他,主要是下面的那个ERROR提示code尺寸超出,最后的TARGET.......意思是编译未通过。解决办法,如果你的芯片确实用的存储是够的(比如用的STC12,15系列的,一般都买大的了)就在程序设置中改一下编译的模式,如果你用的AT89C52或者传统的51单片机,那储存的ROM是不够的,就算编译通过下载时也会因为不够而代码溢出,程序没办法执行。具体方法再搜索或者再问我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工程文件打包上传过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在于选择编译的芯片ROM不够引起的,不用上传工程文件吧

网友G:
程序问题   不会是软件 的  我最开始学得时候经常写错 就不能编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在于选择编译的芯片ROM不够引起的,不用上传工程文件吧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rom 不够,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弄? 求支招,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全局变量用的太多,data已经到120,内存超了,应该多用局部变量。

这个问题可以在软件上修改吗?  程序是同学帮忙修改的,在他那边没问题,发给我运行就出现这情况。  并且 我打开其他项目都好着,就这个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芯片?错误的原因是代码溢出了,也就是太多了,data够,但是code不够,那个WARNING不用管他,主要 ...

我用的是芯片是 stc89c52,.这个问题可以在软件上修改吗?  程序是同学帮忙修改的,在他那边没问题,发给我运行就出现这情况。  并且 我打开其他项目都好着,就这个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程序问题   不会是软件 的  我最开始学得时候经常写错 就不能编译

  程序是同学帮忙修改的,在他那边没问题(他也是用stc89c52),发给我运行就出现这情况。  并且 我打开其他项目都好着,就这个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芯片?错误的原因是代码溢出了,也就是太多了,data够,但是code不够,那个WARNING不用管他,主要 ...

用stc89c52  程序是同学帮忙修改的,在他那边没问题(他也是用stc89c52),发给我,运行就出现这情况。  并且 我打开其他项目都好着,就这个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 C51选项那里点击 9 应该能通过,如果原来是默认选8的话。这个与选用的单片机有关。

改成9 就好了  太感谢了

网友D:
超过一点选9可以通过,一般软件默认是8.
优化或删除部分源码,也可以通过更换单片机型号来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芯片是 stc89c52,.这个问题可以在软件上修改吗?  程序是同学帮忙修改的,在他那边没问题,发给 ...

可以,点project》options for.....》target》code rom size 改成large模式。如果还是这个问题在问我,一般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超过一点选9可以通过,一般软件默认是8.
优化或删除部分源码,也可以通过更换单片机型号来解决。

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程序问题   不会是软件 的  我最开始学得时候经常写错 就不能编译

我把 C51选项  那里改为 9 就通过,原来是默认选8
。谢谢了  现在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以,点project》options for.....》target》code rom size 改成large模式。如果还是这个问题在问我,一 ...

我把 C51选项  那里改为 9 就通过,原来是默认选8
。谢谢了  现在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把 C51选项  那里改为 9 就通过,原来是默认选8
。谢谢了  现在可以正常运行了

嗯,那个地方是优化代码编译的,但是你的原因是代码太长了,这是根本原因,与是8是9都没有关系,改成9要注意的是,原来你写P0=0XFF,然后写P0=0X00,编译器为了优化代码,就会默认为直往P0寄存器谢了0X00,前面写0XFF的认为是操作同一个寄存器的代码是无用代码,这样有时候会在运行上出错,请注意中间加一个_nop_();

网友H(2017-01-02):
问题解决了吗,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在 C51选项那里点击 9 应该能通过,如果原来是默认选8的话。这个与选用的单片机有关。

太感谢了,改成9就解决了

网友J:
我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K:
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错误,不能生成hex文件,也有可能是版本的问题 我的keil,如果工程文件太大,就容易出现这个毛病,玄学。

网友L:
全局变量用的太多了

网友M(2017-04-17):
请问把C51改成9要怎么改?

网友N:
也有可能是你的软件MDK没有破解

网友O:
通常重新启动就好

网友P:
程序问题

网友Q(2017-08-17):
引用 网友I:

在 C51选项那里点击 9 应该能通过,如果原来是默认选8的话。这个与选用的单片机有关。
这个方法我试了,不行啊,怎么办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可以,点project》options for.....》target》code rom size 改成large模式。如果还是这个问题在问我,一 ...

这个方法也试了,还是不行,可怎么办好

网友Q:
新建个工程,一步一步来,代码一个函数一个函数验证,

网友R:
复制内容重建工程,这个是警告,里面你可能定义了不允许的东西

网友R:
重建工程,或者是你里面定义了不允许的东西,仔细查看一下

网友S:
这个改一下 xdata,就行了

网友T:
从下面的错误描述,你这个Keil没有注册,代码大小受限制。另外一方面你这很有可能是工程文件没有建对,要关闭原有的项目文件,然后新建,然后选择芯片型号,然后新建源程序,注意保存为对应文件格式,最后要添加进来。

网友U:
可能是你代码里面数据太多,你把一些数据存储到外部RAM里面去,可以在数据变量定义前面加一个xdata.

网友V:
keil的版本限制了

网友W(2018-10-17):
引用 网友F:
可以,点project》options for.....》target》code rom size 改成large模式。如果还是这个问题在问我,一 ...

我原本的设置就是这样的,还是不行啊

网友X(2020-01-17):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18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