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做好的调频信号发生器,重谢

楼主(2016-04-20):
单片机调频信号发生器

网友A(2016-06-24):
引用 网友B:
调频信号发生器具体技术指标有哪些?比如调频范围?精度之类的,需求说清楚

大神能做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频信号发生器具体技术指标有哪些?比如调频范围?精度之类的,需求说清楚

要求:通过对电位器W1滑动端输出的电压进行A/D采样,利用采样值控制8031的P1.0输出方波信号的频率,并用该信号驱动喇叭发出频率可变的声音。
控制功能:当输入的模拟电压为5V时,输出方波的频率为39.0625Hz;当输入的模拟电压为0时,输出的方波频率为10kHz。输出方波周期与输入模拟电压的关系为T=(1+电压采样值)*100μS。A/D的时钟信号由4MHz的晶振经过74LS393八分频后供给。
使用的主要元器件:8031、6MHz的晶振、74LS373、74LS138、2764、ADC0809、4MHz晶振、74LS04、74LS393、三极管9012、喇叭、电位器W1等。
结果验证:运行程序,旋动W1,看喇叭发出的声音是否符合题意要求。

网友B(2016-04-26):
调频信号发生器具体技术指标有哪些?比如调频范围?精度之类的,需求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