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PWM调速程序及原理图

楼主(2016-04-20):
16单片机 PWM调速!!!!

源程序: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ft OCR1A
#define Right OCR1B
#define ADD 1.15;   //宏定义,加速系数

uchar i;
uchar flag;      //是否减速标志位
uchar TCRT5000_IN;

uint Max_Speed;
uchar Min_Speed;

/*************************************************
函数名称:Init_TCRT5000
函数功能:初始化红外传感器TCRT5000
函数说明:设置PA口为输入,监测传感器信号*********/
void Init_TCRT5000()
{
DDRA = 0X00;
PORTA = 0XFF;
}

/*************************************************
函数名称:Max()
函数功能:判断最大速度
函数说明:判断最大速度,将其值放入Max_Speed中*****/
void Max()
{
if(Left >= Right)
{
  Max_Speed = Left * ADD;
}
else
{
  Max_Speed = Right * ADD;
}
if(Max_Speed >= 0xf7)
{
  Max_Speed = 0xf7;
}
Min_Speed = 0x20 ;
}

/*************************************************
函数名称:Scan_TCRT5000
函数功能:TCRT5000进行扫描,返回跑到信息
函数说明:*********/
void Scan_TCRT5000()
{
TCRT5000_IN = PINA&0x1F;
switch(TCRT5000_IN)
{
   /*  OOOOO  *///全灭
   case 0x00:
       break;
   /*  *****  *///全亮
   case 0x1f:
       OCR1A=0x00;
       OCR1B=0x00;
           break;
   /*  O*OOO  */
   case 0x08:
       OCR1A=Min_Speed;
           OCR1B=Max_Speed;
           break;
   /*  *OOOO  */
   case 0x10:
       OCR1A=Min_Speed;
           OCR1B=Max_Speed;
              break;
   /*  O**OO  */
   case 0x0c:
       OCR1A=Min_Speed;
           OCR1B=Max_Speed;
           break;
   /*  **OOO  */
   case 0x18:
       OCR1A=Min_Speed;
           OCR1B=Max_Speed;
           break;
    /*  ***00*/
    case 0x1c:
       OCR1A=Min_Speed;
           OCR1B=Max_Speed;
           break;
   /*  OOO*O  */
   case 0x02:
           OCR1A=Max_Speed;
           OCR1B=Min_Speed;
           break;
   /*  OOOO*  */
   case 0x01:
       OCR1A=Max_Speed;
           OCR1B=Min_Speed;
           break;
   /*  OO**O  */
   case 0x06:
       OCR1A=Max_Speed;
           OCR1B=Min_Speed;
           break;
   /*  OOO**  */
   case 0x03:
       OCR1A=Max_Speed;
           OCR1B=Min_Speed;
           break;
   /*  OO***  */
   case 0x07:
       OCR1A=Max_Speed;
           OCR1B=Min_Speed;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函数名称:Init_Speed
函数功能:定时器1初始化,产生两路PWM信号
函数说明:通过改变全局变Left,Right控制小车速度**/
void Init_Speed()
{
DDRD |= 0X30;
TCCR1A=0xA1;
TCCR1B=0x0A;
OCR1A=0xa0;
OCR1B=0xa0;
}

/**********************************************
函数名称:Stop
函数功能:小车停止
函数说明:Right=0,Left=0*********************/
void Stop()
{
OCR1A=0x00;
OCR1B=0x00;
}

/**********************************************
函数名称:Init_Timer0
函数功能:初始化定时器0
函数说明:初始化定时器0
          设1024分频
                  100ms触发一次中断,速度加1**********/
void Init_Timer0()
{
TCCR0 = 0x05;
TCNT0 = 0x00;
TIMSK |= BIT(2);
SREG |= BIT(7);
}

void main()
{
uchar speed;
TCRT5000_IN = PINA&0x1F;
Init_Speed();
Init_TCRT5000();
Init_Timer0();
while(1)
{
  TCRT5000_IN = PINA&0x1F;
  while(TCRT5000_IN != 0x04)
  {
   SREG &= ~BIT(7);   //关闭中断
   Scan_TCRT5000();
   TCRT5000_IN = PINA&0x1F;
   flag = 1;
  }

  while(TCRT5000_IN == 0x04)
  {
   if(flag == 1)
   {
           Left = 0xb0;
    Right = 0xb0;
        flag =0;
        SREG |= BIT(7);   //打开中断
   }
   TCRT5000_IN = PINA&0x1F;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10
void Timer0()
{
TCNT0 = 0x00;
i++;
if(i == 100)
{
  i=0;
  Left++;
  if(Left >= 0xfe)
  {
   Left = 0xfe;
  }
  OCR1B++;
  if(OCR1B >= 0xfe)
  {
   OCR1B = 0xfe;
  }
  Max();
}
}

网友A(2018-03-20):
这个论坛太贴心了!谢谢分享!

网友B:
好资料下载积分不够,等有了再下载。

网友C(2022-11-11):
太好了,就是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