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之DC转DC稳压模块资料

楼主(2016-04-20):
电源系列之DC转DC稳压模块资料原理图:

注意:5V12V输出电路都一样,只是稳压芯片不一样,5V用的型号是LM2576-5  12V用的型号是LM2576-12
LM2576 概述
  • LM2576系列稳压器是单片集成电路,提供作为降压开关稳压器应有的所有功能,可以通过优良的线荷调节与负载调节,驱动3A的负载。LM2576系列器件具有多种固定的电压输出:3.3V5V12V15V和一个可调节输出版。

      LM2576系列器件使用简单,只需极少的外部元件,且包含内置频率补偿和一个固定频率的晶振。LM2576系列器件可作为流行三端线性稳压器的高效替代方案,大大减少了散热片的体积,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不需要散热。适用于LM2576器件的一系列标准电感,可从多个不同的制造商处获得,这种特性大大简化了开关式电源的设计。

      LM2576系列器件的其他特性还包括:在指定的输入电压和输出负载范围内,可保证±4%的输出电压容差,以及±10%的晶振频率容差。LM2576还集成了外部关断模式,待机电流仅为50 μA(典型)。LM2576的输出开关不仅包括逐周期电流限制,还在故障发生时,采用热关断为器件提供充分的保护。
LM2576 特性
  • 3.3V, 5V, 12V,     15V,以及可调节输出版
  • 可调节版输出电压范围:1.23V37V±4%最大线荷调节与负载调节
  • 保证3A输出电流
  • 宽输入电压范围:40V
  • 仅需4个外部元件
  • 52 kHz 固定频率的内部晶振
  • TTL关断功能,低功耗待机模式
  • 高效率
  • 利用现成的标准电感
  • 热关断和限流保护
  • P+ 增强型产品检验
LM2576 应用
  • 简易高效降压稳压器
  • 高效预稳压,用于线性稳压器
  • 卡上开关稳压器
  • 正负转换器(降压-升压)

网友A(2021-06-19):
楼主的100UH电感,是工字型电感,这个电感可以达到3A的电流吗,我不怎么懂问问

网友B(2021-10-25):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100UH电感,是工字型电感,这个电感可以达到3A的电流吗,我不怎么懂问问

有点像8*10的规格,按100uH  感觉不是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