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多级菜单仿真加源程序 取模软件

楼主(2016-04-20):
51单片机做的lcd多级菜单:

取模软件:

部分源程序(完整版请下载本帖51黑论坛附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h"
#include "font.h"

sbit LCD_WR =P3^5;  //Data Write into T6963C,L有效
sbit LCD_RD =P3^6;  //Data Read from T6963C,L有效
sbit LCD_CE =P3^4;  //使能信号,L有效
sbit LCD_CD =P3^7;  //当wr=L,LCD_CD=H:写命令,LCD_CD=L:写数据;当rd=L,LCD_CD=H:读状态,LCD_CD=L:读数据
sbit LCD_RST=P3^3;  //Lcm reset,低有效
sbit LCD_FS =P3^2;  //字体选择,H:6*8点阵;L:8*8点阵

sbit bf0 = P1^0;
sbit bf1 = P1^1;
sbit bf3 = P1^3;

uchar code HexTable[]="0123456789ABCEDF";

uchar code Num_Tab[]=
{
        /* 48 0x30 '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38, /* 00   000 */
        0x44, /* 0 000 00 */
        0x4c, /* 0 00  00 */
        0x54, /* 0 0 0 00 */
        0x64, /* 0  00 00 */
        0x44, /* 0 000 00 */
        0x38, /* 00   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 49 0x31 '1'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08, /* 0000 000 */
        0x18, /* 000  000 */
        0x08, /* 0000 000 */
        0x08, /* 0000 000 */
        0x08, /* 0000 000 */
        0x08, /* 0000 000 */
        0x1c, /* 000   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 50 0x32 '2'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38, /* 00   000 */
        0x44, /* 0 000 00 */
        0x04, /* 00000 00 */
        0x08, /* 0000 000 */
        0x10, /* 000 0000 */
        0x20, /* 00 00000 */
        0x7c, /* 0     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 51 0x33 '3'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38, /* 00   000 */
        0x44, /* 0 000 00 */
        0x04, /* 00000 00 */
        0x18, /* 000  000 */
        0x04, /* 00000 00 */
        0x44, /* 0 000 00 */
        0x38, /* 00   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 52 0x34 '4'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08, /* 0000 000 */
        0x18, /* 000  000 */
        0x28, /* 00 0 000 */
        0x48, /* 0 00 000 */
        0x7c, /* 0     00 */
        0x08, /* 0000 000 */
        0x1c, /* 000   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 53 0x35 '5'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7c, /* 0     00 */
        0x40, /* 0 000000 */
        0x78, /* 0    000 */
        0x04, /* 00000 00 */
        0x04, /* 00000 00 */
        0x44, /* 0 000 00 */
        0x38, /* 00   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 54 0x36 '6'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38, /* 00   000 */
        0x40, /* 0 000000 */
        0x78, /* 0    000 */
        0x44, /* 0 000 00 */
        0x44, /* 0 000 00 */
        0x44, /* 0 000 00 */
        0x38, /* 00   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 55 0x37 '7'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7c, /* 0     00 */
        0x04, /* 00000 00 */
        0x04, /* 00000 00 */
        0x08, /* 0000 000 */
        0x10, /* 000 0000 */
        0x10, /* 000 0000 */
        0x10, /* 000 0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 56 0x38 '8'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38, /* 00   000 */
        0x44, /* 0 000 00 */
        0x44, /* 0 000 00 */
        0x38, /* 00   000 */
        0x44, /* 0 000 00 */
        0x44, /* 0 000 00 */
        0x38, /* 00   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 57 0x39 '9'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38, /* 00   000 */
        0x44, /* 0 000 00 */
        0x44, /* 0 000 00 */
        0x44, /* 0 000 00 */
        0x3c, /* 00    00 */
        0x04, /* 00000 00 */
        0x38, /* 00   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
//6x10的方块
uchar code BlockTab[]={
        /* 57 0x39 '9'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7C, /* 0     00 */
        0x7C, /* 0     00 */
        0x7C, /* 0     00 */
        0x7C, /* 0     00 */
        0x7C, /* 0     00 */
        0x7C, /* 0     00 */
        0x7C, /* 0     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empty block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0x00, /* 00000000 */
};

void LCD_Busy (uchar autowr)    //测状态
{
          LCD_CE = 0;
          LCD_DATA_BUS=0xff;
          LCD_CD=1;
          LCD_WR=1;
          LCD_RD=0;
          if(autowr)
            {
                    while(bf3==0)
                            ;
            }
          else
            {
                    while((bf0==0)||(bf1==0))
                            ;
             }
          LCD_RD=1;
}
uchar LCD_BusyStatus ()    //测状态
{
        uchar dat;
          LCD_CE = 0;
        LCD_CD=1;
        LCD_RD=1;
        LCD_WR=1;
          LCD_DATA_BUS=0xff;
        LCD_RD=0;
        dat=LCD_DATA_BUS;
        LCD_RD=1;
          return dat;
}

/* 数据,指令读写判别 */
void LCD_CheckBusy1(void)
{
        while ((LCD_BusyStatus()&3)!=3) {}
}
/* 数据自动读判别 */
/*
void LCD_CheckBusy2(void)
{
        while ((LCD_BusyStatus()&4)!=4) {}
}
*/
/* 数据自动写判别 */
/*
void LCD_CheckBusy3(void)
{
        while ((LCD_BusyStatus()&8)!=8) {}
}
*/
/*------------写命令或数据到LCD--------------*/
void LCD_Write1 (uchar dat,uchar comm)       //写一个数据和一个命令
{
          LCD_Data(dat);
          LCD_Comm(comm);
}
void LCD_Write2 (uchar datl,uchar dath,uchar comm)  //写两个数据和一个命令
{
          LCD_Data(datl);
          LCD_Data(dath);
          LCD_Comm(comm);
}
void LCD_WriteInt (uint dat,uchar comm)       //写一个16进制数据和一个命令
{
          uchar datl,dath;
          datl=dat;
          dath=dat>>8;
          LCD_Data(datl);
          LCD_Data(dath);
          LCD_Comm(comm);
}
void LCD_AutoWrite (uchar dat)               //自动写数据
{
          LCD_CE = 0;
          LCD_Busy (1);
          LCD_CD=0;
          LCD_RD=1;
          LCD_DATA_BUS=dat;
          LCD_WR=0;
          LCD_WR=1;
}
/*        读数据        */
uchar LCD_Read(void)
{
        uchar dat;
          LCD_CE = 0;
        LCD_CheckBusy1();
        LCD_CD=0;
        LCD_DATA_BUS = 0xff;
        LCD_RD=0;
        dat=LCD_DATA_BUS;
        LCD_RD=1;
        LCD_CD=1;
        return dat;
}
/*        自动读数据        */
/*
uchar LCD_AutoRead(void)
{
        uchar dat;
          LCD_CE = 0;
        LCD_CheckBusy2();
        LCD_CD=0;
        LCD_DATA_BUS = 0xff;
        LCD_RD=0;
        dat=LCD_DATA_BUS;
        LCD_RD=1;
        LCD_CD=1;
        return dat;
}
*/
void LCD_Comm (uchar comm)       //写命令
{
          LCD_CE = 0;
          LCD_Busy (0);
          LCD_CD=1;
          LCD_RD=1;
          LCD_DATA_BUS=comm;
          LCD_WR=0;
          LCD_WR=1;
}
void LCD_Data (uchar dat)       //写数据
{
          LCD_CE = 0;
          LCD_Busy (0);
          LCD_CD=0;
          LCD_RD=1;
          LCD_DATA_BUS=dat;
          LCD_WR=0;
          LCD_WR=1;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 (void)
{
          //LCD_RST=0;
          //;
          //LCD_RST=1;
          //LCD_FS=0;
          //LCD_CE=0;

          //LCD_CE = 0;
          LCD_WR=1;
          LCD_RD=1;
          LCD_WriteInt(LCD_TEXT_HOME_ADDR,0x40);         //文本显示区首地址
          LCD_WriteInt(LCD_GRAPH_HOME_ADDR,0x42); //图形显示区首地址
          LCD_Write2(LCD_WIDTH,0x00,0x41);        //文本显示区宽度
          LCD_Write2(LCD_WIDTH,0x00,0x43);        //图形显示区宽度
          LCD_Comm(0x81);                                //逻辑"异或"
          LCD_Write2(0x02,0x00,0x22);             //CGRAM偏置地址设置
          LCD_Comm(0x9c);                                //启用文本显示,启用图形显示
          //LCD_Comm(0x98);                                //启用文本显示,启用图形显示

          LCD_Cls();
}

/********************************************************/
/* 清屏                                                        */
/********************************************************/
void LCD_Cls(void)
{
        uint  i;

          //LCD_CE = 0;
        //LCD_Write2(0x00,0x00,LC_ADD_POS);// 置地址指针为从零开始
          LCD_WriteInt(LCD_TEXT_HOME_ADDR,LC_ADD_POS);
        LCD_Comm(LC_AUT_WR);                // 自动写
        for(i=0;i< 144*LCD_WIDTH;i++)        // 清一屏
        {
                LCD_Data(0x00);                // 写数据0x00
        }
        LCD_Comm(LC_AUT_OVR);                // 自动写结束
        LCD_Write2(0x00,0x00,LC_ADD_POS);// 重置地址指针
}

void LCD_ClsBlock(uchar x1,uchar y1,uchar x2,uchar y2)
{
        uint addr;
        uchar h,w;
          uchar i,j;

        //x坐标要8字节对齐
        x1 =(x1 / 8) * 8;
        x2 =(x2 / 8) * 8;

        h = y2 - y1;
        w = (x2 - x1)/8;

        addr = LCD_GRAPH_HOME_ADDR + LCD_WIDTH * y1 + x1/8;

          for(j=0;j<h;j++)
          {
                  LCD_WriteInt(addr,0x24);
                LCD_Comm(0xb0);
                    for(i=0;i<w;i++)
                    {
                         LCD_AutoWrite(0x00);
                    }
                LCD_Comm(0xb2);
                addr += LCD_WIDTH;
          }
}

/*        设定图形x,y值*/
/*
void LCD_GraphSetAddr(uchar x,uchar y)
{
        uint xy;
        xy=y;
        xy=xy*16+x+256;
          //LCD_CE = 0;
        LCD_Write2(xy&0xff,xy/256,0x24);
}
*/
/*        设定文本x,y值        */
/*
void LCD_TextSetAddr(uchar x,uchar y)
{
          //LCD_CE = 0;
        LCD_Write2(y*16+x,0,0x24);
}
*/
/*        清除一点*/
/*
void LCD_ClrPixel(uchar x,uchar y)
{
        uchar b;
        uint addr = LCD_GRAPH_HOME_ADDR + y * LCD_WIDTH + x / 8;

        b = 7 - (x % 8);

        LCD_WriteInt(addr,0x24);
        LCD_Comm(0xf0|b);
}
*/
/*        点亮一点        */

void LCD_Putpixel(uchar x,uchar y)
{
        uchar b;
        uint addr = LCD_GRAPH_HOME_ADDR + y * LCD_WIDTH + x / 8;

        b = 7 - (x % 8);

        LCD_WriteInt(addr,0x24);
        LCD_Comm(0xf8|b);
}

/*        x,y处显示光标        */
/*
void LCD_ShowCursor(uchar x,uchar y)
{
          //LCD_CE = 0;
        LCD_Comm(0x97);        //光标开
        LCD_Write2(x,y,0x21);
}
*/
/*        取消光标        */
/*
void LCD_HideCursor(void)
{
          //LCD_CE = 0;
        LCD_Comm(0x9c);
}
*/
void LCD_PutImg(uchar x,uchar y,uchar w,uchar h,uchar *img)
{
        uint data addr;
          uchar data i,j;
          uchar data c;

        addr = LCD_GRAPH_HOME_ADDR + LCD_WIDTH * y + (x >> 3);

          //LCD_CE = 0;
          for(j=0;j<h;j++)
          {
                  LCD_WriteInt(addr,0x24);
                LCD_Comm(0xb0);
                    for(i=0;i<w;i++)
                    {
                            c = img[j*w+i] ;
                         LCD_AutoWrite(c);

                          //LCD_WriteInt(addr +i,0x24);        //+ LCD_WIDTH *j
                              //LCD_Write1(c,0xc0);
                    }
                LCD_Comm(0xb2);
                addr += LCD_WIDTH;
          }
}
/*
void LCD_PrintNumStr(uchar x,uchar y,uchar *s)
{
        x =(x / 8) * 8;

        while(*s)
        {
                LCD_PutImg(x,y,1,11,Num_Tab + (*s - '0') * 11);

                x = x + 8;

                s++;
        }
}

void LCD_PrintBlackBlock(uchar x,uchar y,bool not_empty)
{
        x =(x / 8) * 8;
        LCD_PutImg(x,y,1,11,BlockTab + (not_empty?0:1) * 11);
}
*/
void LCD_ReverseRect(uchar x,uchar y,uchar w,uchar h)
{
        uint data addr;
          uchar data i,j;
          uchar data c;

        x =(x / 8) * 8;
        addr = LCD_GRAPH_HOME_ADDR + LCD_WIDTH * y + x/8;

          for(j=0;j<h;j++)
          {
                    for(i=0;i<w;i++)
                    {
                          LCD_WriteInt(addr +i,0x24);
                          LCD_Comm(LC_NOC_RD);
                          c = LCD_Read();
                          c = ~c;

                              LCD_Write1(c,LC_NOC_WR);
                    }
                addr += LCD_WIDTH;
          }
}
/*
void LCD_PrintWord(uchar x,uchar y,uint16 n,uchar start)
{
        uchar buf[4];
        int i;

        if(start > 3) start = 0;

        for(i = 0; i < 4; i++)
        {
                buf[i] = n % 10;
                n /= 10;
        }
        x =(x / 8) * 8;

        for(i = 3-start; i >= 0; i--)
        {
                LCD_PutImg(x,y,1,11,Num_Tab + buf[i] * 11);

                x = x + 8;
        }
}
void LCD_PrintHex(uchar x,uchar y,uchar hex)
{
        uchar c1,c2;
        //低4位
        c1 = hex & 0x0f;        //lo
        //高4位
        c2 = (hex >> 4) & 0x0f; //hi

        LCD_PutImg(x,y,1,11,Num_Tab + c2 * 11);
        LCD_PutImg(x+8,y,1,11,Num_Tab + c1 * 11);
}

void LCD_GrapPu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num)
{
        uchar i,j;
        uchar dot;
        num = (num- '0')*9;
          //LCD_CE = 0;
        for(i=0; i< 12;i++)
        {
                dot = Num_Tab[num + i];
                for(j = 0; j < 7; j++)
                {
                        if( dot & 0x80)
                                LCD_Putpixel(x+j,y);
                        else
                                LCD_ClrPixel(x+j,y);

                        dot <<= 1;
                }
                y++;
        }
}

void LCD_GrapPrint(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s)
{
        while(*s)
        {
                LCD_GrapPutchar(x,y,*s);
                x += 8;
                s++;
        }
}
*/
/*--------------显示字符------------------*/
/*
void LCD_TextPu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
{
          //LCD_CE = 0;
          LCD_WriteInt(LCD_TEXT_HOME_ADDR + LCD_WIDTH * y + x,0x24);
          LCD_Comm(0xb0);
        LCD_AutoWrite(c - 0x20);
          LCD_Comm(0xb2);
}

void LCD_TextPrint(uchar x,uchar y,char *s)
{
          //LCD_CE = 0;
          LCD_WriteInt(LCD_TEXT_HOME_ADDR + LCD_WIDTH * y + x,0x24);
          LCD_Comm(0xb0);
          while(*s)
          {
                LCD_AutoWrite(*s - 0x20);
                s++;
        }
          LCD_Comm(0xb2);
}
void LCD_TextPrintWord(uchar x,uchar y,uint16 n,uchar start)
{
        uchar buf[4];
        int i;

        if(start > 3) start = 0;

        for(i = 0; i < 4; i++)
        {
                buf[i] = n % 10;
                n /= 10;
        }

        for(i = 3-start; i >= 0; i--)
        {
                LCD_TextPutchar(x,y,'0' + buf[i]);
                x ++;
        }
}

void LCD_TextPrintHex(uchar x,uchar y,uchar hex)
{
        uchar c1,c2;
        //低4位
        c1 = hex & 0x0f;        //lo
        //高4位
        c2 = (hex >> 4) & 0x0f; //hi

        LCD_TextPutchar(x,y,HexTable[c2]);
        LCD_TextPutchar(x+1,y,HexTable[c1]);
}
*/
/************************************************/
/*画线。任意方向的斜线,直线数学方程 aX+bY=1        */
/************************************************/
/*
void LCD_Linexy(uchar x0,uchar y0,uchar xt,uchar yt)
{
        register uchar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 = xt-x0;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 = yt-y0;
        uRow = x0;
        uCol = y0;
        if(delta_x>0) 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 delta_x==0 ) incx=0;                        //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 incy=1;
        else if( delta_y==0 ) incy=0;                        //水平线
        else {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 > delta_y )        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LCD_CE = 0;
        for( t=0;t <= distance+1; t++ )
        {                                        //画线输出
                LCD_Putpixel(uRow,uCol);                        //画点
                xerr +=        delta_x        ;
                yerr +=        delta_y        ;

                if( xerr > distance )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 yerr > distance )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

void LCD_LineH(uchar y)
{
        char i;

          //LCD_CE = 0;
          LCD_WriteInt(LCD_GRAPH_HOME_ADDR + LCD_WIDTH * y ,0x24);
        LCD_Comm(0xb0);
        for(i=0;i<LCD_WIDTH;i++)
                LCD_AutoWrite(0xff);
        LCD_Comm(0xb2);
}
void LCD_LineV(uchar x,uchar y1,uchar y2)
{
        int i;
          //LCD_CE = 0;
        for(i = y1; i < y2; i++)
        {
                LCD_Putpixel(x,i);
        }

}

void LCD_LineXX(uchar x1,uchar x2,uchar y)
{
        int i;
        for(i = x1; i < x2; i++)
        {
                LCD_Putpixel(i,y);
        }
}
/*
void LCD_Rectange(uchar x1,uchar y1,uchar x2,uchar y2)
{
        LCD_LineXX(x1,x2,y1);
        LCD_LineXX(x1,x2,y2);
        LCD_LineV(x1,y1,y2);
        LCD_LineV(x2,y1,y2);
}

*/

FNT_GB12 code *GetHzk12(uchar c1,uchar c2)
{
        int i = 0;

        while(HZK12[i].Index[0] != 0)
        {
                if(c1 == HZK12[i].Index[0] && c2 == HZK12[i].Index[1])
                        return &HZK12[i];
                i ++;
        }
        return NULL;
}

FNT_GB16 code *GetHzk16(uchar c1,uchar c2)
{
        int i = 0;

        while(HZK16[i].Index[0] != 0)
        {
                if(c1 == HZK16[i].Index[0] && c2 == HZK16[i].Index[1])
                        return &HZK16[i];
                i ++;
        }
        return NULL;
}

void LCD_PrintHz12(uchar x,uchar y,uchar *s)
{
        uchar c1,c2;
        //x坐标必需是8位对齐
        x =(x / 8) * 8;
        while(*s)
        {
                c1 = *s++;
                if(c1 == ' ')
                        x += 8;
                else if( c1 > 0x80)
                {
                        //汉字
                        c2 = *s++;
                        LCD_PutImg(x,y+2,2,12,GetHzk12(c1,c2)->Msk);
                        x += 16;
                }
                else        //ASCII
                {
                        LCD_PutImg(x,y,1,16,ASC8x16[c1]);        //-
                        x += 8;
                }
        }
}

void LCD_PrintHz16(uchar x,uchar y,uchar *s)
{
        uchar c1,c2;
        //x坐标必需是8位对齐
        x =(x / 8) * 8;
        while(*s)
        {
                c1 = *s++;
                if(c1 == ' ')
                {
                        x += 8;
                }
                else if( c1 > 0x80)
                {
                        //汉字
                        c2=*s++;
                        LCD_PutImg(x,y,2,16,GetHzk16(c1,c2)->Msk);
                        x += 16;
                }
                else        //ASCII
                {
                        LCD_PutImg(x,y+2,1,16,ASC8x16[c1]);        //-
                        x += 8;
                }
        }
}

//显示6x8的数字
void LCD_Print6X8(uchar x, uchar y,uchar *s)
{
        //x坐标必需是8位对齐
        x =(x / 8) * 8;
        while(*s)
        {
                LCD_PutImg(x,y,1,8,font6x8[*s - 32]);        //-
                x += 8;

                s ++;
        }
}

//显示24x32的数字
void LCD_Print24X32(uchar x, uchar y,uchar *s)
{
        //x坐标必需是8位对齐
        x =(x / 8) * 8;
        while(*s)
        {
                if( *s >= '0' && *s <= '9')        //显示
                {
                        LCD_PutImg(x,y,3,32,Font24X32[*s-'0']);
                        x += 24;
                }
                else if( *s == ' ')
                {
                        x += 8;
                }
                else
                {
                        LCD_PutImg(x,y+16,1,16,ASC8x16[*s]);        //-
                        x += 8;
                }
                s ++;
        }
}

网友A(2017-08-16):
仿真 是怎么仿真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