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串口数据的示波器,数据有4组,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2016-04-20):
  求助,
最近要做一个显示串口数据的示波器,数据有4组,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你指的是自己写程序,在一个屏上显示四组波形,还是别的?问题描述清楚哦,可以试着帮你解决

网友B(2017-04-19):
四组,即是四个通道,数据即是要显示的数据,串口格式:通道编码+该道数据;上位机根据通道编码分路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