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b的单片机数据采集设计+pcb

楼主(2016-04-20):
毕设可以用,其他有需要也可以用,纯手工自己一点一点画的
仿真,上位机及其单片机程序下载:

网友A:
51黑有你更精彩!!

24c02.h文件:
/****************************************************************
                        失恋过度

        模块功能:        24C02读写数据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d)
{
        uint i,j;
        for(i=0;i<d;i++);
        for(j=0;j<1000;j++);
}
void delay2(void)
{
        uchar i;
        for(i=0;i<3;i++);
}
//****************************************************
// 初始条件
void start(void)
{
        scl=1;delay2();
        sda=0;delay2();
        scl=0;delay2();
}
//****************************************************
//停止条件
void stop(void)
{
        sda = 0;delay2();
        scl = 1;delay2();
        sda = 1;delay2();
        scl = 0;delay2();
}
//****************************************************
//发送应答
void ack(void)
{
        sda = 0;
        scl = 1;delay2();
          sda = 1;
        scl = 0;
}
//****************************************************
//发送非应答
/*void n_ack(void)
{
        sda = 1;
        scl = 1;
        delay2();
          sda = 0;
        scl = 0;
} */
//****************************************************
void output(uchar dd)
{
  uchar i;
  for(i=0;i<8;i++)
        {
                scl = 0;delay2();
             dd = dd << 1;
             sda =CY;delay2();
                scl = 1;delay2();
                scl=0;
   }
  delay2();scl=0;
}
//****************************************************
//写数据,
uchar input(void)
{
        uchar i;
        uchar dd;
    dd=0;
        for(i=0;i<8;i++)
        {
                dd = dd << 1;
                scl = 0;
                  scl = 0;delay2();
                scl = 1;
                scl=1;delay2();
                if (sda==1) dd|=0x01;
        }
        scl=0;
        return(dd);
}
//*****************************************************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函数名(内在地址,数据)
void write(uchar add,uchar ddata)
{
        uchar head;
        head=0xa0;delay2();
        start();
        output(head);
        ack();
        output(add);
        ack();
        output(ddata);
        sda=0;
        ack();delay2();
        stop();
        delay(100);
}
//****************************************************
//读取某地址的数据 , 数据=函数名(内在地址)
uchar read(uchar add)
{
    uchar rhead;
    uchar whead;
    uchar dd;
    whead=0xa0;
    rhead=0xa1;delay2();
    start();
    output(whead);
    ack();
    output(add);
    ack();
    start();
    output(rhead);
    ack();
    dd=input();
    ack();delay2();
    stop();
    return(dd);
}
/*****************************************************/

网友B:
厉害 好想弄一个

网友C:
厉害 这个直接用其他方式换数据就好了  不用232

网友D(2017-05-12):
看到电路板,想起当年自己也动手做过这些工作,好多年没有干过这些活,现在在业余时间想重新拾起这些东西。

网友E(2018-02-24):
老师的作品很精彩!

网友F(2018-09-17):
下来看看 希望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