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脉搏测量仪制作 程序电路及仿真都有

楼主(2016-04-20):
基于avr单片机做的心率脉搏测量仪

(包含模拟部分的和单片机仿真)以及完整的测量程序代码

下面是proteus仿真图:

电路原理图要用Multisim仿真软件打开

下面是部分程序预览(完整版本请下载附件)
#include<avr/io.h>
#include<util/delay.h>
#include<avr/interrupt.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volatile uc led[8]={2,4,8,16,1,32,128,64},number[10],no1,no2,no3,no4,t=1;
volatile ui count=1000;
volatile uc cnt=0;
volatile ui mSec=0;
volatile uc k=1,keyFlag=0,voice=0,alarm=1,flash=0;
void calcnum(){//初始化数码管参数,不用管
         number[0]=led[0]+led[1]+led[2]+led[4]+led[5]+led[6];
         number[1]=led[2]+led[5];
         number[2]=led[0]+led[2]+led[3]+led[4]+led[6];
         number[3]=led[0]+led[2]+led[3]+led[5]+led[6];
         number[4]=led[1]+led[2]+led[3]+led[5];//+led[6];
         number[5]=led[0]+led[1]+led[3]+led[5]+led[6];
         number[6]=led[0]+led[1]+led[3]+led[4]+led[5]+led[6];
         number[7]=led[0]+led[2]+led[5];
         number[8]=255-led[7];
         number[9]=number[8]-led[4];
}
void timer0_init(void)//初始化定时器,Timer0 1ms,Timer1 50ms,不用管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06; //set count
        TCCR0 = 0x03; //start timer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CF; //setup
TCNT1L = 0x2C;
OCR1AH = 0x30;
OCR1AL = 0xD4;
OCR1BH = 0x30;
OCR1BL = 0xD4;
ICR1H  = 0x30;
ICR1L  = 0xD4;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3; //start Timer
}
SIGNAL(SIG_OVERFLOW0)//定时器0溢出中断,1ms一次
{
//以下为更新数码管
        if(t==1){
                t=2;
                PORTC=~no2;
        }
        else if(t==2){
                t=8;
                PORTC=~no3;
        }
        else if(t==8){
                t=16;
                PORTC=~no4;
        }
        else{
                t=1;
                PORTC=~no1;
        }
        PORTB&=0xe4;//0b11100100;
        PORTB|=t;
        no1=number[k];
        no2=number[count/100%10];
        no3=number[count/10%10];
        no4=number[count%10];

//以上为更新数码管
        mSec++;
        if(keyFlag>0&&(mSec%2))keyFlag--;
        if(voice)PORTA|=0x80;
        else PORTA&=~0x80;
//重置定时器
        TCNT0 = 0x06; //reload counter value
        TCCR0 = 0x03; //start timer
}
SIGNAL(SIG_OVERFLOW1)//定时器1溢出中断,50ms一次
{
//如果为警报状态则闪烁LED报警
        if(alarm){
                if(flash)PORTA&=0xfe;
                else PORTA|=0x01;
                flash=1-flash;
                PORTA|=0x02;
        }
        else{
                flash=0;
                PORTA=0;
        }
        //重置定时器
        TCNT1H = 0xCF; //reload counter high value
        TCNT1L = 0x2C; //reload counter low value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3; //start Timer
}
SIGNAL(SIG_INTERRUPT0){//中断0,对应按键1
        if(keyFlag)return;
        voice=1-voice;
        keyFlag=50;
}
SIGNAL(SIG_INTERRUPT1){//中断1,对应按键2
        if(keyFlag)return;
        if(k==9){
                k=1;
        }
        else{
                k++;
        }
        cnt=0;
        mSec=0;
        keyFlag=50;
}
SIGNAL(SIG_INTERRUPT2){//外部中断2,对应心跳
cnt++;
if(cnt==k){
cli();
count=60000/mSec*k;
uc t=count;
if(t<40||t>150){
alarm=1;
if(voice)voicealarm(t);//这里加了个参数t。
}else alarm=0;
mSec=0;
cnt=0;
sei();
}
}

void voicealarm(uc t){//语音报警,未测试,50Khz
uc addr=0x80;//地址,根据需要修改
if(t<40)addr=0x81;//0x80为心律过高的提示音的地址,0x81为心律过低的地址。也可以改成别的地址。
int i;
PORTA&=~0x04;
_delay_ms(50);
PORTA|=0x04;
for(i=7;i>=0;i--){
if(addr&(1<<i))
PORTA|=0x04;
else
PORTA&=~0x04;
PORTA&=~0x08;
_delay_us(10);
PORTA|=0x08;
_delay_us(10);
}
PORTA|=0x04;
}

int main(){
//以下均为初始化
        DDRA=0xff;
        PORTA=0xfc;
        DDRB=~0x04;
        PORTB=0xff;
        DDRC=0xff;
        PORTC=0xff;
        DDRD=0x00;
        PORTD=0xff;
        calcnum();
        timer0_init();
        MCUCR=0x0A;//0b00001010;
        GICR=(1<<INT1)+(1<<INT0)+(1<<INT2);
        GIFR=0;
        TIMSK = 0x05;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while(1);
//                _delay_ms(1);
}

全部资料:

网友A(2016-11-17):
来一份源码

网友B(2017-06-08):
proteus上面的仿真数码管的显示根本不正确啊?是不是代码有问题?

网友C(2018-06-20):
能给我私发一份吗?qq1413315425,我静候佳音

网友C:
能线下联系你吗?我QQ1413315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