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tues仿真数码管电路图哪里错了

楼主:
为什么代码运行后74HC573不输出数据到数码管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anxuan=P2^5;
sbit weixuan=P2^6;
         .           -

void main()
{

   P2=0x00;//P2口初始化
while(1){
  weixuan=0;
  duanxuan=0;
   P0=0Xf9;                。
   duanxuan=1;
   weixuan=1;//打开位选,打开8位数码管位端
   weixuan=0;//锁存,数码管的位信号,既保持常开8位数码管

   duanxuan=0
   P0=0xff;
   weixuan=1;
   weixuan=0;
        duanxuan=0;
        }

网友A(2016-05-07):
没接晶振

网友B:
mei没接晶振

网友C:
没有接晶振

网友D:
仿真不要接晶振,你的段显和位选到底用的是P0/P2还是2.5,2.6,话说都接P0是为什么?

网友E:
P0口电压很低,没接上拉电阻很难驱动。你改成其他的口。还有程序有点怪。不明白你重复的锁存干嘛,你直接把要的数据锁存一次就好了干嘛还要锁存2次

网友F:
没显示的原因:

网友F:
1.程序有非法字符:

网友F:
main上面一行中有2个非法字符

网友F:
P0=0Xf9后有1个非法字符

网友F:
duanxuan=0后少分号

网友F:
程序最后那个大括号为非法字符

网友F:
这些错误可在keil c验证

网友F:
2.仿真电路有错

网友F:
P0口为准双向口,需外接上拉电阻,但74LS373可不要,74HC573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可用RESPACK-8(在Resistors→Resistor Packs库中)

网友F:
以上纠错后,可显示11111111

网友F:
但你的程序废句太多,修改如下:

#include <reg52.h>           //包含52单片机

sbit duanxuan=P2^5;         //定义段码选通端

sbit weixuan=P2^6;          //定义位码选通端

void main(){                //主程序

  P2=0x00;                 //P2口初始化

while(1){                 //显示无限循环

P0=0xf9;               //P0口输出段码

duanxuan=1;            //选通段码573

duanxuan=0;            //锁定段码输出

P0=0xff;               //P0口输出位码

weixuan=1;             //选通位码573

weixuan=0;}}           //锁定位码输出

网友G:
不能都接P0口呀

网友F:
#include <reg52.h>             //包含52单片机

网友F:
介绍你4本书,张志良编著,书中的程序都像上述程序,每句有注释,便于理解。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1-42393-5

《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单片机应用项目式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1-46016-9

网友F:
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F:
Proteus仿真默认有晶振,允许不接

网友H:
没下载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