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桥电路的用处,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6-04-21):
求助  该H桥电路的介绍 就是它的用处,怎么控制的
重点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Q6的基极为低,Q4的基极为高,此时Q1,Q5,Q7,Q4导通,其他的几个三极管不同,电机的电流由Q5(E)流向Q3(E)实现正转
同样Q4的基极为低,Q6的基极为高,电机的电流由Q3(E)流向Q5(E)实现反转
同时为高和同时为低没有作用

网友B:
LZ,也可以点击仿真软件单帧单帧地去查看,效果会更直观也容易理解电路的控制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