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定时问题 里边的定时器一般定时多久溢出?

楼主(2016-04-21):
各位大侠们,想讨论一个问题。
各位程序员,在用单片机时,里边的定时器一般定时多久溢出?
以前在做程序时,一般用到1到5ms,有时甚至用到us级,但感觉用到1m以下时就有点浪费单片机的资源的,不知道各位在应用时是如何处理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我基本上都是10MS

网友B:
溢出时间与两个因数有关:1、你设置的初值。如果设置的初值为X,那么溢出所需的机器周期为65536-X2、采用的晶振频率。如果晶振频率为F,那么机器周期为12000000/F微妙所以计算的步骤如下:1、计算机器周期比如采用11.0592M晶振,那么机器周期=12000000/11059200us2 、计算初值比如溢出时间为50毫秒,也就是50000微妙,那么65536-X=50000/机器周期X=65536-50000/机器周期=65536-46080

网友C:
看你的使用需求,我一般用1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