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单片机的自动输液控制

楼主(2016-04-21):
有没有大神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要问什么,我大致谈一下方案吧:可以选用51或者430作为主控MCU,然后要能控制输液的速度需要找到比较合适的能对输液管进行挤压的装置,比如用微型的步进电机;能在输液快要结束时进行报警,这需要进行液位测量,可以选用超声波进行。

网友B:
我们寝室有一个也是写这个毕业论文

网友C:
红外对管监测输液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