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驱动电路怎么选择驱动器。

楼主(2016-04-21):
智能小车中,用51单片机控制一个直流驱动电机和一个转向步进电机,怎么选择驱动器,两个电机用一个驱动器 还是两个,ULN2003?还是L298。哪个好用。

网友A:
当然是 L298 了,能适应大部分驱动电机。一个就能应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 L298 了,能适应大部分驱动电机。一个就能应付。

L298可以同时驱动一个步进电机和一个直流电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L298可以同时驱动一个步进电机和一个直流电机吗?

不能,只能驱动一个步进电机,或者驱动两个直流电机

网友C:
L298N吧,可以驱动步进电机也可以驱动直流电机

网友D:
新人,求罩

网友E(2016-07-17):
选L298好用,可以同时控制两个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