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的电容是钽电容还是电解电容

楼主(2016-04-21):
这个电路中的电容是钽电容还是电解电容

网友A:
一般用电解电容

网友B:
C15,C16两个电容是无极性的电容,104是10nF,通常是做电源端的耦合滤波的,所以一般用陶瓷电容或者独石电容,说道瓷片电容,一般就是贴片了。C13,C14是有极性电容,一般是用作电源端稳压滤波作用的,所以比较大,大概可以达到10uF-220UF,一般是电解铝电容。至于你说的钽电容又叫钽电解,实际上和铝电解电容差不多,也是有极性的,但是其内阻比较小,一般用作需求比较高的电源滤波和信号滤波上,价格肯定比较贵。所以综合所述,你的问题,用钽电容和电解电容(铝电解)都可以,注意极性不要用翻即可,谈电容性能高,漏电小,内阻小,铝电解便宜容量大。最后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谈电容的有标记的一端是正极!!而普通电解电容有标记的是负极!!千万别搞反,搞反钽电容会爆炸,不骗你哦,是冒火花和烟以及炸成碎片的那种爆炸!

网友C:
用钽电容比较好一些。

网友D:
电解电容

网友E:
一般都用电解电容,其实也可以用钽电容;两者都为极性电容,电解电容耐压值比钽电容要高一些,容值也会大很多

网友F:
c15及c16为消振电容应焊在Ms1117的管脚靠近根部。c13为输入滤波用、除注意正负极性勿接反外,还要注意耐压,一般取输入电压的1点5倍以上。如s1117的负载对纹波及动态电阻要求较高,可再并一只钽电容。

网友G(2017-01-03):
C15,C16两个电容是无极性的电容,剩下用电解

网友H:
C15C16是钽电容C13C14是电解电容

网友I:
这个图中的电容,不仅有滤波的还有消振的,通常厂家在资料里会明确其参数,照厂家说的做OK!

网友J:
引用 网友B:
C15,C16两个电容是无极性的电容,104是10nF,通常是做电源端的耦合滤波的,所以一般用陶瓷电容或者独石电容 ...

104是……相信你是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