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38跟595怎么驱动点阵显示汉字啊

楼主(2016-04-21):
求助 138跟595怎么驱动点阵显示汉字啊

网友A:
138译码扫描列码,595发送点汉字点阵行码数据。欢迎咨询,张志良,zzlls@126.com

网友A:
设计共阳型8×8点阵显示电路如图5-35所示。80C51 P1.2~P1.0与74LS238译码输入端CBA(A为低位)连接;E1接+5V, 接地,P1.3接 ,片选138;译码输出端Y0~Y7控制列码扫描输出(高电平有效)。80C51 RXD与74LS 164串行输入端SA、SB连接,TXD与164移位脉冲输入端CLK连接,164并行输出端Q0~Q7与8×8点阵显示屏行码控制端连接(低电平亮)。

网友A:
见帖子。或见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教社出版ISBN 978-7-04-0445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