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完51单片机理论知识现在该动手干些啥呢

楼主(2016-04-21):
最近已经把51单片机的理论知识看完了,也学习了一些小方面的单片机应用,现在想进一步学习但不知道具体要干嘛

网友A:
查找相关资料先学习最简单的单片机,网上可以找到视屏资料

网友B:
弄块板子,写点程序,下载到MCU,调试通过。

网友C:
实践检验一下   制作一些作品

网友D:
既然已学理论,接下来以学习编程和仿真验证为宜,玩板子放到再下一步吧!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 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E:
买一块51的系统学习版在上面编程练习

网友F:
最好动手做一些小制作

网友B:
弄块板子,写一些程序,调试通过,由浅入深,逐步进阶。

网友G:
多写程序。看程序

网友H:
做个作品,用的模块多一些,慢慢调试

网友I:
最好编辑一个界面,与51板通过串口直接通信,实现数据的传输,可以让自己学到好多的东西。并且特别有意思

网友J:
多做点东西,增加经验。

网友K:
流水灯什么的呀~如果有数码管的开发板的话,自己做一个时钟也是一个不错的练手项目~时钟涉及到的知识已经是比较全面的了。如果能自己摸索做一个时钟,那么对于你来说已经有很大的提高了~

网友L:
做点小的程序,然后多多练习,拿任务来练习

网友M:
可以从简单一点的开始自己制作一些有意思的作品

网友D:
怎么又拿出来讨论呢?行动啊!不是已有许多好建议吗?不行动等于0.

网友N:
多实践多动手,一步一步来

网友O(2016-05-26):
买点零件。激光打印机。一个调温电熨斗。转印纸。覆铜板。想做什么都可以。

网友P:
做小车啊

网友Q:
可以到单片机论坛里,看看大神们有什么有意思的制作,可以借鉴,自己来琢磨开发

网友R:
找一些别人做的好玩的东西自己模仿着做一下,对知识的理解会非常有用的

网友S:
找一些单片机实训资料,按着上面的例子自己进行编程调试(建议入门c语言),自己琢磨做一个自己的项目

网友T:
自己做个板子,然后调试,调试通过可以做点小的电子设备

网友U:
如果有兴趣,可以通过所学的原件来做一个小制作,从中发现问题,加深了解。.如果喜欢硬件可以去自己搜资料,自己动手做一块板子。也可以直接去学stm32.

网友V:
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小车

网友W:
先弄个流水灯熟悉一下,再键盘,显示,通信

网友X:
做点流水灯啊,数码管啊,独立,矩阵的小东西a

网友Y:
学完51可以做些好玩的,比如遥控小车啊,音乐频谱啥的

网友Z:
根据自己学的51 自己研究点小作品  增加自信

网友AA:
为兴趣而学,别为了完成任务去学,比如你今天想设计个6.5位的万用表,好吧,你可以用你学到的单片机知识去干。
明天想做个智能家居,让你可以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能掌控家中的电器,好吧,你可以用你学到的单片机知识去干。
等等,诸如此类的,你选些好玩的去做吧。然后在干的过程中必定会遇到比如,怎么做PCB板子,怎么做编程器,怎么烧写程序,怎么实现功能,等等好玩有趣的事,然后不停的去找方法找答案。就这么着不知不觉的,到那一天,你的实验台下,就有一大箱的各种功能的作(废)品(板子),到那时你就会觉得,自己掌握了些单片机了。

网友AB:
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做一点东西出来 会更好的

网友AC:
学习编程和仿真验证,顺道配电路板

网友AD:
自己动手实践,自己写好程序后再看别人的,会收获很大!

网友AE:
做几个作品玩玩吧

网友AF:
买个小开发板自己去调试下,这个对你的学习非常有帮助

网友AG:
自己搭建最小系统电路,结合理论知识,实现一些功能。

网友AH:
趁热打铁 弄块板子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