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10x_conf.h"
#

楼主(2016-04-21):
鸟求帮助。。。
按照书中建立工程,编译后显示.\library\inc\stm32f10x_map.h(26):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10x_conf.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stm32f10x_conf.h,这个头文件该放在那里,怎么解决问题。求帮助。。。。。

网友A(2020-09-30):
1.先在你的工程目录中加入stm32f10x_conf.h
2.加入工程文件点击这里

出现如下图片进行添加

3.添加工程头文件(你配置头文件stm32f10x_conf.h所在的目录)

网友B:
设置好h文件的路径,并将stm32f10x_conf.h文件加入到路径文件夹里。

网友C(2016-09-05):
一般程序默认的事放在你安装目录里的INC文件夹里,要是自己定义自己用的话,就是你自己设置的路径里

网友D:
今天第一次接触STM32,用的《STM32自学笔记》配套的例程,也是出现楼主这个问题,搜了下答案,几乎都是只说问题不说解决方法的。。。可能是我们这种菜鸟实在太low,大神已经说了解决方法我们也听不懂吧。。。不过在电子发烧友论坛看到了解决方法,就是library里面少了stm32f10x_conf.h这个文件,在网上下一个,加到library里面就可以了,http://www.51hei.com/bbs/dpj-55095-1.html

网友E(2016-04-22):
设置好h文件的路径。

网友F:
建立.h文件 并加到你的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