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的输入引脚接法

楼主(2016-04-21):
ULN2003的输入引脚可以直接接单片机IO口吗?
像图中的那样接法有什么好处吗,为什么?

网友A:
我一般就是直连的,加个上拉也行

网友B:
这个需不需要加缓冲器,我加了一个74HC244芯片,保护一下单片机

网友C:
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D:
直接连接P1、P、P口,P0口需要加上拉。
没必要加什么缓冲、驱动的。否则失去使用2003的意义。

网友E:
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F(2017-01-02):
接上拉电阻即可用

网友F:
接缓冲芯片更好

网友G(2018-07-04):
9脚,COM口为什么接电源,我还看到有人不接的。这个脚公共端,一般都怎么用。?

网友H:
可以直接接单片机IO口,途中的接法用上拉电阻,增大了驱动了电流,驱动模块的作用防止反向电流

网友I:
提高单片机I/O口抗干扰性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