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语音播报的GPS系统 单片机程序 原理图和PCB都有

楼主:
带语音播报的GPS系统,原理图和pcb文件,是用ad画的,大家可以到工厂直接去加工.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实例8

源程序有语音录制程序,整体程序,组合放音程序一共3个程序。

下面是部分程序预览(完整版本请下载本帖附件):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en=P3^4;                           //液晶使能端
sbit lcdrs=P3^5;
sbit led=P2^0;                                   //指示灯
sbit key1=P2^2;                                   //按键
sbit key2=P2^3;
sbit key3=P2^4;
sbit du=P2^5;                                   //语音发声控制端
uchar flag,i=0;
bit startflag;
uchar shishi,shige,a,num;
uchar suge,sushifen,subaifen,suqianfen;
uint time,weidu,jingdu;
uchar table0[45];
uchar code table[]={"北京时间"};
uchar code table1[]={"0123456789"};
uchar code tablewei[]={"纬度:N "};
uchar code tablejing[]={"经度:E  "};
uchar code tabledu[]={"度"};
uchar code tablesu1[]={"速度:"};
uchar code tablesu2[]={"km/h"};
uchar code table2[]={
//宽的像素数,高的像素数,宽的字节数,参数设置可选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char code table3[]=
{/*------------------------------------------------------------------------------
;  源文件 / 文字 : C:\Users\wzt\Desktop\制作人2.bmp字模
;  宽×高(像素): 128×64
------------------------------------------------------------------------------*/
//宽的像素数,高的像素数,宽的字节数,参数设置可选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F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1F,0x7F,0x80,0x00,0x80,0x00,0x00,0x00,
...
};

uchar code table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char table5[30];
uchar code tableshuzi[]=                           //数字发音对照
{
84,                //零
44,                //一
48,                //二
52,                //三
56,                //四
60,                //五
64,                //六
68,                //七
72,                //八
76,                //九
80,                //十
88,                //百
};
void yuyin();
void shijian(uint x)                         //一毫秒延时
{
        uint a,j;
        for(a=x;a>0;a--)
                for(j=110;j>0;j--);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液晶写命令
{
        lcdrs=0;
        lcden=0;
        P1=com;
        shijian(1);
        lcden=1;
        shijian(1);
        lcden=0;
}
void writedate(uchar date)                  //液晶写数据
{
        lcdrs=1;
        lcden=0;
        P1=date;
        shijian(1);
        lcden=1;
        shijian(1);
        lcden=0;
}
void pitcure(uchar *p)                           //液晶画图
{
        uchar a,j;
        writecom(0x36);                                //打开画图指令
        for(a=0;a<32;a++)                        //写上半屏
        {
                writecom(0x80+a);                //写纵坐标
                writecom(0x80);                        //写横坐标
                for(j=0;j<16;j++)
                {
                        writedate(*p++);
                }
        }
        for(i=0;i<32;i++)                        //写下半屏
        {
                writecom(0x80+i);                //写纵坐标
                writecom(0x88);                        //写横坐标
                for(j=0;j<16;j++)
                {
                        writedate(*p++);
                }
        }
//        writecom(0x36);
        writecom(0x30);                                //恢复正常书写指令
}
void init()                                                //初始化
{
        TMOD=0x20;                                        //定时器1决定串口波特率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设定串口中断方式
        SM1=1;
        REN=1;                                                //打开允许接收
        EA=1;                                                //打开总中断
        ES=0;                                                //打开外部中断

        P0=0xff;
        writecom(0x30);                                 //液晶的初始化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1);
        pitcure(table2);                         //写入第一幅开机画面
        shijian(1500);
        pitcure(table3);                         //写入第二幅开机画面
        startflag=1;                                 //将开机标志位置一
        ES=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display()
{
        uchar j;
        writecom(0x80);                                  //
//**********写第一行时间显示内容
        for(j=0;j<8;j++)
        {
                writedate(table[j]);
        }
        writedate(table1[shishi]);
        writedate(table1[shige]);
        writedate(':');
        writedate(table0[9]);
        writedate(table0[10]);
        writedate(':');
        writedate(table0[11]);
        writedate(table0[12]);

//*********写第二行纬度显示内容
        writecom(0x90);
        for(j=0;j<7;j++)
        {
                writedate(tablewei[j]);
        }
        writedate(table0[19]);
        writedate(table0[20]);
        writedate('.');
        writedate(table0[21]);
        writedate(table0[22]);
        for(j=0;j<2;j++)
        {
                writedate(tabledu[j]);
        }
//**************写第三行经度显示内容
        writecom(0x88);
        for(j=0;j<8;j++)
        {
                writedate(tablejing[j]);
        }
        writedate(table0[32]);
        writedate(table0[33]);
        writedate(table0[34]);
        writedate('.');
        writedate(table0[35]);
        writedate(table0[36]);
        for(j=0;j<2;j++)
        {
                writedate(tabledu[j]);
        }
//*************第四行显示速度
        writecom(0x98);
        for(j=0;j<5;j++)
        {
                writedate(tablesu1[j]);
        }
        writedate(table1[suge]);
        writedate('.');
        writedate(table1[sushifen]);
        writedate(table1[subaifen]);
        writedate(table1[suqianfen]);
        for(j=0;j<4;j++)
        {
                writedate(tablesu2[j]);
        }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
{

        if(key3==0)
        {
                shijian(10);
                if(key3==0)
                {
                        num++;
                        if(num==2)
                        num=0;
                        while(key3==0);                        //松手检测
                        if(num==0)                                //如过等于0开机
                        {
                                led=1;                                //指示灯灭
                                init();                                //进行初始化

                        }
                        if(num==1)                                //如果等于1关机
                        {
                                ES=0;                                //串口中断关闭
                                EA=0;                                //总中断关闭
                                led=0;                                //指示灯打开
                                writecom(0x01);                //清屏
                                pitcure(table4);        //显示关机画面
                                writecom(0x01);                //清屏
                        }
                }
        }
        if(key2==0)                                                //key2按下实现语音播报
        {
                EX0=1;                                                //打开外部中断
                IT0=1;                                                //外部中断工作在下降沿触发
                yuyin();                                        //进入语音播报程序
        }
}
void deal()                                                        //数据处理函数
{
                uchar 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temp6,shi;
                float v=1.852;                                //速度转换
                uint su;
            if(flag==1)
            {

               if(table0[4]=='M')//确定是否收到"GPRMC"这一帧数据
               {
                                        switch(table0[7])                //分离出小时的十位
                                        {
                                                 case '0':  temp1=0;
                                 break;
                                                 case '1':        temp1=1;
                             break;
                                                 case '2':        temp1=2;
                             break;

                                        }
                                        switch(table0[8])                //分离出小时的个位
                                        {
                                                 case '0':        temp2=0;
                             break;
                                                 case '1':        temp2=1;
                             break;
                                                 case '2':        temp2=2;
                                                 break;
                                                 case '3':        temp2=3;
                                                 break;
                             case '4':  temp2=4;
                             break;
                                                 case '5':        temp2=5;
                             break;
                             case '6':  temp2=6;
                                                  break;
                                                 case '7':        temp2=7;
                             break;
                             case '8':  temp2=8;
                                                 break;
                             case '9':  temp2=9;
                                                 break;
                                        }
           //*************速度海里/小时和 公里/小时的转换

//***************世界时间和北京时间的转换
                                        shi=temp1*10+temp2;
                                        if(shi>=16)
                                        {
                                                shi=shi-16;
                                        }
                                        else
                                        shi=shi+8;                                //北京时间快8小时
                                        shishi=shi/10;
                                        shige=shi%10;
                                        switch(table0[46])                //分离出速度个位
                                        {
                                                 case '0':  temp3=0;
                                 break;
                                                 case '1':        temp3=1;
                             break;
                                                 case '2':        temp3=2;
                             break;
                                                 case '3':        temp3=3;
                             break;

                                        }
                                        switch(table0[48])                //分离出速度十分位
                                        {
                                                 case '0':        temp4=0;
                             break;
                                                 case '1':        temp4=1;
                             break;
                                                 case '2':        temp4=2;
                                                 break;
                                                 case '3':        temp4=3;
                                                 break;
                             case '4':  temp4=4;
                             break;
                                                 case '5':        temp4=5;
                             break;
                             case '6':  temp4=6;
                                                  break;
                                                 case '7':        temp4=7;
                             break;
                             case '8':  temp4=8;
                                                 break;
                             case '9':  temp4=9;
                                                 break;
                                        }
                                        switch(table0[49])                //分离出速度百分位
                                        {
                                                 case '0':        temp5=0;
                             break;
                                                 case '1':        temp5=1;
                             break;
                                                 case '2':        temp5=2;
                                                 break;
                                                 case '3':        temp5=3;
                                                 break;
                             case '4':  temp5=4;
                             break;
                                                 case '5':        temp5=5;
                             break;
                             case '6':  temp5=6;
                                                  break;
                                                 case '7':        temp5=7;
                             break;
                             case '8':  temp5=8;
                                                 break;
                             case '9':  temp5=9;
                                                 break;
                                        }
                                        switch(table0[50])                //分离出速度千分位
                                        {
                                                 case '0':        temp6=0;
                             break;
                                                 case '1':        temp6=1;
                             break;
                                                 case '2':        temp6=2;
                                                 break;
                                                 case '3':        temp6=3;
                                                 break;
                             case '4':  temp6=4;
                             break;
                                                 case '5':        temp6=5;
                             break;
                             case '6':  temp6=6;
                                                  break;
                                                 case '7':        temp6=7;
                             break;
                             case '8':  temp6=8;
                                                 break;
                             case '9':  temp6=9;
                                                 break;
                                        }
//******************把数扩大十倍方便下面分离出各个位
                                        su=temp3*1000+temp4*100+temp5*10+temp6;
                                        su=su*v;
                                        suge=su/1000;
                                        sushifen=su%1000/100;
                                        subaifen=su%100/10;
                                        suqianfen=su%10;
                                if(startflag==1)                          //开始标志位置一
                                {
                                        startflag=0;                          //清零
                                        writecom(0x01);                          //清屏
                                }
                                display();                                          //屏显刷新数据
                                flag=0;
                                ES=1;                                                 //打开串口中断
                   }
                   else                                                //如果接受数据不对
                   {                                         //标志位清零,并将串口中断打开
                           flag=0;
                        ES=1;
                   }
                   led=1;                          //关闭led起到闪烁指示信号效果
                }
}
void yuyin()                                  //语音播报函数
{
        uchar a,b,c,d,e,f,g,h,k,l,m,n,o,shi;

        switch(table0[7])                //分离出小时的十位
        {
                 case '0':  a=0;
                 break;
                 case '1':        a=1;
         break;
                 case '2':        a=2;
         break;

        }
        switch(table0[8])                //分离出小时的个位
        {
                 case '0':        b=0;
         break;
                 case '1':        b=1;
         break;
                 case '2':        b=2;
                 break;
                 case '3':        b=3;
                 break;
         case '4':  b=4;
         break;
                 case '5':        b=5;
         break;
         case '6':  b=6;
                 break;
                 case '7':        b=7;
         break;
         case '8':  b=8;
                 break;
         case '9':  b=9;
                 break;
        }
                switch(table0[9])                //分离出分的十位
        {
                 case '0':        c=0;
         break;
                 case '1':        c=1;
         break;
                 case '2':        c=2;
                 break;
                 case '3':        c=3;
                 break;
         case '4':  c=4;
         break;
                 case '5':        c=5;
         break;
         case '6':  c=6;
                 break;
                 case '7':        c=7;
         break;
         case '8':  c=8;
                 break;
         case '9':  c=9;
                 break;
        }
                switch(table0[9])                //分离出分的个位
        {
                 case '0':        c=0;
         break;
                 case '1':        d=1;
         break;
                 case '2':        d=2;
                 break;
                 case '3':        d=3;
                 break;
         case '4':  d=4;
         break;
                 case '5':        d=5;
         break;
         case '6':  d=6;
                 break;
                 case '7':        d=7;
         break;
         case '8':  d=8;
                 break;
         case '9':  d=9;
                 break;
        }

//***************世界时间和北京时间的转换
        shi=a*10+b;
        if(shi>=16)
        {
                shi=shi-16;
        }
        else
        shi=shi+8;
        time=shi*100+c*10+d;

//***************分离纬度
        switch(table0[19])                           //分离纬度的十位
        {
                 case '0':        e=0;
         break;
                 case '1':        e=1;
         break;
                 case '2':        e=2;
                 break;
                 case '3':        e=3;
                 break;
         case '4':  e=4;
         break;
                 case '5':        e=5;
         break;
         case '6':  e=6;
                 break;
                 case '7':        e=7;
         break;
         case '8':  e=8;
                 break;
         case '9':  e=9;
                 break;
        }
        switch(table0[20])                          //分离纬度的个位
        {
                 case '0':        f=0;
         break;
                 case '1':        f=1;
         break;
                 case '2':        f=2;
                 break;
                 case '3':        f=3;
                 break;
         case '4':  f=4;
         break;
                 case '5':        f=5;
         break;
         case '6':  f=6;
                 break;
                 case '7':        f=7;
         break;
         case '8':  f=8;
                 break;
         case '9':  f=9;
                 break;
        }
        switch(table0[21])                          //分离纬度的十分位
        {
                 case '0':        g=0;
         break;
                 case '1':        g=1;
         break;
                 case '2':        g=2;
                 break;
                 case '3':        g=3;
                 break;
         case '4':  g=4;
         break;
                 case '5':        g=5;
         break;
         case '6':  g=6;
                 break;
                 case '7':        g=7;
         break;
         case '8':  g=8;
                 break;
         case '9':  g=9;
                 break;
        }
        switch(table0[22])                          //分离纬度的百分位
        {
                 case '0':        h=0;
         break;
                 case '1':        h=1;
         break;
                 case '2':        h=2;
                 break;
                 case '3':        h=3;
                 break;
         case '4':  h=4;
         break;
                 case '5':        h=5;
         break;
         case '6':  h=6;
                 break;
                 case '7':        h=7;
         break;
         case '8':  h=8;
                 break;
         case '9':  h=9;
                 break;
        }
        weidu=e*1000+f*100+g*10+h;

//****************分离经度
        switch(table0[32])                           //分离经度的百位
        {
                 case '0':        k=0;
         break;
                 case '1':        k=1;
         break;
                 case '2':        k=2;
                 break;
                 case '3':        k=3;
                 break;
         case '4':  k=4;
         break;
                 case '5':        k=5;
         break;
         case '6':  k=6;
                 break;
                 case '7':        k=7;
         break;
         case '8':  k=8;
                 break;
         case '9':  k=9;
                 break;
        }
        switch(table0[33])                                 //分离经度的十位
        {
                 case '0':        l=0;
         break;
                 case '1':        l=1;
         break;
                 case '2':        l=2;
                 break;
                 case '3':        l=3;
                 break;
         case '4':  l=4;
         break;
                 case '5':        l=5;
         break;
         case '6':  l=6;
                 break;
                 case '7':        l=7;
         break;
         case '8':  l=8;
                 break;
         case '9':  l=9;
                 break;
        }
        switch(table0[34])                         //分离经度的个位
        {
                 case '0':        m=0;
         break;
                 case '1':        m=1;
         break;
                 case '2':        m=2;
                 break;
                 case '3':        m=3;
                 break;
         case '4':  m=4;
         break;
                 case '5':        m=5;
         break;
         case '6':  m=6;
                 break;
                 case '7':        m=7;
         break;
         case '8':  m=8;
                 break;
         case '9':  m=9;
                 break;
        }
        switch(table0[35])                          //分离经度的十分位
        {
                 case '0':        n=0;
         break;
                 case '1':        n=1;
         break;
                 case '2':        n=2;
                 break;
                 case '3':        n=3;
                 break;
         case '4':  n=4;
         break;
                 case '5':        n=5;
         break;
         case '6':  n=6;
                 break;
                 case '7':        n=7;
         break;
         case '8':  n=8;
                 break;
         case '9':  n=9;
                 break;
        }
        switch(table0[36])                                   //分离经度的百分位
        {
                 case '0':        o=0;
         break;
                 case '1':        o=1;
         break;
                 case '2':        o=2;
                 break;
                 case '3':        o=3;
                 break;
         case '4':  o=4;
         break;
                 case '5':        o=5;
         break;
         case '6':  o=6;
                 break;
                 case '7':        o=7;
         break;
         case '8':  o=8;
                 break;
         case '9':  o=9;
                 break;
        }
        jingdu=k*10000+l*1000+m*100+n*10+o;          //将经度合成一个数

/**************纬度语音地址编码*********************/
        table5[0]=0;
        table5[1]=24;
        table5[2]=tableshuzi[weidu/1000];
        table5[3]=tableshuzi[10];
        table5[4]=tableshuzi[weidu%1000/100];
        table5[5]=32;
        table5[6]=tableshuzi[weidu%100/10];
        table5[7]=tableshuzi[weidu%10];
        table5[8]=92;
/*****************经度语音地址编码************************/
        table5[9]=28;
        table5[10]=tableshuzi[jingdu/10000];
        table5[11]=tableshuzi[11];                             //百

        table5[12]=tableshuzi[jingdu%10000/1000];
        table5[13]=tableshuzi[10];                             //十

        table5[14]=tableshuzi[jingdu%1000/100];
        table5[15]=32;                                                         //点

        table5[16]=tableshuzi[jingdu%100/10];
        table5[17]=tableshuzi[jingdu%10];

        table5[18]=92;                                                        //度

/**********作为发音引导,主要在外部中断中处理*************/
                P0=table5[0];
                du=1;
                ES=0;
                shijian(50);
                du=0;                                 //第一段结束后将自动产生外部中断
                a=1;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初始化
        while(1)
        {
                 deal();                         //处理数据
                 keyscan();                         //键盘扫描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RI=0;                                     //接收标志清零
       table0[i]=SBUF;                        //将接收数据存入table0中
           i++;
              if(table0[0]=='

)                //第一个字符为$时接收下面数据
           {
                           if(i==4)                        //加这条语句可以增加数据纠错能力
                        {
                                if(table0[3]!='R')
                                i=0;
                        }
                          if(i==62)                        //如果接收够62个则进入
                        {
                                i=0;
                                led=0;                        //指示灯亮,处理完后灭
                                flag=1;                        //标志位置一
                                ES=0;                        //关闭串口中断等待数据处理
                        }

       }
           else                                                //如果接收错误重新接收
           i=0;
}
void INI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du=1;                                                //关闭发音控制,准备第二次发音
        a=1;
        for(a;a<19;a++)                                //进入循环,播报经纬度
        {
                P0=table5[a];                        //地址逐步加1
                du=1;
                shijian(20);                  //读音打开需要下降沿触发
                du=0;
                shijian(450);                 //适当调整可以调整语速
        }
        a=1;
        du=1;
        EX0=0;                                         //发音结束关闭外部中断
        ES=1;                                         //打开串口中断
        EA=1;                                         //发音结束后打开中断准备下次发音
}

网友A(2016-06-02):
 谢谢楼主,太实用了

网友B:
楼主牛人,太强大啦,学习学习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语音模块?

网友C(2016-08-18):
不知附件中三个程序都怎么用,都能独立使用?

网友D:
楼主,有仿真图吗?

网友E(2016-10-12):
我想用彩屏弄一个试试。但是还不会,烦躁啊。

网友F:
GPS是什么模块?文件里没找到程序

网友F:
嗨,您好,请问您用的GPS是什么模块?我在文件里没找到程序,程序放在哪个文件夹了?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遇到了问题希望帮助您百忙之中能回复我一下,O(∩_∩)O谢谢

网友G(2018-04-08):
请问楼主这个录音是怎么录得?是不是只能发音是普通话的?还是可以自定义的?

网友H(2018-05-17):
楼主,问一下能支持位置信息实时上传么

网友I(2021-11-05):
这代码,如大海涛涛不绝。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