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升压到20000V电路图

楼主:
该电路产生一个非常高的电压,必须谨慎使用,以防止电击。变压器可以产生超过1000V和8级倍压器,可以生产多达20KV直流高压电.

网友A(2016-05-01):
不错的电路!升压变压器可换成早期9寸或12寸黑白电視行输出变压器,可省去多级〈8级)倍压电路。2级倍压可将12伏提升到—万伏以上。(此时整流二扱管为硅堆.,1N4007因耐压过低不能用!)

网友B:
不对呀,四只耐压400V电容串联,则为1600V。与20KV差远去了,不怕击穿?

网友C:
四只耐压400V电容串联   牛

网友D(2016-06-07):
怎么升不了

网友E:
真的假的,有点想试试的冲动啊

网友F(2017-01-29):
不知道初级和次级绕多少圈

网友G(2017-11-26):
是个好电路,可是那么高的电压能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H:
马克思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