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问题 USB接口能识别串口号,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6-04-22):
单片机下载程序时,USB接口能识别串口号,但是为什么下载不了程序,单片机没有问题,也经过了复位

网友A:
如果是 pl2303的芯片 很可能是装错了驱动

网友B:
就是驱动不对导致数据无法通信。

网友C:
波特率调整

网友D:
把你的下载界面以及实验板截图给我  如果使用的cah的芯片有可能是冷启动的问题

网友E(2016-10-04):
我也是这个问题 啊?下载了N个pl2303 for win7的都不行,但偶尔就行过一次半次

网友F:
boot启动方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