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9循环动态显示,但不亮的字段会微亮,求解决!!

楼主(2016-04-22):
void mbi5026(uint k)
{
    uint bits;
  for(bits=0;bits<16;bits++)
  {

    MBI_SDIR=(k&0x8000)?1:0;
       MBI_CLK=0;
   MBI_CLK=1;
       k<<=1;
}

      MBI_LE=1;
    MBI_LE=0;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33333)/256;
    TL0=(65536-33333)%256;
    EA=1;
    ET0=1;
    TR0=1;
    MBI_SDIG=0;
  MBI_SDIR=0;
  MBI_CLK=0;
  while(1);

}
void tt()interrupt 1
{
TH0=(65536-33333)/256;
TL0=(65536-33333)%256;
   f++;
if(f==20)
{
f=0;
a++;
if(a==99)
   a=0;
   mbi5026(Tab[a%10]);
   mbi5026(Tab[a%100/10]);
   }
}

网友A:
多数可能是硬件电路连接不适当。你上传的c程序看不出问题。欢迎咨询,张志良,zzlls@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可能是硬件电路连接不适当。你上传的c程序看不出问题。欢迎咨询,张志良,

你好!电路是用过的,只是新做了程序,两位计时器,用了两个MBI5026,感觉显示时两个MBI5026会串扰,因为个位走字时,十位也会亮一下,不是很明显,而十位如果有数字时个位也会相应显示出相同数字来,也不是很明显,是不是十、个分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可能是硬件电路连接不适当。你上传的c程序看不出问题。欢迎咨询,张志良,

你好!谢谢你的帮助,电路是用过的,只是改了新程序,感觉是个十分离的问题,因为个位显示的字会在十位微亮闪一下,而十位显示的字也会在个位微亮闪一下,微亮闪是和走字是同时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