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目规定不让用稳压二极管,那么这个电路应该怎么改,只让用电容电阻电感等元件,本人新手,最好写详细一点,谢谢大家!

楼主:
(图片)

网友A(2016-05-01):
新手不能成为找人代笔的理由啊。

网友B:
可以用三极管模拟稳压管,我画个示意图:

网友C:
用恒流管串可调电阻可组成任意电压基准;其Uz=IcXR:改变恒流值或改变电阻值均可改变电压基准Ur的大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没有将运放的输入阻抗做详细考虑吧,即使理论上是分压得到了,但是搭建电路时不一定是对的哦

由于运放的输入阻抗非常高,所以一般在分析电路时作“虚断”处理。“虚断”和“虚短”是分析运放电路的两个重要的概念。

而且他本来的电路就是R9、R7对5V的分压。
去掉稳压二极管是对10V电压的分压,

网友F:
用tl431来替换可以试试

网友G:
如果10V是稳压的话用两个电阻分压就能达到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只允许使用电阻是可以达到目的的,但是精度会降低。
稳压二极管去掉。R7换成4.7k电阻即可,调节R9即可 ...

你没有将运放的输入阻抗做详细考虑吧,即使理论上是分压得到了,但是搭建电路时不一定是对的哦

网友D:
首先只允许使用电阻是可以达到目的的,但是精度会降低。
稳压二极管去掉。R7换成4.7k电阻即可,调节R9即可获得2.5V电压。R8+R9+R7约等于18.8K左右即可。

网友H:
LZ,新手不能成为找人代笔的理由啊。

网友I:
用一个普通二极管并联一个电容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