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通过MPU6050测量加速度,角速度等值 dsp硬件I2C通信

楼主(2016-04-23):
基于dsp硬件I2C通信,dsp通过MPU6050测量加速度,角速度等值!!!!!
全部源码下载:
// TI File $Revision: /main/1 $
// Checkin $Date: August 18, 2006   13:46:27 $
//###########################################################################
//
// FILE:        DSP2833x_I2C.c
//
// TITLE:        DSP2833x SCI Initialization & Support Functions.
//
//###########################################################################
// $TI Release: DSP2833x Header Files V1.01 $
// $Release Date: September 26, 2007 $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
// InitI2C:
//---------------------------------------------------------------------------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I2C to a known state.
//
void InitI2C(void)
{
        // Initialize I2C-A:
           I2caRegs.I2CMDR.all = 0x0000;        // Take I2C reset 复位I2C
                                                                                   // Stop I2C when suspended
           InitI2CGpio();  //初始化GPIO
        //复位FIFO寄存器
           I2caRegs.I2CFFTX.all = 0x0000;        // Disable FIFO mode and TXFIFO
           I2caRegs.I2CFFRX.all = 0x0040;        // Disable RXFIFO, clear RXFFINT,
        //根据晶振不同设置预定标寄存器的值
           #if (CPU_FRQ_150MHZ)             // Default - For 150MHz SYSCLKOUT
                I2caRegs.I2CPSC.all = 14;   // Prescaler - need 7-12 Mhz on module clk (150/15 = 10MHz)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 For 100 MHz SYSCLKOUT
             I2caRegs.I2CPSC.all = 9;            // Prescaler - need 7-12 Mhz on module clk (100/10 = 10MHz)
           #endif
        //设定时钟值
//           I2caRegs.I2CCLKL = 20;                        // NOTE: must be non zero
//           I2caRegs.I2CCLKH =15;                        // NOTE: must be non zero
//           I2caRegs.I2CIER.all = 0x24;                // Enable SCD & ARDY interrupts
//           I2caRegs.I2CMDR.all = 0x0020;        // Take I2C out of reset 从复位状态恢复
//                                                                        // Stop I2C when suspended
//           I2caRegs.I2CFFTX.all = 0x6000;        // Enable FIFO mode and TXFIFO  允许写数据FIFO
//           I2caRegs.I2CFFRX.all = 0x206E;        // Enable RXFIFO, clear RXFFINT,  允许读取FIFO
             I2caRegs.I2CCLKL = 10;                        // NOTE: must be non zero
              I2caRegs.I2CCLKH = 5;                        // NOTE: must be non zero
              I2caRegs.I2CIER.all = 0x24;                // Enable SCD & ARDY interrupts

              I2caRegs.I2CMDR.all = 0x0020;        // Take I2C out of reset
                                                                                      // Stop I2C when suspended

              I2caRegs.I2CFFTX.all = 0x6000;        // Enable FIFO mode and TXFIFO
              I2caRegs.I2CFFRX.all = 0x2040;        // Enable RXFIFO, clear RXFFINT

//           I2caRegs.I2CFFRX.bit.RXFFINTCLR =1;  //清除I2C FIFO中断标志位
//     I2caRegs.I2CFFRX.bit.RXFFRST=0;   //复位I2C FIFO

           //EDIS;
           //return;
        //tbd...
}

//---------------------------------------------------------------------------
// Example: InitI2CGpio:
//---------------------------------------------------------------------------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GPIO pins to function as I2C pins
//
// Each GPIO pin can be configured as a GPIO pin or up to 3 different
// peripheral functional pins. By default all pins come up as GPIO
// inputs after reset.
//
// Caution:
// Only one GPIO pin should be enabled for SDAA operation.
// Only one GPIO pin shoudl be enabled for SCLA operation.
// Comment out other unwanted lines.

void InitI2CGpio(void)
{

   EALLOW;
/* Enable internal pull-up for the selected pins */
// Pull-ups can be enabled or disabled disabled by the user.
// This will enable the pullups for the specified pins.
// Comment out other unwanted lines.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2 = 0;    // Enable pull-up for GPIO32 (SDAA)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3 = 0;           // Enable pull-up for GPIO33 (SCLA)

/* Set qualification for selected pins to asynch only */
// This will select asynch (no qualification) for the selected pins.
// Comment out other unwanted lines.

        GpioCtrlRegs.GPBQSEL1.bit.GPIO32 = 3;  // Asynch input GPIO32 (SDAA)
    GpioCtrlRegs.GPBQSEL1.bit.GPIO33 = 3;  // Asynch input GPIO33 (SCLA)

/* Configure SCI pins using GPIO regs*/
// This specifies which of the possible GPIO pins will be I2C functional pins.
// Comment out other unwanted lines.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2 = 1;   // Configure GPIO32 for SDAA operation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3 = 1;   // Configure GPIO33 for SCLA operation

    EDIS;
}

//===========================================================================
// End of file.
//===========================================================================

楼主:
怎莫不给黑币????

网友A(2016-12-13):
楼主,进不了IIC中断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18-05-01):
你好~请问要在哪个寄存器看陀螺仪MPU6050的输出讯号?我们的控制板也是28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