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试4相步进电机常规驱动 4个红色独立按键 分别控制加速、减速、开启、停止

楼主(2016-04-23):
本51单片机程序用于测试4相步进电机常规驱动 4个红色独立按键 分别控制加速、减速、开启、停止

                数码管显示 01-18速度等级,数字越大,速度越大

全部资料

/*-----------------------------------------------
  名称:步进电机
  内容:本程序用于测试4相步进电机常规驱动 4个红色独立按键 分别控制加速、减速、开启、停止

                数码管显示 01-18速度等级,数字越大,速度越大
------------------------------------------------*/

#include <reg52.h>

//#define KeyPort P3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6;//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7;//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sbit A1=P1^0; //定义步进电机连接端口
sbit B1=P1^1;
sbit C1=P1^2;
sbit D1=P1^3;
sbit K1 = P3^4;
sbit K2 = P3^5;
sbit K3 = P3^6;
sbit K4 = P3^7;

#define Coil_AB1 {A1=1;B1=1;C1=0;D1=0;}//A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C1 {A1=0;B1=1;C1=1;D1=0;}//B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D1 {A1=0;B1=0;C1=1;D1=1;}//C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A1 {A1=1;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A1 {A1=1;B1=0;C1=0;D1=0;}//A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1 {A1=0;B1=1;C1=0;D1=0;}//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1 {A1=0;B1=0;C1=1;D1=0;}//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1 {A1=0;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OFF {A1=0;B1=0;C1=0;D1=0;}//全部断电

unsigned char Speed=1;
bit StopFlag;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void Init_Timer0(void);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WaitKeyFree(void){

        while(1){
                while(K1==0);
                while(K2==0);
                while(K3==0);
                while(K4==0);

                DelayMs(10);

                while(K1==0);
                while(K2==0);
                while(K3==0);
                while(K4==0);
                break;
        }

}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int i=512;//旋转一周时间
//unsigned char num;
Init_Timer0();
Coil_OFF
while(1)  //正向
  {
   //num=KeyScan();    //循环调用按键扫描
   if(K1==0)//第一个按键,速度等级增加
      {
           if(Speed<18)
           Speed++;
           WaitKeyFree();
          }
   else if(K2==0)//第二个按键,速度等级减小
      {
           if(Speed>1)
           Speed--;
           WaitKeyFree();
          }
   else if(K3==0)
     {
      Coil_OFF
          StopFlag=1;
          }
   else if(K4==0)
     {
          StopFlag=0;
          }
  TempData[0]=dofly_DuanMa[Speed/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1]=dofly_DuanMa[Speed%10];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PT0=1;           //优先级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s,i;
TH0=(65536-1000)/256;                  //重新赋值 1ms
TL0=(65536-1000)%256;

Display(0,8);
if(!StopFlag)
   {
  if(times==(20-Speed))//最大值18,所以最小间隔值20-18=2
   {
   times=0;
   switch(i)
       {
            case 0:Coil_A1;i++;break;
                case 1:Coil_B1;i++;break;
                case 2:Coil_C1;i++;break;
                case 3:Coil_D1;i++;break;
                case 4:i=0;break;
            default:break;
           }
    }
tim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