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总中断后,如果不对TR0,TR1,和EX0赋值,那这些中断是打开还是关闭的

楼主(2016-04-23):
打开总中断后,如果不对TR0,TR1,和EX0,EX1赋值,那这些中断是打开还是关闭的

网友A:
你所说的这几个控制位上电默认为关闭的(为0)。
TR0、 TR1是定时器的启动停止控制位。

网友B:
应该是关闭的  系统执行到赋值语句且中断条件满足 才开始中断

网友C:
是关闭的。

网友D:
肯定是关闭的,单片机的中断分为两级,总中段是总开关,各个中断时分开关,要同时打开才能使能中断

网友E:
在一条线上一共有多个开关如果只开一个开关是不会启动中断的

网友F:
默认是关闭的

网友G:
关闭的,赋1才打开。

网友H:
这些终端还是关闭着的。初始状态下,所有的中断都是关闭的。80c51里边有两级中断允许。一个是源允许,另一个是总允许。总允许就是指总中断允许,源允许指的是各自中断允许。两者是级联关系。只有都为‘1'时,此中断才打开。

网友I:
肯定是关闭的,单片机要实现啥功能都是通过程序控制;如果你需要打开中断,必须去赋值1,同理若需要关闭中断则清零

网友J:
这些位复位后都是0,不对他进行操作的话就全是0,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