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压力传感器处理C语言程序

楼主(2016-04-23):
  本程序是以51单片机的压力传感器处理的C语言程序,输入15~115kPA压力信号,输出00h~ffh数字信号(adc0832),在LCD上显示实际的压力值,如果超限则报警,线性区间标度变换公式:y=(115-15)/(243-13)*X+15kpa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SY  0x80                               //常量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ADC0832的引脚
sbit ADCS =P3^5;  //ADC0832 chip seclect
sbit ADDI =P3^7;  //ADC0832 k in
sbit ADDO =P3^7;  //ADC0832 k out
sbit ADCLK =P3^6;  //ADC0832 clock signal
sbit LCM_RS=P2^0;
sbit LCM_RW=P2^1;
sbit LCM_EN=P2^2;

uchar ad_data;                                    //采样值存储
sbit Alarm_led_red =P1^5;                         //超过压力表量程最大值红色led报警定义
sbit Alarm_led_green=P1^6;                        //低于压力表量程最小值绿色led报警定义
                          //adc采样值存储单元
char press_data;                                  //标度变换存储单元
unsigned char ad_alarm;                           //报警值存储单元
unsigned char press_bai=0;                        //显示值百位
unsigned char press_shi=0;                        //显示值十位
unsigned char press_ge=0;                         //显示值个位
unsigned char press_dot=0;                        //显示值十分位

uchar code str0[]={"Press:    .  kpa "};
uchar code str1[]={" Check BY Jack "};

void delay(uint);
void lcd_wait(void);
void delay_LCM(uint);                                                       //LCD延时子程序
void initLCM( void);                                                        //LCD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_wait(void);                                                        //LCD检测忙子程序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写指令到ICM子函数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写数据到LCM子函数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串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void);                                                         //系统显示子函数
u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alarm(void);
void data_pro(void);

void main(void)
{
    delay(500);                      //系统延时500ms启动
    initLCM( );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显示屏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while(1)
    {
       ad_data =Adc0832(0);    //采样值存储单元初始化为0

        alarm();

        data_pro();

        display();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
    {
        for(j=0;j<60;j++)
            {;}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
    if(BusyC)lcd_wait();
    DATAPORT=WCLCM;
    LCM_RS=0;                   // 选中指令寄存器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
    lcd_wait( );             //检测忙信号
    DATAPORT=WDLCM;
    LCM_RS=1;                // 选中数据寄存器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void lcd_wait(void)
{
    DATAPORT=0xff;       //读LCD前若单片机输出低电平,而读出LCD为高电平,则冲突,Proteus仿真会有显示逻辑黄色
    LCM_EN=1;
    LCM_RS=0;
    LCM_RW=1;
    _nop_();
    _nop_();
    _nop_();
    while(DATAPORT&BUSY)
    {  LCM_EN=0;
       _nop_();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
    LCM_EN=0;
}

void initLCM( )
{
    DATAPORT=0;
    delay(15);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1);    //8bit数据传送,2行显示,5*7字型,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屏,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6,1);    //显示光标右移设置,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若y为1(显示第二行),地址码+0X40
    X|=0x80;                    //指令码为地址码+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Data)
{
    uchar ListLength=0;
    Y&=0x01;
    X&=0x0f;
    while(X<16)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void display(void)
{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DisplayOneChar(7,0,press_bai+0x30);
    DisplayOneChar(8,0,press_shi+0x30);
    DisplayOneChar(9,0,press_ge +0x30);
    DisplayOneChar(11,0,press_dot+0x30);
    delay(1000);                               //稳定显示
}

//采集并返回
u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k
}
void data_pro(void)
{
      unsigned int temp;
      float  press;

      if(14
        {
            int vary=ad_data;                       //y=(115-15)/(243-13)*X+15kpa
            press=((10.0/23.0)*vary)+9.3;           //测试时补偿值为9.3
            temp=(int)(press*10);                   //放大10倍,便于后面的计算
            press_bai=temp/1000;                    //取压力值百位
            press_shi=(temp00)/100;              //取压力值十位
            press_ge=((temp00)0)/10;          //取压力值个位
            press_dot=((temp00)0);         //取压力值十分位
           }
}

void alarm(void)
{
     if(ad_data>=243)                           //如果当前压力值大于115kpa,
          {  Alarm_led_red=0; }                 //则启动red led报警
      else
         {    Alarm_led_red=1; }                //关闭red led 报警
      if(ad_data<=14)                            //如果当前压力值小于16kpa
         {  Alarm_led_green=0;  }               //则启动green led报警
      else
         {   Alarm_led_green=1; }               //关闭green  led 报警
}

网友A:
不错的源代码,收藏了。

网友B(2016-10-19):
非常棒的源代码,要是有仿真图就更好了

网友C(2018-04-16):
有proteus的仿真图吗?

网友C:
这个程序有点小瑕疵。我按照楼主的接口连线,感觉还缺少接口的连线,然后proteus不能运行

网友D:
楼主用的是哪种压力传感器

网友E(2022-11-30):
没有仿真图呀

网友F(2023-05-05):
这个有相关的电路图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非常棒的源代码,要是有仿真图就更好了

亲亲,有仿真图吗

网友G(2024-06-20):
请问各位哪个大侠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