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x64双色点阵程序、音乐频谱、多功能时钟、温度显示全套资料

楼主: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音乐频谱--控制卡使用说明:
1、按键S1  亮度控制  说明:一共有10极 按一下亮度加一级
2、按键S2  16分频与64分频切换
3、按键S3  切换柱条和漂浮点颜色 说明:显示颜色有 红柱绿漂  红柱黄漂 绿柱红漂 绿柱黄漂
4、按键S4  无功能

32x64双色点阵程序、音乐频谱、多功能时钟、温度显示全套资料
由于是二手点阵屏,完全对应的原理图不好找到,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其工作原理,发个标准的原理图供参考,方便学习交流用。

多功能时钟--控制卡使用说明:使用前保证已经下载好对应的功能程序
1、按键S1  时钟复位
2、按键S2  调时模式移位(进行年、月、日、时、分、秒以及补偿时间 、 自动和手动切换显示信息的改变)
3、按键S3  +
4、按键S4  -

自动与手动切换显示的 改变
通过按S2进行菜单调整按到 ,按到点阵屏出现自动或者手动切换界面 ,可以通过S3进行改变手动和自动切换, 如果是自动可以设置自动的时间默认3S。

串口改字3264点阵程序

   LED点阵功能规划
前言
上位机需求1.设置多种取模方式的软件
16*16汉字取模原则共阴码,行列式,行逆向(第1点为bit8,第8点位     bit1)
32*32汉字取模原则共阴码,逐行式,行逆向(第1点为bit8,第8点位     bit1)

2.配置移动速度
3.配置显示方式
4.设置屏的高和宽
5.配置屏的颜色(单色双色)
6.配置屏的OE逻辑级性
7.配置显示时钟及方式(静态 左移)
8.较时功能
9.定时开关机功能

下位机需求:接收上位机设置的信息,并且按配置运行。
通信方式232通信

点阵屏通讯协议

u  通讯
(1)232口通讯: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标志效验, 波特率为9600

u  通讯顺序为:
传送每一屏的全部“点阵数据”,按顺序传送完每一幕数据。

u  主要功能帧定义:
(0x06)回传接收帧:1字节回传

u  通讯头,任何一帧通讯必需要。(6字节)
0x5A+C+L+DATA+CS+0xA5

1

2
3
4
5
6

0x5a

C
L
DATA
CS
0xa5

说明:
0x5A,0xA5 两个起始标志字节。

C 控制码
L 长度
DATA 数据
CS  校验和,从C到校验和之前的所有字节的和。

   应答:接收成功返回1字节:0x06。

◆   扇区擦除命令:0x01
0x5A+0x01+0x01+DATA+CS+0xA5
DATA :扇区擦除的数量(512字节一个扇区)
   CS数据校验和

应答:接收成功返回1字节:0x06

◆   字幕数据命令:0x02
0x5A+0x02+L+DATA+CS+0xA5
L:数据长度
DATA:字幕数据
CS:数据校验和

应答:接收成功返回1字节:0x06

◆   参数设置命令命令:0x03
0x5A+0x03+L+DATA+CS+0xA5
L:数据长度
DATA:参数
CS:数据校验和

应答:接收成功返回1字节:0x06

Data

1

Data2
Data3
Data4
Data

5
Data

6
Data

7

移动速度

字体大小
颜色
屏数量
移动方式
预留
预留
移动速度:命令1~5

字体大小有两种16*16  32*32
16*16命令:0x01
32*32命令:0x02

颜色:红 绿  黄
红命令:0x01
绿命令:0x02
黄命令:0x03

屏数量以32*64为一个单位
命令:1~5   1代表1块 2代表2块以此类推

移动方式:
0x01:左移
0x02:右移
0x03:立即显示
0x04:预留
0x05:预留
0x06:预留
0x07:预留

字节1  引入方式
InMode0=左移入←
InMode1=右移入→
InMode2=上卷入↑
InMode3=下卷入↓
InMode4=左跳入←
InMode5=右展开→
InMode6=左展开←
InMode7=上展开↑
InMode8=下展开↓
InMode9=中间-两端展开
InMode10=两端-中间展开
InMode11=中间-上下展开
InMode12=上下-中间展开
InMode13=立即显示
InMode14=预备
InMode15=随机显示

下面是部分程序预览(完整版本请下载本帖附件):
/***********************************************************
程序编写:Fucp   2016-12-25
32*64双色点阵

上位机软件改字
***********************************************************/
   /*
标准08接口点阵屏管脚定义
GND     A     ABCD是行扫描信号
GND     B
GND     C
OE      D          OE是屏的使能端  低有效
R1      G1          上半屏绿色
R2      G2          下半屏绿色
GND            STCP          锁存信号
GND     SHCP         时钟信号

*/
/****************************************
主控芯片;STC12C5A32S2  晶振:30M
通信波特率:9600
使用点阵屏 :32*64双色

程序实现功能:
通过上位机字幕软件生成的字幕数据下载到单片机内部的EEPROM
此款单片机内部有32K的EEPROM 所以可以存储较多的字
字幕软件可配置16*16 和32*32字体
其中 16*16字体可设置显示颜色 红 绿 黄 三种
可设置移动速度
移动方式目前只有一种左移 往后继续加
其他功能待开发

上位机使用见说明

欢迎大家做技术交流:QQ 77554971

祝大家学习进步!
*****************************************/
#include "NEW_8051.H"
#include "main.h"
#define light 3                        //定义亮度
uchar code hanzi[];                                            //汉字字模
uchar code hanzi1[];                                            //汉字字模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uchar code sw[16]={0X00,0X08,0x04,0x0C,0X02,0X0A,0X06,0X0E,0X01,0X09,0X05,0X0D,0X03,0X0B,0X07,0X0F};/*16行段码*///138驱动数据
sbit IA  =P4^0;  //行控制线A
sbit IB  =P2^0;  //行控制线B
sbit IC  =P2^1;  //行控制线C
sbit ID  =P2^2;  //行控制线D

#define  scan0    {IA=0;IB=0;IC=0;ID=0;}
#define  scan1    {IA=1;IB=0;IC=0;ID=0;}
#define  scan2    {IA=0;IB=1;IC=0;ID=0;}
#define  scan3    {IA=1;IB=1;IC=0;ID=0;}
#define  scan4    {IA=0;IB=0;IC=1;ID=0;}
#define  scan5    {IA=1;IB=0;IC=1;ID=0;}
#define  scan6    {IA=0;IB=1;IC=1;ID=0;}
#define  scan7    {IA=1;IB=1;IC=1;ID=0;}
#define  scan8    {IA=0;IB=0;IC=0;ID=1;}
#define  scan9    {IA=1;IB=0;IC=0;ID=1;}
#define scan10    {IA=0;IB=1;IC=0;ID=1;}
#define scan11    {IA=1;IB=1;IC=0;ID=1;}
#define scan12    {IA=0;IB=0;IC=1;ID=1;}
#define scan13    {IA=1;IB=0;IC=1;ID=1;}
#define scan14    {IA=0;IB=1;IC=1;ID=1;}
#define scan15    {IA=1;IB=1;IC=1;ID=1;}

sbit STR=P4^1;              //锁存
sbit SCK=P2^7;                    //时钟
sbit SERr1= P2^4;            //数据
sbit SERg1= P2^6;
sbit OE= P0^4;
sbit SERr= P2^3;
sbit SERg= P2^5;
uchar Move,Speed,line;  //时间温度变量
uint zimuo;                                   //字模计数器
uchar BUFF[20];                                   //缓存
uchar BUFF1[20];                                   //缓存
uchar ucTimeOut;
uchar i;
uint uiBaseAddress=0;
uint uiFontNumber=0;
//void   DelayMs(void);              // 延时
void   in_data();                                   // 调整移动数据
void   rxd_data();                                   // 串口发送移动数据
/******************************************************/
uchar ucSetSpeed=0;
uchar ucSpeed=3;
uchar ucSetPlateNum=0;
uchar ucPlateNum=0;
uchar ucSetShowMode=0;
uchar ucShowMode=0;
uchar ucSetFontSize=0;
uchar ucFontSize=0;
uchar BuffCount=0;
uchar ucSetFontColor=0;
uchar ucFontColor=0;
uchar DelayMs=0;
uchar l=0;
bit bDelayMsOver=0;
uchar ucEEPArray=0;
uchar ucUdateTime=0;
void Send8Line();
void Send16Line();
void Send24Line();
void Send32Line();
void Load32();
/*****不影响其他端口的扫描*************************/
void scan(unsigned char Value)
{switch(Value)
        {case  0: scan0;break;
                  case  1: scan1;break;
                   case  2: scan2;break;
                    case  3: scan3;break;
             case  4: scan4;break;
                      case  5: scan5;break;
                       case  6: scan6;break;
                        case  7: scan7;break;
                 case  8: scan8;break;
                       case  9: scan9;break;
                      case 10:scan10;break;
                     case 11:scan11;break;
            case 12:scan12;break;
                  case 13:scan13;break;
                 case 14:scan14;break;
            case 15:scan15;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DelayMss(void)
{
  uchar TempCyc;
  for(TempCyc=150;TempCyc>1;TempCyc--)
     {;}
}
/**************************延时***********************/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0x01;
    TH0 = 0x0C4;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d)          /*从串口发送数据*/
{
          ES=0;
      SBUF=d;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ES=1;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0C4;
    TL0 = 0x00;
        if( ucTimeOut )
        {
                ucTimeOut--;
                if( !ucTimeOut )
                {
                        //bEanle=0;
                        LED4=1;
                }

        }
        if(ucUdateTime)
        {
                ucUdateTime--;
                if(!ucUdateTime)
                {

                        //uiBaseAddress=0;
                        //bEanle=0;

                }
        }

/**************************************/

}
/****************************************/
void LED_Display(void)
{
        ucSetPlateNum=byte_read(0x0003);//读取EEPROM里设置的点阵屏块数量(32*64一块)
        switch ( ucSetPlateNum )
        {
        case 0X01:
                ucPlateNum=8; //1块
                break;
        case 0X02:
                ucPlateNum=16; //2块
                break;
        case 0X03:
                ucPlateNum=24;//3块
                break;
        case 0X04:
                ucPlateNum=32;//4块
                break;
        case 0X05:
                ucPlateNum=40;        //5块
                break;
        default:
                ucPlateNum=8;        //1块
                break;
        }
/***********************************/

  ucSetShowMode=byte_read(0x0004); //显示方式
  switch ( ucSetShowMode )
   {
           case 0X01:
                ucShowMode=1;  //左移
                break;
        case 0X02:
                ucShowMode=2; //右移
                break;
        case 0X03:
                ucShowMode=3;
                break;
        case 0X04:
                ucShowMode=4;
                break;
        case 0X05:
                ucShowMode=5;
                break;
        default:
                ucShowMode=2;
                break;
        }
/***********************************/

ucSetSpeed=byte_read(0x0000); //移动速度
  switch ( ucSetSpeed )
   {
           case 0X01:
                ucSpeed=2;
                break;
        case 0X02:
                ucSpeed=4;
                break;
        case 0X03:
                ucSpeed=6;
                break;
        case 0X04:
                ucSpeed=8;
                break;
        case 0X05:
                ucSpeed=10;
                break;
        default:
                ucSpeed=5;
                break;
        }
/********************************************/
ucSetFontSize=byte_read(0x0001); //字体大小
  switch ( ucSetFontSize )
   {
           case 0X01:
                ucFontSize=16;
                break;
        case 0X02:
                ucFontSize=32;
                break;
        default:
                ucFontSize=16;
                break;
        }
/**************************************************/
ucSetFontColor=byte_read(0x0002); //字体颜色
  switch ( ucSetFontColor )
   {
           case 0X01:
                ucFontColor=1;         //红
                break;
        case 0X02:
                ucFontColor=2; //绿
                break;
        case 0X03:
                ucFontColor=3; //黄
                break;
        default:
                ucFontColor=1;
                break;
        }
uiFontNumber=(byte_read(0x0100)<<8)+byte_read(0x0101);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Timer0();
   uart_init();
   Move=0;
   zimuo=0;
   OE=0;
   LED_Display();

   //uart_rBIT=1;
/*******************************************/

while(1)
{
        while(zimuo<uiFontNumber+64)
        {

                //if( !bEanle ) //下载数据和设置屏参数时不显示信息
                        //{
                if(ucShowMode==0x01)
                {
                        while(Move<ucFontSize)        //数据移位。
                        {
                                        for(Speed=0;Speed<ucSpeed;Speed++) //移动速度
                                        {
                                                for(line=0;line<16;line++)
                                                {
                                                        in_data();                //调整移动数据
                                                        rxd_data();
                                                //        P0=sw[line];
                                                        scan(line);
                                                        STR=1;//锁存
                                                        STR=0;
                                                        STR=1;
                                                        DelayMss();         //延时,等待一段时间,让这列显示的内容在人眼内产生“视觉暂留”现象。
                                                }
                                        }

                /****************************************************/
                        l++;
                                if(l==16)l=0;
                                Move++;                                                 //移动一步
                        }
                           Move=0;
                        if(ucFontSize==32)
                    {
                                zimuo=zimuo+128;
                    }
                        else
                        {
                                zimuo=zimuo+32;
                        }
                }
/**********************************************************/
                        else if(ucShowMode==0x02)
                                {
                                        for(i=0;i<32;i++)
                                        {
                                        for(Speed=0;Speed<16;Speed++) //移动速度
                                        {
                                                for(line=0;line<16;line++)
                                                 {
                                                        in_data();//调整移动数据
                                                        if((i<=15)&&(line<=i))
                                                        Send8Line();
                                                        else
                                                        Send16Line();
                                                        if(i>15)
                                                        {
                                                                if(line<=(i-15))
                                                                 {
                                                                   Send24Line();
                                                                 }
                                                               else
                                                              {
                                                                 Send32Line();
                                                              }
                                                        }
                                                                STR=1;//锁存
                                                                STR=0;
                                                                STR=1;
                                                                //P0 =sw[line];
                                                                if(i>15)
                                                                 {
                                                                         if(i-15>line)
                                                                        scan(i-15-line);
                                                                        else
                                                                                scan(line+15-i);
                                                                 }
                                                                 //P0= sw[line];
                                                                 else
                                                                 scan(i-line);

                                                }
                                                DelayMss();
                                                }
                                        }
/********************************************************/
                                        for(i=0;i<120;i++)
                                        {
                                                for(line=0;line<16;line++)
                                                {
                                                        Load32();
                                                        Send24Line();
                                                        STR=1;//锁存
                                                        STR=0;
                                                        STR=1;
                                                        scan(line);
                                                }

                                        }
                                        //zimuo=zimuo+256;
                                }

        }
        zimuo=0;
        }
}
/*********************************************************/
void Send8Line()
{
        uchar k,i;
        SERg=SERg1=1;
        for(i=0;i<8;i++)
        {
                 for(k=0;k<8;k++)
               {
                              SCK=0;
                           SERr=(bit)(BUFF1[i]&0x01);//这里SERr定义成普通IO口就得了
                       BUFF1[i]=BUFF1[i]>>1;
                           SERr1=1;
                       SCK =1;
              }
        }
}
/*********************************************************/
void Send16Line()
{
        uchar k,i;
        SERg=1;
        SERg1=1;
        for(i=0;i<8;i++)
        {
                 for(k=0;k<8;k++)
               {
                              SCK=0;
                           SERr=1;//这里SERr定义成普通IO口就得了
                       SERr1=1;
                       SCK=1;
              }
          }
}
/*********************************************************/
void Send24Line()
{
        uchar k,i;
         SERg=SERg1=1;
        for(i=0;i<8;i++)
        {
                 for(k=0;k<8;k++)
               {
                              SCK=0;
                           SERr=(bit)(BUFF[i]&0x01);//这里SERr定义成普通IO口就得了
                       BUFF[i]=BUFF[i]>>1;
                           SERr1=(bit)(BUFF1[i]&0x01);  //这里SERr定义成普通IO口就得了
                       BUFF1[i]=BUFF1[i]>>1;
                       SCK=1;
              }
         }
}
/********************************************************/
void Send32Line()
{
        uchar k,i;
        SERg=SERg1=1;
        for(i=0;i<8;i++)
        {
                 for(k=0;k<8;k++)
               {
                              SCK=0;
                           SERr=(bit)(BUFF[i]&0x01);//这里SERr定义成普通IO口就得了
                       BUFF[i]=BUFF[i]>>1;
                           SERr1=1;
                       SCK =1;
              }
        }
}
void Load32()
{
        char s;
        for(s=2;s>=0;s--) //i为向后先择字节计数器,zimuoo为向后先字计数器
        {
                 BUFF[4*s]=byte_read(0x200+zimuo+128*s+4*line);
                 BUFF[4*s+1]=byte_read(0x200+zimuo+1+128*s+4*line);
                 BUFF[4*s+2]=byte_read(0x200+zimuo+2+128*s+4*line);
                 BUFF[4*s+3]=byte_read(0x200+zimuo+3+128*s+4*line);

                 BUFF1[4*s]=byte_read(0x200+zimuo+128*s+4*line+64);
                 BUFF1[4*s+1]=byte_read(0x200+zimuo+1+128*s+4*line+64);
                 BUFF1[4*s+2]=byte_read(0x200+zimuo+2+128*s+4*line+64);
                 BUFF1[4*s+3]=byte_read(0x200+zimuo+3+128*s+4*line+64);
        }
}
/**********************************************************/
void in_data(void)                                       //调整数据
{
          char s;
        if(ucShowMode==0x01)//左移
        {
                 if( ucFontSize==16 )//如果字体是16*16
                 {
                         for(s=8;s>=0;s--)                                            //i为向后先择字节计数器,zimuoo为向后先字计数器
                         {
                                 BUFF[2*s+1]=byte_read(0x200+zimuo+1+32*s+2*line);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0中,第二个字模和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2中
                                 BUFF[2*s]=byte_read(0x200+zimuo+32*s+2*line);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二个字节放入BUFF1中,第二个字模的第二个字节放入BUFF3中

                                 BUFF1[2*s+1]=byte_read(0x200+zimuo+1+32*s+2*line);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0中,第二个字模和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2中
                                 BUFF1[2*s]=byte_read(0x200+zimuo+32*s+2*line);
                         }
                 }
                else if( ucFontSize==32 ) //如果字体是32*32
                {
                        Load32();
                }
        }
        else if(ucShowMode==0x02)//右移
        {
                 if(ucFontSize==32)
                 {
                                 for(s=1;s>=0;s--) //i为向后先择字节计数器,zimuoo为向后先字计数器
                                {
                                         BUFF[4*s]=byte_read(0x200+zimuo+128*s+4*(15-line));
                                         BUFF[4*s+1]=byte_read(0x200+zimuo+1+128*s+4*(15-line));
                                         BUFF[4*s+2]=byte_read(0x200+zimuo+2+128*s+4*(15-line));
                                         BUFF[4*s+3]=byte_read(0x200+zimuo+3+128*s+4*(15-line));

                                         BUFF1[4*s]=byte_read(0x200+zimuo+128*s+4*(15-line)+64);
                                         BUFF1[4*s+1]=byte_read(0x200+zimuo+1+128*s+4*(15-line)+64);
                                         BUFF1[4*s+2]=byte_read(0x200+zimuo+2+128*s+4*(15-line)+64);
                                         BUFF1[4*s+3]=byte_read(0x200+zimuo+3+128*s+4*(15-line)+64);
                                }
                }
        }
}

/***********************发送移动的数据****************************/
void rxd_data(void)                            //串行发送数据
{
  uchar s;
  uchar inc,tempyid,temp,k,temp1;
        if(Move<8)
        {
                inc=0;
        }
        else if((Move>=8)&&(Move<16))
        {
                inc=1;
        }
        else if((Move>=16)&&(Move<24))
        {
                inc=2;
        }
        else if(Move>=24)
        {
                inc=3;
        }
  for(s=0+inc;s<8+inc;s++)                   //发送ucSePlateNum字节数据
        {
                 if(l<8)
                       tempyid=l;
              else
                     tempyid=l-8;
             temp=(BUFF[s]>>tempyid)|(BUFF[s+1]<<(8-tempyid));        //h1左移tempyid位后和h2右移8-tempyid相或,取出移位后的数据。
             //temp=255-temp;
                 temp1=(BUFF1[s]>>tempyid)|(BUFF1[s+1]<<(8-tempyid));        //h1左移tempyid位后和h2右移8-tempyid相或,取出移位后的数据。
            // temp1=255-temp1;
/************************************************************/
                if(ucFontColor==1) //红色
                {
                     SERg=SERg1=1;
                         for(k=0;k<8;k++)
                       {
                                      SCK=0;
                                   SERr=(bit)(temp&0x01);//这里SERr定义成普通IO口就得了
                               temp=temp>>1;
                                   SERr1=(bit)(temp1&0x01);

                                   temp1=temp1>>1;
                               SCK=1;
                      }
                }
        /***********************************************/
                else if(ucFontColor==2)//绿色
                {
                           SERr=SERr1=1;
                           for(k=0;k<8;k++)
                       {
                                   SCK=0;
                                   SERg=(bit)(temp&0x01);//这里SERr定义成普通IO口就得了
                               temp=temp>>1;
                                   SERg1=(bit)(temp1&0x01);
                                   temp1=temp1>>1;
                               SCK=1;
                      }
                }
                else if(ucFontColor==3)//黄色
                {
                           for(k=0;k<8;k++)
                       {

                                   SCK=0;
                                   SERr=SERg=(bit)(temp&0x01);//这里SERr定义成普通IO口就得了
                               temp=temp>>1;
                                   SERr1=SERg1=(bit)(temp1&0x01);

                                   temp1=temp1>>1;
                               SCK=1;
                      }
                }
   }

}

网友A(2016-04-23):
不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非常不错,正在研究

网友C:
没有仿真吗?

网友D:
谢楼主老师分享!能发一分全部压缩资料给我学习吗? cqgthl@163.com 没有币呀。谢谢!

网友D:
谢谢楼主老师!已下载备着有时间学习。

网友E(2016-06-04):
是标准的08接口屏吗?,双色?

网友F(2016-11-17):
小白问下:点阵屏是不是通用的啊?

网友G:
楼主能发份给我吗?416559076@qq.com

网友H(2018-04-16):
好系统的历程

网友I(2018-06-23):
非常感谢  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J(2018-09-19):
感觉楼主很用心不错,看看

网友K:
下载下来试试,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L(2019-02-15):
对楼主膜拜中  谢谢分享

网友M(2019-07-14):
hex文件都不能用,也没有源程序,差评

网友N(2020-02-04):
非常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O:
点阵频谱

网友P:
LED屏显示屏

网友Q(2020-03-28):
找遍整个压缩包,也没有找到贴出来的程序,是不是我不会找?

网友R(2022-03-08):
资料很全,学起来很费劲。

网友S:
我做的驱动板

网友T(2024-01-09):
资料真全啊,学习了

网友U:
这个苡片显示效果不好,还是用STM32吧,而且不用245芯片,芯片直驱就可以了,

网友V(2025-09-02):
引用 网友S:
我做的驱动板

楼主,能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