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5110液晶显示程序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5110液晶显示程序

采用spi方式的51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sbit    sce = P2^0;  //片选
sbit    res = P2^1;  //复位,0复位
sbit    dc  = P2^2;  //1写数据,0写指令
sbit    sdin = P2^3;  //数据
sbit    sclk = P2^4;  //时钟
sbit P27=P2^7;

//6*16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shuzi[]={
/*--  文字:  >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6x16  --*/
0x00,0x02,0x04,0x88,0x50,0x20,0x00,0x02,0x01,0x00,0x00,0x00,

/*--  文字:  W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6x16  --*/
0x1C,0xE0,0x3C,0xE0,0x1C,0x00,0x00,0x03,0x00,0x03,0x00,0x00,

/*--  文字:  Y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6x16  --*/
0x04,0x1C,0xE0,0x1C,0x04,0x00,0x00,0x02,0x03,0x02,0x00,0x00,

/*--  文字:  G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6x16  --*/
0xF0,0x08,0x04,0x44,0xCC,0x40,0x00,0x01,0x02,0x02,0x01,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hanzi[]=
{
/*--  文字:  单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00,0x00,0x7C,0x55,0x56,0xFC,0x56,0x55,0x54,0x7C,0x00,0x00,0x01,0x01,0x01,0x01,
0x01,0x07,0x01,0x01,0x01,0x01,0x01,0x00,

/*--  文字:  片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00,0x00,0xFF,0x48,0x48,0x48,0x4F,0xC8,0x08,0x08,0x08,0x00,0x04,0x02,0x01,0x00,
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机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84,0x64,0xFF,0x24,0x44,0xFE,0x02,0x02,0xFF,0x02,0x00,0x00,0x01,0x00,0x07,0x04,
0x02,0x01,0x00,0x00,0x07,0x04,0x07,0x00,

/*--  文字:  开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20,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FE,0x22,0x23,0x22,0x00,0x04,0x04,0x02,0x01,
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发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08,0x0E,0x88,0x78,0x2F,0xE8,0x28,0xA9,0x6A,0x08,0x08,0x00,0x04,0x02,0x05,0x04,
0x02,0x02,0x01,0x02,0x02,0x04,0x04,0x00,

/*--  文字:  工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00,0x02,0x02,0x02,0x02,0xFE,0x02,0x02,0x03,0x02,0x00,0x00,0x04,0x04,0x04,0x04,
0x04,0x07,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  文字:  作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10,0x08,0xFC,0x13,0x08,0x04,0xFF,0x24,0x24,0x24,0x04,0x00,0x00,0x00,0x07,0x00,
0x00,0x00,0x07,0x01,0x01,0x01,0x01,0x00,

/*--  文字:  室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04,0x06,0x4A,0x6A,0x5A,0xCB,0x4A,0x5A,0x6A,0x4A,0x06,0x00,0x04,0x04,0x05,0x05,
0x05,0x07,0x05,0x05,0x05,0x04,0x04,0x00,

/*--  文字:  雨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02,0xFA,0x9A,0x2A,0x0A,0xFE,0x9A,0x2A,0x0A,0xFB,0x02,0x00,0x00,0x07,0x00,0x01,
0x00,0x07,0x00,0x05,0x04,0x07,0x00,0x00,

/*--  文字:  亭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60,0x22,0xA2,0xBA,0xAA,0xAB,0xAA,0xAA,0xBA,0x22,0x60,0x00,0x00,0x00,0x00,0x04,
0x04,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电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00,0xFC,0x94,0x94,0x94,0xFF,0x94,0x94,0x94,0xFE,0x04,0x00,0x00,0x01,0x00,0x00,
0x00,0x03,0x04,0x04,0x04,0x04,0x06,0x00,

/*--  文字:  子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20,0x21,0x21,0x21,0x21,0xF9,0x29,0x25,0x23,0x31,0x20,0x00,0x00,0x00,0x00,0x04,
0x04,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第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04,0xEA,0xAB,0xAE,0xAA,0xFC,0xAA,0xAB,0xAE,0xBA,0x82,0x00,0x04,0x04,0x02,0x01,
0x00,0x07,0x00,0x02,0x02,0x02,0x01,0x00,

/*--  文字:  一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行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48,0x24,0xF3,0x08,0x09,0x09,0x09,0x09,0xF9,0x09,0x08,0x00,0x00,0x00,0x07,0x00,
0x00,0x04,0x04,0x04,0x07,0x00,0x00,0x00,

/*--  文字:  二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6,0x04,0x00,0x00,0x02,0x02,0x02,0x02,
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

/*--  文字:  三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00,0x02,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23,0x02,0x00,0x00,0x04,0x04,0x04,0x04,
0x04,0x04,0x04,0x04,0x04,0x06,0x04,0x00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i)//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x;
    for (x=0;x<ii;x++)
    {
    for (i=0;i<200;i++);
    }
;
}

/*--------------------------------------------
LCD_write_byte: 使用SPI接口写数据到LCD
输入参数:dt:写入的数据;
command :写数据/命令选择;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t, 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sce=0;
    dc=command;
    for(i=0;i<8;i++)
    {
        if(dt&0x80)
            sdin=1;
        else
            sdin=0;
        dt=dt<<1;
        sclk=0;
        sclk=1;
    }
    dc=1;
    sce=1;
    sdin=1;
}
/*---------------------------------------
LCD_init: 3310LCD初始化
编写日期:20080918
-----------------------------------------  */
void LCD_init(void)
{
    res=0;
    delayms(10);
    res=1;
    LCD_write_byte(0x21,0);//初始化Lcd,功能设定使用扩充指令
    LCD_write_byte(0xd0,0);//设定液晶偏置电压
    LCD_write_byte(0x20,0);//使用基本指令
    LCD_write_byte(0x0C,0);//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
/*-------------------------------------------
LCD_set_XY: 设置LCD坐标函数
输入参数:X:0-83  Y:0-5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ite_byte(0x40 | Y, 0);// column
    LCD_write_byte(0x80 | X, 0);// row
}
/*------------------------------------------
LCD_clear: LCD清屏函数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k;
    LCD_set_XY(0,0);
    for(t=0;t<6;t++)
    {
        for(k=0;k<84;k++)
        {
            LCD_write_byte(0x00,1);

        }
    }
}
/*---------------------------------------------
LCD_write_shu: 显示6(宽)*16(高)点阵列数字字母符号等半角类
输入参数:c:显示的字符;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_write_shu(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row*6, page);// 列,页
    for(i=0; i<6;i++)
    {
        LCD_write_byte(shuzi[c*12+i],1);
    }

    LCD_set_XY(row*6, page+1);// 列,页
    for(i=6; i<12;i++)
    {
        LCD_write_byte(shuzi[c*12+i],1);
    }
}
/*---------------------------------------------
LCD_write_hanzi: 显示12(宽)*16(高)点阵列汉字等半角类
输入参数:c:显示的字符;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_write_hanzi(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row*6, page);// 列,页
    for(i=0; i<12;i++)
    {
        LCD_write_byte(hanzi[c*24+i],1);
    }

    LCD_set_XY(row*6, page+1);// 列,页
    for(i=12; i<24;i++)
    {
        LCD_write_byte(hanzi[c*24+i],1);
    }
}
main()
{

    unsigned char k;
    res=0;
    for(k=0;k<250;k++);
    res=1;
    LCD_init();  //初始化LCD模块
    LCD_clear(); //清屏幕
    LCD_write_hanzi(0,0,0);  //单
    LCD_write_hanzi(2,0,1);  //片
    LCD_write_hanzi(4,0,2);  //机
    LCD_write_hanzi(6,0,3);  //开
    LCD_write_hanzi(8,0,4);  //发
    LCD_write_hanzi(10,0,5);  //工
    LCD_write_hanzi(12,0,6);  //作
    LCD_write_hanzi(0,2,7);  //室

    LCD_write_hanzi(2,4,8);  //雨
    LCD_write_hanzi(4,4,9);  //亭
    LCD_write_hanzi(6,4,10);  //电
    LCD_write_hanzi(8,4,11);  //子

    LCD_write_shu(10,4,0);  //>
    LCD_write_shu(11,4,1);  //W
    LCD_write_shu(12,4,2);  //Y
    LCD_write_shu(13,4,3);  //G

    while(1)
    {
    }
}

c程序

网友A(2019-06-02):
兄弟,你这连头文件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