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中断

楼主(2016-04-23):
初学51单片机,团队安排我写一个程序:用按键控制led,但是用中断,去除消抖过程。我用外部中断实现了led的亮灭。我想用定时器中断代替延时函数。结果出错了。求教大神,前辈,指点一下。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LED P1
sbit KEY=P3^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unsigned char 为 uchar
uchar cCounter; //记录外部中断次数的变量
uchar i;
int j;
uchar code Dis_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中断初始化*********************/
void Open_Out0()
{
EA=1;   //打开总中断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中断
IT0=0;   //电平触发
PT0=1;   //定时器中断高优先级
PX0=0;   //外部中断低优先级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定时器中断0中断***********************/
void Timer() interrupt 0
{
j=0;
if(j<1000)     //计时作用,代替延时函数
{
  j++;
  TH0=(65536-50000)/256;   //再装值
  TL0=(65536-50000)%256;
}
}
/*****************外部中断0中断*******************/
void Out_interrupt() interrupt 0
{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TMOD|= 0x00;   //定时器方式0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TH0=(65536-50000)/256;   //初装值
TL0=(65536-50000)%256;
i=cCounter%2;
cCounter++;
//Delay10ms(20);
switch(i)
{
case 0: LED=0x00; break;
case 1: LED=0xff; break;
}
EA=1;
}
/********************主函数*******************/
void main()
{
cCounter=2;
Open_Out0();
LED=0xff;
while(1)
{
}
}

如果大神单独指教,我学会了发红包表示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terrupt 2和interrupt 4不是吧?

记错了不好意思,已经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应该是interrupt 1 和interrupt 3 外部中断应该是interrupt 2和interrupt 4吧,我也是初学看教程和 ...

谢谢,你的提醒我发现了我的一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rrupt 2和interrupt 4不是吧?

你好,我重新翻了一下书本,
外部中断0,1的中断编号分别是0,2。
定时器中断0,1的中断编号分别是1,3。
串行口中断的中断编号是4。

网友B:
interrupt 2和interrupt 4不是吧?

网友A:
定时器中应该是interrupt 1 和interrupt 3 外部中断应该是interrupt 0和interrupt 2吧,我也是初学看教程和芯片资料都是这么写的。
这是我一个程序中用到的:
void timer_T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