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共享模拟舵机控制代码 改变angle即可控制转向

楼主(2016-04-23):
新人第一次共享模拟舵机控制代码,自己测试没问题,只要改变angle即可控制转向
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变量与引脚定义
sbit dj=P1^7;        //与舵机信号线接的IO
uchar pwm;                //pwm计数变量
uchar angle=4;        //舵机摆臂默认转到45度,这是一个控制摆臂角度的变量,改变这个量就可以改变舵机摆臂的转角位置,范围是2~10,对应0~180度

//***********************************************************************************//
//软件延时,约为z毫秒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定时器初始化,用以模拟驱动舵机的PWM波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02;
        TH0=6;        //设为0.25ms触发一次定时器中断
        TL0=6;
        ET0=1;
        EA=1;
        TR0=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angle=6;
}
//***********************************************************************************//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sr() interrupt 1
{
        pwm++;        //判断值自加一
        if(pwm==angle)        //与角度变量比较
        {
                dj=0;        //接舵机的IO置0
        }
        if(pwm==80)        //0.25*80=20ms的周期
        {
                pwm=0;        //周期到,清零
                dj=1;        //接舵机的IO置1
        }
}

806 Bytes, 下载次数: 24, 下载积分: 黑币 -5

可以控制舵机转向需要的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