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超过2K,求KEIL更高版本

楼主(2016-04-23):
我的KEIL2英文版和KEIL3中文版编译程序都不能编译2K以上的程序,怎么解决?求详细办法

网友A:
用注册机破解吧,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注册机破解吧,很容易的

已经搞定,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数码管显示亮度太低怎么解决

网友B:
下载一个破解器

网友C:
亮度太低可能是限流电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亮度太低可能是限流电阻太大

没有电阻,精简版的电路

网友D:
可以试试把刷数码管频率的延时改小

网友E:
http://www.51hei.com/keil%CF%C2%D4%D8.html     keil c51编程软件下载

http://www.51hei.com/mcu/keil%BD%CC%B3%CC.html 这个是 keil c51教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电阻,精简版的电路

你是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的吗?应该是单片机的驱动电流太小,导致亮度不够!我有两个解决方法,第一用个三极管,通过控制三极管的导通来驱动数码管;第二用光耦,其实两个方法原理是一样的,希望能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的吗?应该是单片机的驱动电流太小,导致亮度不够!我有两个解决方法,第一用 ...

谢谢,之后我已经加了三极管。

网友G:
没破解吧,或者升级高版本呗

网友H:
用注册机破解就可以了

网友I(2017-01-03):
请问如何破解,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