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密码锁电路程序带仿真,调试通过lcd1602+24C02

楼主:
调试通过,,,电子密码锁,,,资料,,,,分享
lcd1602液晶屏显示 并且用24c02保存数据

仿真图 电路图(proteus仿真文件可以从51黑本贴附件下载)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S0-S9为密码数字键;
S10为删除键,删除上一次输入的数字;
S11为清除键,清除所有输入的数字;
S12为确认键,输入密码后按确认键确认密码是否输入正确;
S13为密码修改键。
S1-S10键按下5秒后,没有其他键按下,则发出报警声,声音持续10s;
输入密码后按确认键,若密码正确,则绿灯亮,否则则红灯亮。

下面是部分程序预览(完整版本请下载本帖附件):
//S1-S9为数字密码输入键0-9
//S10-S13为功能键
//S10为单个数字删除键,S11为所以数字清除键,S12为密码确认键,S13为修改密码键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IIC.h"     //包含IIC总线头文件
#include"1602.h"    //包含1602头文件
#include"keyboard.h"    //包含键盘扫描头文件

sbit led_red=P2^5;  //位定义绿灯,密码输入正确时显示
sbit led_gre=P2^6;  //位定义红灯,密码输入错误时显示
sbit spk=P2^7;

uchar ASC[]={'0','1','2','3','4','5','6','7','8','9'};  //将数字转换成字符型数据供1602显示

uchar one=0,two=1,three=2,four=3;      //初始密码0123

uint t0,t1;     //定时器0、1分别溢出的次数

void Init_time0(void)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
    TMOD=0x1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H1=(65535-2000)/256;
    TL1=(65535-2000)%256;
    EA=1;
    ET0=1;
    ET1=1;
    TR0=0;
    TR1=0;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char flag=0,cflag=0;
//flag、cflag分别为修改密码标志和修改密码时初始密码输入正确标志(输入新密码标志)
    uchar i=0,k=0;
//i为输入密码时输入数字密码的个数
//k为修改密码时输入数字密码的个数
    uchar j=0,t=0,shu=1;
//j用于for循环中判断输入密码和存储密码对比
//t=0为进入修改密码状态,只要是为了修改密码时的初始显示
//shu用于输入新密码时,四位密码的地址
    uchar num,newpassword[4];
//num为按键值,newpassword数组存放每次输入的数字密码S0-S13和0-13对应
    Init_IIC();     //初始化IIC
    Init_1602();    //初始化1602
    Init_time0();   //初始化定时器0

    led_red=0;      //熄灭绿灯和红灯
    led_gre=0;
    spk=0;

    write_add(1,one);   //写入初始密码0123到E2PROM
    delay_ms(5);
    write_add(2,two);
    delay_ms(5);
    write_add(3,three);
    delay_ms(5);
    write_add(4,four);
    delay_ms(5);

    displaylistchar(0,0,"Input Password:");     //1602初始化后显示Input Password:

    while(1)
    {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若没有则不停扫描*/
        num=KeyPro();   //扫描按键

        if(num!=0xff)   //如果有键按下
        {
/*******************************************************************************************/
/*输入密码*/
            if((num!=13)&&(flag==0))    //S13为修改密码键,flag为修改密码标志,flag=1时修改密码,判断是否修改密码
            {
                displaylistchar(0,0,"Input Password:");

                if(num>=0&&num<=9)  //如果是0-9按下,则输入0-9并在液晶上显示0-9
                {
                    TR0=~TR0;   //若按键后五秒内没有打开锁,则报警
                    t0=0;
                    displayonechar(i,1,ASC[num]);   //显示输入的数字密码
                    newpassword[i++]=num;
                }

                if(num==10)     //如果10按下,在有数字输入的情况下删除上次输入的数字
                {
                    TR0=~TR0;   //若按键后五秒内没有打开锁,则报警
                    t0=0;
                    if(i>0)
                    {
                        i=i-1;
                        displayonechar(i,1,' ');
                    }
                }

                if(num==11)     //如果是11按下,清除所有输入的数据,重新输入
                {
                    TR0=0;
                    i=0;
                    displaylistchar(0,1,"                ");//清除该行
                }

                if(num==12)     //确认键,如果密码正确,则绿灯亮红灯熄,否则则红灯亮绿灯熄
                {
                    TR0=0;
                    if(i==4)    //四位密码,所以只在输入四个密码的情况下检测密码是否正确
                    {
                        for(j=0;j<4;j++)
                        {
                            if(newpassword[j]!=read_add(j+1))   //输入的密码和存储的密码对比,若有一个错误,则跳出密码对比
                                break;
                        }
                        if(j==i)    //若j=i成立,则密码正确
                        {
                            led_gre=1;  //亮绿灯
                            led_red=0;
                            displaylistchar(0,1,"Right Open!");     //显示输入正确
                            delay_ms(1000);
                            i=0;    //按键输入数置0
                            displaylistchar(0,1,"                ");//清除该行
                        }
                        else        //若不成立则密码不正确
                        {
                            led_gre=0;      //亮红灯
                            led_red=1;
                            displaylistchar(0,1,"Wrong Retry!");     //显示输入错误
                            delay_ms(1000);
                            i=0;    //按键输入数置0
                            displaylistchar(0,1,"                ");//清除该行
                        }
                    }

                    else        //若按键输入数i不等于4,则密码肯定错误
                    {
                        led_gre=0;      //亮红灯
                        led_red=1;
                        displaylistchar(0,1,"Wrong Retry!");        //显示输入错误
                        delay_ms(1000);
                        i=0;     //按键输入数置0
                        displaylistchar(0,1,"                ");//清除该行
                    }
                }

                if(i==6)    //虚设六位密码,数字按键输入六次后还没有按确定的话,则提示密码错误
                {
                    TR0=0;
                    led_gre=0;        //亮红灯
                    led_red=1;
                    displaylistchar(0,1,"Wrong Retry!");        //显示输入错误
                    delay_ms(1000);
                    i=0;       //按键输入数置0
                    displaylistchar(0,1,"                ");//清除该行
                }
            }
/*******************************************************************************************/
/*******************************************************************************************/
/*修改密码*/
            else               //有S13键按下或修改密码标志flag置1
            {
                if(cflag==0)    //修改密码时初始密码输入正确标志cflag置0时为输入初始密码检测状态,类似前面的密码输入
                {
                    i=0;        //按键输入数置0
                    flag=1;     //S13键按下,修改密码标志置1
                    if(t==0)    //t=0为进入修改密码状态,只要是为了修改密码时的初始显示
                    {
                        displaylistchar(0,0,"Change Password:");
                        delay_ms(500);
                        displaylistchar(0,1,"Old Password:");
                        delay_ms(500);
                        displaylistchar(0,1,"                ");//清除该行
                    }
                    t++;        //正在修改密码状态,则不用再次进入修改密码状态
                    if(num>=0&&num<=9)  //如果是0-9按下,则输入0-9并在液晶上显示0-9
                    {
                        TR0=~TR0;   //若按键后五秒内没有打开锁,则报警
                        t0=0;
                        displayonechar(k,1,ASC[num]);
                        newpassword[k++]=num;
                    }

                    if(num==10)     //单个密码删除键,和输入密码时一样
                    {
                        TR0=~TR0;   //若按键后五秒内没有打开锁,则报警
                        t0=0;
                        if(k>0)
                        {
                            k=k-1;
                            displayonechar(i,1,' ');
                        }
                    }

                    if(num==11)     //所以密码清除键,和输入密码时一样
                    {
                        TR0=0;
                        k=0;
                        flag=0;
                        displaylistchar(0,1,"                ");//清除该行
                    }

                    if(num==12)     //确认键,和输入密码时一样
                    {
                        TR0=0;
                        if(k==4)
                        {
                            for(j=0;j<4;j++)
                            {
                                if(newpassword[j]!=read_add(j+1))
                                    break;
                            }
                            if(j==k)        //若初始密码输入正确后提示输入新密码,并将输入新密码标志cflag置1
                            {
                                led_gre=1;
                                led_red=0;
                                displaylistchar(0,1,"Right Open!");
                                delay_ms(500);
                                displaylistchar(0,1,"                ");//清除该行
                                displaylistchar(0,1,"New Password:");
                                delay_ms(500);
                                displaylistchar(0,1,"                ");//清除该行
                                k=0;
                                cflag=1;
                            }
                            else        //若输入错误,则跳出密码修改,flag=0
                            {
                                led_gre=0;
                                led_red=1;
                                displaylistchar(0,1,"Wrong Retry!");
                                delay_ms(1000);
                                k=0;
                                flag=0;
                                displaylistchar(0,1,"                ");//清除该行
                                displaylistchar(0,0,"                ");//清除该行
                                displaylistchar(0,0,"Input Password:");
                            }
                        }
                        else    //修改密码时输入原密码数不等于4,显然密码错误,跳出密码修改
                        {
                            led_gre=0;
                            led_red=1;
                            displaylistchar(0,1,"Wrong Retry!");
                            delay_ms(1000);
                            k=0;
                            flag=0;
                            displaylistchar(0,1,"                ");//清除该行
                            displaylistchar(0,0,"                ");//清除该行
                            displaylistchar(0,0,"Input Password:");

                        }
                    }
                    if(k==6)    //数字按键输入六次后还没有按确定的话,则提示密码错误 ,跳出密码修改
                    {
                        TR0=0;
                        led_gre=0;
                        led_red=1;
                        displaylistchar(0,1,"Wrong Retry!");
                        delay_ms(1000);
                        k=0;
                        flag=0;
                        displaylistchar(0,1,"                ");//清除该行
                        displaylistchar(0,0,"                ");//清除该行
                        displaylistchar(0,0,"Input Password:");
                    }
                }
                else        //输入新密码标志置1,输入新密码并显示新输入的密码
                {
                    if(num>=0&&num<=9)
                    {
                        write_add(shu,num);
                        displayonechar(shu-1,1,ASC[num]);
                        shu++;
                        if(shu==5)
                        {
                            t=0;
                            shu=1;
                            cflag=0;
                            flag=0;
                            displaylistchar(0,1,"Change Success!");
                            delay_ms(500);
                            displaylistchar(0,0,"                ");//清除该行
                            displaylistchar(0,1,"                ");//清除该行
                            displaylistchar(0,0,"Input Password:");
                        }
                    }
                }
            }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0++;
    if(t0==100)
    {
        t0=0;
        TR0=0;
        TR1=1;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65535-2000)/256;
    TL1=(65535-2000)%256;
    t1++;
    spk=~spk;
    if(t1==5000)
    {
        t1=0;
        TR1=0;
    }
}

网友A(2016-12-20):
还差1分 才能下

网友B(2017-11-20):
谢谢分享!不过积分不够~~~

网友C(2018-05-28):
下载不了,求补附件

网友D:
不错我可以学习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了

网友E(2018-07-18):
学习下24c02存储程序

网友F(2019-01-10):
还差点分,加油

网友G(2019-02-27):
这是六位密码吗,有仿真的图和程序的吗

网友H(2020-12-22):
学习24c02存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