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KEIL4和C语言

楼主(2016-04-23):
KEIL4给STC12C2052AD编译时老是出现几十个错误,换了好几个KEIL都一样,这是程序。我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程序是别的帖子里转来
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忙看看,解决一下,谢谢!
  • #include <STC12C2052AD.h>  //声明头文件
  • sbit key1=P3^4;  //按键接口定义
  • sbit key2=P3^5;  //按键接口定义
  • sbit speaker=P3^7;  //蜂鸣器接口定义
  • /************************************************************************************/
  • unsigned char code LED[10]={0x20,0xA7,0x90,0x82,0x07,0x42,0x40,0xA6,0x00,0x02};//数码管段位码定义
  • unsigned int time; //全局秒基准定义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 (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i;
  • while( --a != 0){
  • for(i = 0; i < 600; i++);
  • }
  • }
  • /*----------------------------------蜂鸣器驱动函数----------------------------------*/
  • void beep (void)
  • {
  • unsigned char i=30;
  • while(i--)
  • {
  • speaker=~speaker;
  • delayms(3);
  •     }
  • }
  • /*----------------------------------数码管驱动函数----------------------------------*/
  •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hour,min)
  • {
  • unsigned char H1,H2,M1,M2;
  • P3=0xf8; //数码管位选
  • P1 = LED[H1];     //数码管段选
  • delayms (2); //扫描延时
  • P3=0xf4; //数码管位选
  • P1 = LED[H2];     //数码管段选
  • delayms (2); //扫描延时
  • P3=0xf2; //数码管位选
  • P1 = LED[M1];     //数码管段选
  • delayms (2); //扫描延时
  • P3=0xf1; //数码管位选
  • P1 = LED[M2];     //数码管段选
  • delayms (2); //扫描延时
  • /*--------------------------------------分定义--------------------------------------*/
  • M1=min/10;//取分十位
  • min=min%10;//取余
  • M2=min;//取分个位
  • /*--------------------------------------时定义--------------------------------------*/
  • H1=hour/10;//取时十位
  • hour=hour%10;//取余
  • H2=hour;//取时个位
  • }
  • /*-----------------------------------按键去抖函数-----------------------------------*/
  • void qudou (unsigned char hour,min)
  • {
  • unsigned char i;
  • for(i=0;i<25;i++){//循环显示,等于键盘去抖的功能
  • display (hour,min);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
  • ////定时器初始设置
  • TMOD=0x01;//定时器工作方式1
  • TH0=0x3C;//定时器初始产生50ms时基信号
  • TL0=0xB0;//定时器初始产生50ms时基信号
  • ET0=1;//开定时器中断
  • EA=1;//开总中断
  • TR0=1;//启动定时器
  • /*************************************************************************************/
  • while(1)
  • {
  • unsigned char hour,min;//定义时分
  • display (hour,min);//调用显示函数
  • if (time>59)//60秒向分进1
  • {
  • time=0;
  • min++;
  •    }
  • if (min>59)//60分向时进1
  • {
  • min=0;
  • hour++;
  • beep ();
  •     }
  • if (hour>23)//24时时分秒清零
  • {
  • hour=0;
  • min=0;
  • time=0;
  • }
  • /*-----------------------------------按键判断程序-----------------------------------*/
  • if(key1==0)
  • qudou (hour,min);
  • if (key1==0) {hour++;}
  • if(key2==0)
  • qudou (hour,min);
  • if (key2==0) {min++;}
  • }
  • }
  •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_Routine(void) interrupt 1
  • {
  • unsigned char a;
  • TH0=0x3C;//定时器初始产生50ms时基信号
  • TL0=0xB0;//定时器初始产生50ms时基信号
  •     a++;//定时器循环计数20次为一秒
  • if (a==20){//定时器循环计数20次为一秒
  • a=0;//次数清零,从新循环计数
  • time++;//秒加一
  • }
  • }

网友A:
最好把编译结果的界面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编译结果的界面贴出来。

结果是文件不会创建

网友B:
你可以发我邮箱 我帮你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201792056@qq.com

网友C:
keil默认不编译出hex文件呢

网友D:
你这程序是从网上荡的吧,要通过排错来找问题,而不是看这些程序。

网友E:
标点符号

网友E:
标点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程序是从网上荡的吧,要通过排错来找问题,而不是看这些程序。

怎么排

网友F:
你这样想帮都不好帮你啦。。最好先把编译信息贴出来、

网友C:
先把编译错误的截图贴出来啦

网友G:
贴出编译错误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贴出编译错误截图

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编译错误的截图贴出来啦

解决啦

网友H:
头文件无法打开

网友D:
下载编译,然后一个个的排错啊。

网友I:
你已经很牛了,菜菜上

网友I:
想向你学习,请问GEI.SET.RST.ALT这四个是怎么个意思和用法

网友J:
你有在keil、

网友J:
keil里面target options里面有设置吗?要添加头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keil里面target options里面有设置吗?要添加头文件的

已解决

网友D(2016-12-23):
一个个的找问题了

网友K:
请求楼主分享经验,确实有很多问题

网友K:
是没有添加头文件吗,请求分享